关于对充电器标称的电压电流、64x16点阵屏供电的两个问题

楼主(2012-04-20):
大家好,我有几个问题关于电源的。以前只是学了高中物理里面的一些电源,可是真正想做点东西的时候发现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故有两个问题,前来请教。

1. 充电器标称的电压电流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手上有两个充电器,一个HTC的(5V,1A),一个苹果的(5.1V,2.1A),分别给一个单色(红)的64x16的点阵屏单独供电(没有给单片机供电)。
   测试结果
                    HTC                        苹果
标称电压        5V                           5.1V
标称电流        1A                           2.1A
空载电压        5.18V                       5.15V
接点阵时电压  3.8-3.9V                    3.8-3.9V
接点阵时电流  0.18-0.2A                  0.17-0.19A

这两个电源接点阵的显示效果都不是非常好,不是很亮。

我就有疑问,如果电源上的5V/1A是指在5V的电压下能稳定的输出1A的电流,那上面的结果显然就不对,所以请问这个5V/1A的定义到底是什么?

2. 64x16单色红点阵应用什么电源驱动
   如题。我试过电脑USB口(是不是比较NC...)和上面那两个电源供电,都不是很好。

网友A:
是最大可以提供1A的电流,具体电流大小和你负载有关,不是一直有1A电流,那样就成电流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最大可以提供1A的电流,具体电流大小和你负载有关,不是一直有1A电流,那样就成电流源了。               ...

那我这个点阵应该选用什么样的电源呢?谢谢

网友:
这数据有问题啊,接了点阵电压不可能下降啊,又没超过最大电流的,应该是输出5V啊,是不是量错地方了?
接点阵时电压  3.8-3.9V                    3.8-3.9V
接点阵时电流  0.18-0.2A                  0.17-0.19A

网友:
一个64x16的点阵屏,约需3A左右的供电,如果供电电流不足,会将电压拉低的

网友:
就是就是,你搞个5V,电流大于5A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