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220采样问题相关

楼主(2012-04-20):
小弟最近在做AD9220采样正弦波的实验,具体过程是这样的:
1.用信号发生器产生频率为1KHz的正弦波
2.AD9220采用单端输入方式,外部提供2.5V的参考电压
3.用单片机ATmega16采用外部8M晶振,为AD9220提供时钟,并接受数据
4.用USART将数据发到电脑上,然后拟合数据,观察波形
5.输入的波形和拟合后的波形见图片
6问题:拟合后的波形类似于三角波,请问各位前辈,这可能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2012-08-13):
楼主,,这个解决了嘛

网友A:
我手上也有这个模块,,想学习学习,楼主可否共享一下资料啊,,seeyou2013@qq.com,,你懂得

楼主(2012-09-24):
引用 网友A:
我手上也有这个模块,,想学习学习,楼主可否共享一下资料啊,,,,你懂得 ...

问题解决了!改成十进制拟合就好了!

网友(2012-11-24):
楼主能否发一份AD9220  单端输入方式   采样的程序,我今天调了都好久没出来,谢谢了   625552094@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