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模拟开关 48路AD

楼主(2012-04-20):
LZ想用 3片16掷1的模拟开关 和 430自带的AD转换 来实现48路AD转换,行的通么?片子选型应该注意什么?能不能在10ms内完成48路AD转换?求各路大神指点迷津。。。来杭州有bg

网友: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型号,如果是8路AD的话你只要采6次就可以完成一个循环,每次采样就算1ms,在10ms内完成一个循环应该没什么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