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贴....关于LGT晶振问题.

楼主(2012-04-20):
下午收到板子. 点了下LED灯...例2. 一切顺利, 仿真器速度还可以, 安装使用都很方便.

对温漂在意, 所以直接上晶振, 18.432MHz, 两个电容使用的是20pF(没有22pF). 问题来了.

    PORTA = 0xFF;       // A端口全部输出为高电平.
    DDRA = 0xFF;         // 设置A为输出模式

    delay_ms(10);

    // PC0 PC1 上电默认输入状态, 上拉禁用
    PMCR = 0x35;        // 外部晶振使能, 使用外部晶振.
    delay_ms(10);
    PMCR = 0x34;        // 禁用内部16MHz振荡器.

    delay_ms(250);       // <----- 停止在这无法继续运行了. 时钟故障.......

    示波器量 XTAL1, 无波形. XTAL2 输出波形杂乱.. 有明显下降峰刺..

    -----------------------------------

    !! 直接停止运行.

    换 12MHz 晶振问题依旧....
    示波器量 XTAL1, 无波形. XTAL2 下峰刺明显好转.

网友:
// a. PC0/1 input, disaple PC0/1's pull-register
DDRC = DDRC & 0xFC;

// b. enable external crystal oscillator
PMCR = (1 << RC16MEN) | (1 << OSCMEN);

// c. delay 1ms
  for(i = 0; i < 200; i++)
{
for(j = 0; j < 200; j++)
;
}
// d. switch clock from RC to External OSC
PMCR = (1 << RC16MEN) | (1 << OSCMEN) | (1 << EXTMSEL);
// e. disable internal RC
//PMCR = (1 << OSCE) | (1 << OSCS);

// f.
CLKPR = 0x80;
CLKPR = 0x80;

楼主:
刚下了最新例程, 也刚看到这段代码. 明天回公司试试看.

楼主:
        // a. 设置PC0和PC1为输入
        DDRC = DDRC & 0xFC;

        // b. 使能外部晶振
        PMCR = (1 << RC16MEN) | (1 << OSCMEN);

        // c. 延时10ms等待晶振输入稳定
        for(i = 0; i < 200; i++)
        {
                for(j = 0; j < 200; j++)
                        ;
        }
        // d. 使能晶振输入为主时钟
        PMCR = (1 << RC16MEN) | (1 << OSCMEN) | (1 << EXTMSEL);
        // e. 禁止内部RC
        //PMCR = (1 << OSCMEN) | (1 << EXTMSEL);    <<-------------------------------------  这里为什么要注释掉? 注释掉了如何确定是外部晶振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 a. 设置PC0和PC1为输入
        DDRC = DDRC & 0xFC;

试试PWM  或者串口程序就知道是不是外部时钟了    注释掉是说 可以关也可以不关  个人喜好了!

楼主:
波特率最方便. 明天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 a. 设置PC0和PC1为输入
        DDRC = DDRC & 0xFC;

        // d. 使能晶振输入为主时钟
        PMCR = (1 << RC16MEN) | (1 << OSCMEN) | (1 << EXTMSEL);
不是已经指定使用外部时钟源了吗?注释掉只是没有停止内部时钟振荡器,对结果没有影响

网友:
真快,我的还没发货呢

网友:
楼主不切换就直接关内部时钟....无语...

网友:
时钟是单片机的生命之源,直接喀嚓无异于自杀。

网友:
使用外部晶振还要自己写代码?不是下载软件来定义的么?

楼主:
    PMCR = 0x15;                // 外部时钟使能

    delay_ms(10);                                                                                        //延时一会

    PMCR = 0x35;                // 使用外部时钟
    PMCR = 0x34;                // 关闭内部振荡器

    问题解决.

    直接切换到外部晶振MCU可没有停止工作, 是在停止内部晶振之后才出问题的.

网友A:
不知道晶振上的两个电容是否可以像AVR一样省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晶振上的两个电容是否可以像AVR一样省去?

OSC内部并没有电容, 所以这两个电容估计无法省去。
非常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