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LGT要做到这样的资源要多久、多少money

楼主(2012-04-20):
用来代替STC的现有产品。
双串口 、64K flash  、 8k sram、   1k eeprom

网友A:
stc哪一款 是8k sram?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哪一款 是8k sram?

stc的是1280字节sram的,这个我记错了,搞到nxp的上了。

楼主:
主要想问下,LGT会不会向这个多资源方向发展,还是只用来代替简单小容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stc的是1280字节sram的,这个我记错了,搞到nxp的上了。

唉。。还以为真有.
STC最高 4KB sram
为什么不来点跟stm32一样的 32K,64K等呢。。唉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想问下,LGT会不会向这个多资源方向发展,还是只用来代替简单小容量的。 ...

LGT8F0XA系列只是LGT推出的首款MCU系列。 LGT的目标也不仅仅局限于小容量, 也不会局限于8位, 。。。
相信有大家的热心和支持, 我们能一步一步做出更多完美的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LGT8F0XA系列只是LGT推出的首款MCU系列。 LGT的目标也不仅仅局限于小容量, 也不会局限于8位, 。。。
相 ...

到时候LGT 就不仅仅是STC杀手了

网友:
不可能的,大公司都是以晶圆和封装算IC成本的,集成这么多ram和flash,晶圆肯定小不了,也便宜不了。而且需要这么多资源为什么不用16位和32位?

网友:
STM32F100C8T6正好满足你的需求了,7块多,这个配置的STC也便宜不到哪去。

网友:
stm32f100模拟功能好强大。

网友C:
STC的EEPROM是FLASH的一部分,有1K占用的话,还有64K空间?
我觉得能直接替换12C5A60S2(AD)就非常好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楼主:
楼上几位说的都不错,我只是问下芯片发展方向。
其实一个MCU最重要是有自己的特色。 低端用户最终要的就是价格和供货方面的了。
我最近就有个已经完成的项目因为供货要改方案。很多供货商都是事前说的好,真正落实就不是那回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STC的EEPROM是FLASH的一部分,有1K占用的话,还有64K空间?
我觉得能直接替换12C5A60S2(AD)就非常好了,哈 ...

不要这么较真好不好,其实架构所有的硬件地址都会被中断占用的。430、X86都是这样的。

如果你懂这些,就不会这样说啦。且,硬盘的大小是除以1000。不是1024,更加坑爹。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是的, 需要大 ram的,为何不直接使用32位的MCU ?

要求8位mcu做到32位MCU的RAM,我感觉相当可笑的想法。 ...

8位机和32位机下,用相同的程序编译出的bin大小和运行占用的ram明显是不一样的,8位机明显比32位的小(完全不优化,可能只有1/4),优化后会好很多。

所以在8位下,ram相应都比较少,1K都算比较多啦;16位的有4-8K的;32位的1M以上到处都是。

所以,意味的谈大ram和flash也是不靠谱的。

网友:
LGT有没有16k rom版本
感觉资源不够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8位机和32位机下,用相同的程序编译出的bin大小和运行占用的ram明显是不一样的,8位机明显比32位的小(完 ...

和编译器很大关系。

现在M3核的代码密度也很好,不比8位机差

网友:
引用 网友F:
和编译器很大关系。

现在M3核的代码密度也很好,不比8位机差

和编译器没多大关系,每一种编译器都可以优化的,IAR、KEIl、GCC都可以。
如果不涉及到硬件加速,32浪费的资源绝对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