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看看这段程序能不能实现功能

楼主(2012-04-20):
预计功能是 :开电源后,LCD显示时间 并开始走动  (初始显示   2012-05-01 TUE     00:00:00),
              按键对显示控制,按下按键后LCD切换显示 ,再次按下按键恢复初始显示
用keil51编译没错误,但没实验板,也不会用protue仿真 所以请高手帮忙看看能不能行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P3^1;
sbit EN=P3^0;                         //RW接地
sbit KEY=P3^3;
uchar h,m,s,count,t;
uchar code table[]="   2012-05-01 TUE";
uchar code table1[]="   00:00:00";
uchar code table2[]="   ZHOU DENG";
uchar code table3[]="   20091131173";
//延时;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LCD写指令;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RS=0;
  EN=0;
  P1=com;
  delay(5);
  EN=1;
  delay(5);
  EN=0;
}
//LCD写数据;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
  RS=1;
  EN=0;
  P1=date;
  delay(5);
  EN=1;
  delay(5);
  EN=0;
}
//时分秒走动;
void write_sfm(uchar add,uchar date)
{
  uchar shi,ge;
  shi=date/10;
  ge=date%10;
  write_com(0x80+0x40+add);        //第二行时间位置
  write_date(0x30+shi);
  write_date(0x30+ge);
}
// 按键检测
uchar keyscan()
{
if(KEY==0)
{
  delay(5);
  if(KEY==0)
  return 0;
  else
  return 1;
  }
  else
  return 1;
}
// 切换内容
void xianshi()
{
  uchar a;
  write_com(0x01);//清屏;
  write_com(0x80);
  for(a=0;a<12;a++)
  {
   write_date(table2[a]);
   delay(5);
  }
  write_com(0x80+0x40);
  for(a=0;a<14;a++)
  {
   write_date(table3[a]);
   delay(5);
  }
   while(keyscan()) ;  //保持显示
}

//LCD初始化;
void init()
{
uchar b;
write_com(0x38);
delay(5);
write_com(0x0c);
delay(5);
write_com(0x06);
delay(5);
write_com(0x01);
delay(5);
write_com(0x80);
for(b=0;b<16;b++)
          {
          write_date(table[b]);
          delay(5);
    }
write_com(0x80+0x40);
for(b=0;b<12;b++)
        {
          write_date(table1[b]);
          delay(5);
        }
}
//主函数;
void main()
{
while(1)
{
init();
count=0;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while(1)
{
  if(count==20)
  {
   count=0;
   s++;
   if(s==60)
   {
    s=0;
        m++;
        if(m==60)
        {
         m=0;
         h++;
         if(h==24)
         {
          h=0;
         }
         write_sfm(4,h);
        }
        write_sfm(7,m);
   }
   write_sfm(10,m);
  }
  if(keyscan()==0)
   break;
   }
  xianshi();
  }
  }
//中断;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count++;
}

网友:
那个什么单词错了!是protel!你说的完全扯淡!按键当然可以控制液晶的显示!看看版主会不会杀你的头!!!

网友A:
c看不懂

网友B:
画饼不如买个饼真实的吃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画饼不如买个饼真实的吃

这话有理顶一下

网友C:
很想帮楼主
可惜c看不懂~~~~~~~~~我只用汇编

网友:
引用 网友A:
c看不懂

难道是汇编高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很想帮楼主
可惜c看不懂~~~~~~~~~我只用汇编

也是汇编高手???

网友:
逻辑是是可以的,具体的就只有焊板子或者仿真来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也是汇编高手???

我是一个汇编手
而非汇编高手

网友:
呵呵,好多汇编手

网友:
让别人看还不如老老实实花一个星期摸摸proteus来得更实际一点,话说proteus仿真常见单片机电路还是挺容易的

楼主:
已经成功仿真和调试了~~~谢谢大家了

网友:
我学过计算机C语言,没有学完整也没实际操作过,学51单片机时就是学的汇编,感觉汇编与单片机就是一体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是一个汇编手
而非汇编高手

呵呵,俺也是一个汇编手,兼职C,有空交流交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呵呵,俺也是一个汇编手,兼职C,有空交流交流

欢迎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欢迎指教~~~~~~~~~~

呵呵,好的,互相交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