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作:XILINX CPLD最小系统板子,XC95288XL + SRAM + 全彩LED

楼主(2012-04-20):
新作:XILINX CPLD最小系统板子,XC95288XL + SRAM + 全彩LED、

系统资源:
1. XC95288XL T144芯片
2. SRAM: 256K *16。
3. 两个全彩LED
4.  按键:4个
5.  I/O口:共65个I/O口。

做一般的试验性东东足够了。

楼主:
忘记拍照了,明天上图

网友:
XC95288XL 太小了,跑个简单算法就没了,只能做接口

楼主:
实现一些基本的逻辑还是不错的。

网友:
CPLD本来就是用来实现逻辑拟合和简单时序逻辑的,带时序的稍微复杂点的CPLD就撑不住了,即使精心优化(即手工布图),有时候也难以吃得消。

楼主:
同意楼上,CPLD和FPGA 的应用还是有所区别的,比如用来做新手入门还是不错的,哈哈

网友A:
cpld就不要接sram了,fpga接个还说的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ld就不要接sram了,fpga接个还说的过去

物尽其用,这样可以最大限度的发挥其功能资源

网友:
我还以为放代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