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最新CPLD——MAX V, 做了个小板

楼主(2012-04-20):
ALTERA最新CPLD——MAX V, 做了个小板

遇到个问题,还没解决,就是QUARTUS II 不能生成下载文件!!!顺带再次求助了?!

网友A:
破解不全吧?

网友:
采用的那个型号 ?

看介绍性能不错 http://www.altera.com.cn/devices/cpld/max-v/mxv-index.jsp

最有价值的CPLD

当您在设计中集成MAX V器件时,由于MAX V体系结构集成了以前的外部功能,例如,闪存、RAM、振荡器和锁相环等,因此,您将受益于很低的系统总成本。在很多情况下,与竞争CPLD相比,MAX V CPLD在单位引脚布局中提供更多的I/O和逻辑,而价格相当。该器件还使用了低成本绿色封装技术,封装大小只有20 mm2。

降低总功耗

采用MAX V CPLD,与市场上其他密度相当的CPLD相比,您将获得可靠的新特性,而功耗低50%。

延长了电池使用寿命,静态功耗低至45 uW。
只需要一路供电电压(Vcc-core),同时也降低了材料表(BOM)成本。
采用成熟的低成本晶片制造工艺,MAX V CPLD利用了成熟的体系结构,同时实现了可靠的功能,包括:

数字PLL (DPLL),灵活的实现了需要频率相乘或者移相的设计。

在系统编程(ISP),帮助您在器件工作时对其编程,因此,您可以进行现场更新,对系统总体运行没有影响。
用户闪存和嵌入式闪存,为关键系统信息提供非易失存储器。
使用方便的设计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破解不全吧?

你指什么不全?电路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指什么不全?电路应该没有问题的

软件破解不全阿大哥!电路也要破解?

楼主:
复3楼,现在市场上这个系列的货还是很少, 暂时只买到了,5M40Z的,资源凑合,呵呵

网友:
我去年就已经用上了,呵呵。

网友:
哎..还不知道去哪买呢.

网友B:
我也在用5M40Z呢  . PIN 间距0.4mm,底部一个热焊盘,GND+散热。

说是一组电压,但是VCCINT一定要为1.8V,如果VCCIO不是1.8V,那就还是要两路电压。 我用VCCIO 3.3v

网友C:
价格怎么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在用5M40Z呢  . PIN 间距0.4mm,底部一个热焊盘,GND+散热。

说是一组电压,但是VCCINT一定要为1.8V, ...

QUARTUS 你用的是哪个版本的哦,我的10.1 生成不了下载文件,不知道咋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价格怎么样啊???

现在应该个位数内吧

网友:
给个图看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QUARTUS 你用的是哪个版本的哦,我的10.1 生成不了下载文件,不知道咋回事

我用的10.1SP1.  还没做QUARTUS工程呢。 板子刚回来。

楼主(2012-06-29):
装了Quartus ii 12.0终于找到下载文件,验证成功!!
上个成品图看看

楼主:
板子很小 5*5 mm

网友D:
5*5,cm还是mm?

网友:
请楼主上传MAX V的原理图和PCB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D:
5*5,cm还是mm?

肯定是cm哦,mm该要多小

网友:
关键这芯片淘宝什么都买不到,玩不了哇

网友E:
CPLD只能烧写几百次就费了,还是FPGA好,烧写几万次

网友:
下载电路的电压可能有问题。http://www.amobbs.com/thread-5467244-1-1.html

楼主:
现在的CPLD也是FLASH工艺的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CPLD只能烧写几百次就费了,还是FPGA好,烧写几万次

才几百次吗,那学习板、实验板啥的需要反复烧写的咋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