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搏测试运动手指表,这个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2-04-20):
今天在淘宝上看了个手指脉搏表,这个表是怎么测得?

店家给的原理是:微波穿过手指,检测血流变化从而测量心跳。哪位大侠来解释一下?

网友:
仔细看了下店家的图片,表带两侧,有2个对射的孔,估计十之八九,还是用血氧测量法,即用特定频率的光线,透过手指,在接收端测量吸收率(血液流动时会变化)。如果买回来,拿手机摄像头看那个歌空,有光线发出来,就应该是这个原理了

网友:
微波也有可能,不过比较怀疑,因为微波无需开孔,开那2个对孔,明显是光线用途

网友:
应该是测量压力的周期变化吧
微波肯定是没戏的

网友:
测压力也说不过去,脉搏压力很小,需要压紧才能够感觉到。

所以,应该就是红外对射原理

网友:
就是红光,随着脉搏跳动充血量变化监测出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