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孩子状态机例子 移植IAR C++

楼主(2012-04-21):
http://www.ourdev.cn/thread-5468708-1-1.html
傻孩子的例子取的很好。

我们看主程序,有三个状态机Ping_Pang_Demo,Stream_Output,Hello_World。
状态机Ping_Pang_Demo 有3个状态:Ping_Pang_Demo_Start,Ping_Pang_Demo_Wait_Busy_Flag,Ping_Pang_Demo_Output.
状态机Stream_Output有2个状态,Stream_Out_Start,Stream_Out_Byte_Output
状态机Hello_World有3个状态,HW_Start,HW_Init_Delay,HW_Delay。

状态机Ping_Pang_Demo的功能是等待收到串口一字节数据,然后向串口发送收到的数据。
状态Ping_Pang_Demo_Start等待串口接受到数据,跳转到Ping_Pang_Demo_Wait_Busy_Flag。
状态Ping_Pang_Demo_Wait_Busy_Flag等待s_bBusyFlag为false,跳转到Ping_Pang_Demo_Output
状态Ping_Pang_Demo_Output向串口发送接受到得数据,置s_bBusyFlag为false,跳转到Ping_Pang_Demo_Start。

因为有多个状态机都使用串口,为了保证某一时刻串口只能被一个状态机使用,使用s_bBusyFlag标志,串口互斥访问。

状态机Hello_World周期向串口发送"hello world"字符串。
状态HW_Start等待s_bBusyFlag为false,开始向串口发送字符串,跳转到HW_Init_Delay
状态HW_Init_Delay置s_bBusyFlag为false,初始化状态机等待时间,跳转到HW_Delay
状态HW_Delay等待时间到,跳转到HW_Start

状态HW_Start向串口发送字符串,又调用了子状态机Stream_Output
子状态机Stream_Output的状态有两个,
Stream_Out_Start检测参数,是否还有数据要发。没有数据,则子状态机返回(返回到父状态机Hello_World)。有数据要发,则跳转到Stream_Out_Byte_Output
Stream_Out_Byte_Output串口发送1字节,跳转到Stream_Out_Start。

楼主:
有了状态机跳转关系,有可以移植到IAR C++。
LGT板子还没到,没有在硬件上验证过。

说明:
由于我的状态机没有子状态机,改用状态机等待另一个状态机为IDLE,
因此Hello_World_CLASS加入状态HW_WaitSendEnd,等待发送完毕。

另外,我的状态机可以直接延时,不需要再定义延时状态,因此,
将状态HW_Init_Delay,HW_Delay删除。
#include "proj_incs.h"

class Ping_Pang_Demo_CLASS:public VSTATE_SCHED_CLASS
{
public:
  //状态机初始化,初始状态为Ping_Pang_Demo_Start
  void Init(void)
  {
    *this<<VSTATE_OBJECT(Ping_Pang_Demo_Start);
  }
private:
  //状态声明
  VSTATE_DeclarationIn(Ping_Pang_Demo_CLASS,Ping_Pang_Demo_Start);
  VSTATE_DeclarationIn(Ping_Pang_Demo_CLASS,Ping_Pang_Demo_Wait_Busy_Flag);
  VSTATE_DeclarationIn(Ping_Pang_Demo_CLASS,Ping_Pang_Demo_Output);
};

class Hello_World_CLASS:public VSTATE_SCHED_CLASS
{
public:
  //状态机初始化,初始状态为HW_Start
  void Init(void)
  {
    *this<<VSTATE_OBJECT(HW_Start);       //初始状态
  }
private:
  //状态声明
  VSTATE_DeclarationIn(Hello_World_CLASS,HW_Start);
  VSTATE_DeclarationIn(Hello_World_CLASS,HW_WaitSendEnd);
};

class Stream_Output_CLASS:public VSTATE_SCHED_CLASS
{
public:
  //状态机初始化,初始状态为IDLE
  void Init(void)
  {
  }
private:
  //状态声明
  VSTATE_DeclarationIn(Stream_Output_CLASS,Stream_Out_Start);
  VSTATE_DeclarationIn(Stream_Output_CLASS,Stream_Out_Byte_Output);

  friend class Hello_World_CLASS;
};

Ping_Pang_Demo_CLASS Ping_Pang_Demo;       //状态机定义
Hello_World_CLASS  Hello_World;            //状态机定义
Stream_Output_CLASS  Stream_Output;        //状态机定义

static uint8 s_chByte;
static bool  s_bBusyFlag = false;
static uint8 *pchSrc;
static uint8 chLength;

//==============================================================================
//==============================================================================
VSTATE_ImplementationIn(Ping_Pang_Demo_CLASS,Ping_Pang_Demo_Start)
{
  if (usart_serial_in_byte(&s_chByte))  //如果串口收到数据
  {
    *this<<VSTATE_OBJECT(Ping_Pang_Demo_Wait_Busy_Flag);  //跳转到Ping_Pang_Demo_Wait_Busy_Flag
    return;
  }
  //没有跳转,状态机保持原来的状态,继续在Ping_Pang_Demo_Start运行
}

VSTATE_ImplementationIn(Ping_Pang_Demo_CLASS,Ping_Pang_Demo_Wait_Busy_Flag)
{
  if (!s_bBusyFlag)       //如果串口不繁忙
  {
    s_bBusyFlag = true;   //置串口繁忙
    *this<<VSTATE_OBJECT(Ping_Pang_Demo_Output);  //跳转到Ping_Pang_Demo_Output
    return;
  }
}

VSTATE_ImplementationIn(Ping_Pang_Demo_CLASS,Ping_Pang_Demo_Output)
{
  if (usart_serial_out_byte(s_chByte))
  {
    s_bBusyFlag = false;   //释放串口
    *this<<VSTATE_OBJECT(Ping_Pang_Demo_Start);  //跳转到Ping_Pang_Demo_Start
  }
}

//==============================================================================
//==============================================================================
VSTATE_ImplementationIn(Stream_Output_CLASS,Stream_Out_Start)
{
  if(!((pchSrc!=NULL)&&(chLength!=0)))   //如果没有数据发送
  {
    *this<<VSTATE_OBJECT_IDLE();         //跳转到Idle,表示数据发送完毕
    return ;
  }

  *this<<VSTATE_OBJECT(Stream_Out_Byte_Output);   //跳转到 Stream_Out_Byte_Output
  return;
}

VSTATE_ImplementationIn(Stream_Output_CLASS,Stream_Out_Byte_Output)
{
  uint8 chByte = *pchSrc;
  if (usart_serial_out_byte(chByte))
  {
    pchSrc++;
    chLength--;
    *this<<VSTATE_OBJECT(Stream_Out_Start);   //跳转到 Stream_Out_Start
    return;
  }
}

//==============================================================================
//==============================================================================
VSTATE_ImplementationIn(Hello_World_CLASS,HW_Start)
{
  if (!s_bBusyFlag)
  {
    s_bBusyFlag = true;     //置串口繁忙

    pchSrc = (uint8 *)"Hello world!\r\n";
    chLength = sizeof( "Hello world!\r\n");

    Stream_Output<<VSTATE_OBJECT_IN(Stream_Output_CLASS,Stream_Out_Start);//Stream_Output跳转到Stream_Out_Start

    *this<<VSTATE_OBJECT(HW_WaitSendEnd);//跳转到HW_WaitSendEnd
    return;
  }
}

VSTATE_ImplementationIn(Hello_World_CLASS,HW_WaitSendEnd)
{
  if(Stream_Output.IsInIdle())  //如果状态机Stream_Output状态为IDLE,说明串口数据已经发送完毕
  {
    s_bBusyFlag = false;      //释放串口
    *this<<(HS_TICKS_PER_SEC*2)<<VSTATE_OBJECT(HW_Start);  //延时两秒,跳转到HW_Start
    return;
  }
}

int main()
{
  usart_init(9600);

  Ping_Pang_Demo.Init();
  Hello_World.Init();
  Stream_Output.Init();

  while(1)
  {
    Ping_Pang_Demo.Do();
    Hello_World.Do();
    Stream_Output.Do();
  }
}

网友:
等LZ开课

网友:
上官的C++,玩的牛啊。

网友:
做等听课

网友:
哈哈~你的基于C++的状态机也很简洁实用。赞一个先!你的描述太好了,请允许我粘贴你的描述到我的原贴中……

网友:
请教楼主,我直接打开你的工程文件,为什么那些头文件都是没有认到?AVR studio 需要什么出来吗?谢谢!

网友:
楼主不放弃C++,值得佩服啊。。。。呵呵。

网友:
一直用C,还没到C++的转变嘞,可以学习学习~~

网友:
傻孩子,写得东西太有学习意义的,看过不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了状态机跳转关系,有可以移植到IAR C++。
LGT板子还没到,没有在硬件上验证过。

我一直写不出下面的代码。

class io{
        its_dir;  // 输入输出方向,如:DDB1
        its_pin;        // 用于读入的引脚,如:PINB1
        its_port;   // 用于输出的引脚,如:PORTB1
  public:
        io(dir,pin,port){}  //  构造函数,把方向,引脚,端口参数传递进去.
};

class led{
        io p1;
  public:
        led(dir,pin,port){ }         //构造函数,把方向,引脚,端口参数传递给P1.
};

这时,我们可以这样用

led LED_1(DDB1,PINB1,PORTB1);
led LED_2(DDB2,PINB2,PORTB2);

是不是在IAR里面不可能实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写不出下面的代码。

class io{

public:
        io(dir,pin,port){}  //  构造函数,把方向,引脚,端口参数传递进去.
----------------------------------------------------------------------------------------------------------
传递IO口参数,你只能用指针,或者引用。

更好办法是用模板,这样编译效率更高。
http://www.ourdev.cn/thread-5469748-1-3.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public:
        io(dir,pin,port){}  //  构造函数,把方向,引脚,端口参数传递进去.
---------------- ...

IAR好像不支持io空间的指针。不知道有什么好方法传递进去?
我上面的io是基础类,led类包含了io类的。
我这样写法,方便把各种外设封装成类。比如LED类,不单有端口的操作,还有LED闪烁的次数,时间,等参数,要封装进一个类里面,++兄的模板类好像如何能做到?

网友(2012-05-26):
protothread 的核心是:

1)每个任务的本质都是一个基于状态机的函数,多任务并行实际上是不断执行各个基于状态机的函数
...这一点,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2)对于任务函数:自动实现状态机,无需编程者主动去设计状态机的各个状态,巧妙的应用了c 编译器的特点,行号 __LINE__ 就用作状态,每个代码行都自带了一个隐含状态,用行号作为状态,就无需人为再设计状态了!这是protothread的精华,也是令人震撼的思想。

因此任务函数本质上是状态机,但是又被精妙的自动实现了,无需编程人员以状态机的方式思考,极大的提高了程序代码的自然度。

其实protothread的真正意义,就是这两条, 其他所代码,都是辅助其实现而已。

网友:
想基于mcu的面向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