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问一下:单片机IO口都有保护电路吗?

楼主(2012-04-21):
如题。
补充:比如说,将一IO口输出0,再将该口直接接上5V电压,会不会烧掉?芯片内部有没有IO口保护电路?

楼主:
唉,今天周末,人好少啊.......

自己顶一个先!

网友:
不烧才怪

网友:
为啥不加这个电阻呢?

网友:
要加限流电阻的,单片机I/O的负载能力有限.

网友:
不能直接接在5V的

楼主:
这是一本单片机书籍中的片段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一般的CMOS单片机都有这种保护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