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388调以太网+WIRESHARK抓包软件

楼主(2012-04-21):
       小弟最近在调LPC2388以太网工程,先附上网页显示界面。
此网页显示为读取AD采样的数据,
    网页是用HTML语言编写
        ad.cgx
t <form>
t <text>
t <id>ad_value</id>
c x<value>0x%03X</value>
t </text>
t </form>
.

ad.cgi
t <html><head><title>AD Input</title>
t <script language=Java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xml_http.js"></script>
t <script language=Java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 Define URL and refresh timeout
t var formUpdate = new periodicObj("ad.cgx", 500);
t function plotADGraph() {
t  adVal = document.getElementById("ad_value").value;
t  numVal = parseInt(adVal, 16);
t  voltsVal = (3.3*numVal)/1024;
t  tableSize = (numVal*100/1024);
t  document.getElementById("ad_table").style.width = (tableSize + '%');
t  document.getElementById("ad_volts").value = (voltsVal.toFixed(3) + ' V');
t }
t function periodicUpdateAd() {
t  if(document.getElementById("adChkBox").checked == true) {
t   updateMultiple(formUpdate,plotADGraph);
t   ad_elTime = setTimeout(periodicUpdateAd, formUpdate.period);
t  }
t  else
t   clearTimeout(ad_elTime);
t }
t </script></head>
i pg_header.inc
t <h2 align="center">
AD Converter Input</h2>
t This page allows you to monitor AD input value in numeric
t  and graphics form. Periodic screen update is based on xml technology.
t  This results in smooth flicker-free screen update.

t  Turn potentiometer on an evaluation board clockwise or counterclockwise
t  and observe the change of AD value on the screen.
t <form action="ad.cgi" method="post" name="ad">
t <input type="hidden" value="ad" name="pg">
t
t
t  <th width=15%>Item</th>
t  <th width=15%>Value</th>
t  <th width=15%>Volts</th>
t  <th width=55%>Bargraph</th>
t POT1:
t
t <input type="text" readonly style="background-color: transparent; border: 0px"
c g 1  size="10" id="ad_value" value="0x%03X">
t <input type="text" readonly style="background-color: transparent; border: 0px"
c g 2  size="10" id="ad_volts" value="%5.3f V">
t
c g 3
t
t
t
t <input type=button value="Refresh" onclick="updateMultiple(formUpdate,plotADGraph)">
t Periodic:<input type="checkbox" id="adChkBox" onclick="periodicUpdateAd()">
t </form>
i pg_footer.inc
. End of script must be closed with period
以上代码为我网页部分代码。

下面贴出我程序的处理代码
case 'g':
      /* AD Input - file 'ad.cgi' */
      switch (env[2]) {
        case '1':
          adv = AD_in (0);
          len = sprintf((char *)buf,(const char *)&env[4],adv);
  ///////////////////////////////////////////////////////////////////////
  for(j=0;j<100;j++)
  {
            *(buf+j+len) = 100;

  }          len     += 100;
///////////////////////////////////////////////////////////////////////

break;
        case '2':
          len = sprintf((char *)buf,(const char *)&env[4],(float)adv*3.3/1024);
          break;
        case '3':
          adv = (adv * 100) / 1024;
          len = sprintf((char *)buf,(const char *)&env[4],adv);
          break;
      }
      break;

    case 'x':
      /* AD Input - xml file 'ad.cgx' */
      adv = AD_in (0);
      len = sprintf((char *)buf,(const char *)&env[1],adv);
      break;
现在我的板子和电脑通过以太网通信,一切正常。然后我在CASE '1'里面加了一个FOR语句,在这里不仅发送AD采样的数据,我还要继续发送另外100个数据。但这另外100个数据只发送过去,并不需要显示在网页上。然后我用抓包软件进行监测,我并没有抓到我所发的这100个数据。
以下附上我抓包软件截图:
此图为我在CASE '1'里面加了一个FOR语句后显示的结果,我往buf缓冲区写了100个100,100的ASCII码是d,所以在网页上显示了这么多的d。但我在抓包软件里并没有看到我传送的这100个100数据。

以下是我的问题:
    1.我往buf缓冲区写了这100个数据,为何我在抓包软件中看不到?程序要怎样修改才能正确?
    2.AD采样的值我通过抓包软件也看不到,请问是怎么回事?我找不到数据在什么位置!!!
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万分感激!

另附 上抓包软件和截图

楼主:
为自己顶一下。请各位不吝赐教哈

楼主:
我所使用的是DP83848以太网控制器。哪位有用啊??

网友A:
哥们,那个显示好像是在javascript程序里面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那个显示好像是在javascript程序里面使用的

那我要怎么才能查看我所发送的数据呢?请指教呀!!!谢谢

楼主:
求指点呀

网友:
我也用了wireshark软件,发现有些数据是看不到,不知道在哪里设置

楼主(2012-05-24):
嗯嗯,同上。好奇怪,求解释

网友(2013-09-18):
你好,想问一下你的网页是用什么工具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