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对NEC RC5两种红外码 混合解码 有做过这种程序的吗

楼主(2012-04-21):
最近接了一个 单片机的 学习型插座  要解 NEC  RC5两种红外编码
]这两个 用一个程序来解的 怎么弄 最近思路有点复杂了  想听听大伙
  对这个 项目的 想法 应该怎么做 才可以 一起解码
或者有哪位 大师 用更好的方法 实现 大部分红外编码的 通用解码程序

网友:
NEC、RC5混合解码是可以,更多的也可以,
这种多种红外编码混合解码较方便的方法是:先在中断中捕获电平数据(有PCA最好,没有用定时器也行),再在主程序中分析解码

楼主:
他们  好像格式不一样的  怎么 判断呢  您那边有 资料 可供研究吗

网友:
利用PCA捕获捕获红外发射脉冲高、低电平时间,送串口显示( 含NEC、RC5解码
http://www.ourdev.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004479&mobile=yes

帖子中的
RC解码程序可以更精简;
没有PCA也可以用定时器代替;
自己动脑吧

如果只解码NEC和RC5,也可以边捕获电平数据边解码,这样的话可以节省几十字节的数据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