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AD/DA芯片

楼主(2012-04-21):
有没有一款具有I2C总线传输且有多路(最好6路以上)AD转换功能的芯片!求各位大侠推荐

网友:
百度一下。。。。。。。。

网友:
STM32F100  这个便宜

网友:
分辨率之类的有要求没有?

网友:
要多少位的AD或其他的参数要求啊,建议去AD官网(不是广告)查找一下,可以根据自己想要的参数选择。

网友:
PCF8591
PCF8591
PCF8591
PCF8591

网友:
www.ivbase.com网站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