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与8位单片机比较

楼主(2012-04-21):
32位Cortex-M0并不比8位单片机占用更多的Flash,,,,

但是,如果从堆栈的角度来考虑,M0应该会消耗更多的RAM。。。

据说单片机制造中主要的成本是Flash和RAM,,,那么,是不是可以猜测:32位M0单片机比8位单片机更贵一些,主要就是贵在RAM上面了呢????

楼主:
唉,传上来才发现:

ZLG的人竟然犯这样的低级错误:
PIC16的指令长度好像应该是14位吧;而PIC18的指令长度应该是16位。。。

这个都搞错,,真是太粗心了——这是不是说明ZLG的员工没有人接触过PIC啊???

网友A:
是不是可以猜测:32位M0单片机比8位单片机更贵一些,主要就是贵在RAM上面了呢????

-------------------

贵的是DIE的大小!
M0 只贵一点,它就是8位,16位MCU杀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可以猜测:32位M0单片机比8位单片机更贵一些,主要就是贵在RAM上面了呢????

------------------ ...

Die是什么??是芯片有用部分(硅片)的尺寸吗???

那这个尺寸中占比最大的是什么???不是Flash和RAM吗???

从上面的对比图片来看:其实8位单片机和16单片机中绝大多数指令其实应该也是16位的,比如AVR的指令,就是16位和32位。。而M0的指令也是16位和32位。。。至少这部分说明:32位单片机并不会比8位或16位单片机占用更多的Flash(指在完成相似应用的情况下)

网友:
请问楼主,代码长度是什么意思。新手问题,见谅。

网友A:
引用 楼主:
Die是什么??是芯片有用部分(硅片)的尺寸吗???

那这个尺寸中占比最大的是什么???不是Flash和RA ...

Die是什么??是芯片有用部分(硅片)的尺寸吗???
是的

那这个尺寸中占比最大的是什么???不是Flash和RAM吗???
还有取指令,解码,执行,部分的

超低的能耗
Cortex-M0 处理器在不到 12 K 门的面积内能耗仅有 85 µW/MHz(0.085 毫瓦),所凭借的是作为低能耗技术的领导者和创建超低能耗设备的主要推动者的无与伦比的 ARM 专门技术。
简单
指令只有 56 个,这样您便可以快速掌握整个 Cortex-M0 指令集(如果需要);但其 C 语言友好体系结构意味着这并不是必需的。可供选择的具有完全确定性的指令和中断计时使得计算响应时间十分容易。

参考这些链接
http://www.arm.com/zh/products/processors/cortex-m/cortex-m0.php

http://www.arm.com/zh/products/processors/cortex-m/cortex-m3.php

http://www.arm.com/zh/products/p ... ex-m4-processor.php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e是什么??是芯片有用部分(硅片)的尺寸吗???
是的

谢谢,很好的资料。。。

网友:
不过M0处理字节、位就麻烦一些就不是一条指令能搞定的了。

网友B:
相对来说,工艺先进的是不是没有落后的皮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对来说,工艺先进的是不是没有落后的皮实

我也听说过这种说法,应该是有一定依据的。。。

据说宇航级的处理器就使用比较落后的工艺,这样CPU内部的物理连线就不容易被高能辐射粒子打断。。。。因为比较粗

网友:
引用 网友A:
Die是什么??是芯片有用部分(硅片)的尺寸吗???
是的

DIE就是模具,光模,现在一个光模在100多W左右。你看看你能开几个光模

网友:
不是RMB哦

网友:
M0的低功耗再霸气一点就好了~

网友(2013-05-18):
感觉M0和M0+都是8位机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