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上路,发个基于RDA5820的收音机

楼主(2012-04-21):
先上图
这个用的是STC12C5608AD做的,驱动了一块1602,RDA5820。
这里有源代码。

网友:
RDA5820性能如何?比如说对比手机。我买两台BCL3000,灵敏度居然还不如I9100的

楼主:
这里有视频,但是我发不了链接,就发个地址包。

网友:
看看是否可以用

楼主:
没有人看看不。

楼主(2012-09-29):
这么久了。还是有人发现。说明东西也还是有人看的。。

网友A:
这个芯片跟TEA5767是不是兼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跟TEA5767是不是兼容的?

模块的引脚兼容。。。。

网友:
性能与TEA5767哪一种更好呢?有随知道,现在手机上的收音模块一般有什么的呀?

楼主:
肯定是RDA5820,功能多一点(可以发射)但是价钱比TEA5767贵。呵呵。手机不清楚但是MP4用的多的是TEA5767,有种可以发射信号的MP4用的就是RDA5820..

网友(2013-04-11):
收藏,在做1846的接收,应该有用

网友(2013-06-07):
有电路图吗?

网友:
不明白楼主按键的设置,烦请指教。

楼主:
记得好像是用AD采集的。有点忘记了。

网友:
楼主:按键输入用的电阻分别是多大?

网友:
收下了~以后有时间再看看,谢谢~

网友(2013-08-17):
啊擦,现在要准备电赛,准备做FM ,来你这里搜到了好东西,谢谢楼主

网友(2014-01-20):
不知 LZ   单片机用多少晶振

;;另外,做发射用时,要加天线吗?

网友:
我觉得发送的功率小些

网友(2014-03-01):
同样适用STC12C5608AD,11.0592的晶振,下载楼主的程序怎么没用啊

网友(2014-09-24):
我是直接套战舰开发板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