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变态的1602玩法...

楼主(2012-04-21):
小弟刚学到1602,刚开始的时候卡死在初始化上了,一见Delay就头大,索性咱不要Delay了.
把测试程序贴上来,求大家看看代码有什么毛病,和隐患。
这是main()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C90.H>         //STC单片机用的,可代替reg52.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MacroAndConst.h"
#include "Time.h"

xdata unsigned char str[] ="LCD1602 Init OK!";
xdata unsigned char str2[]="BUSY  Count=";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j,i,k,g,s,b,q;
        Timer0Init();
        EA=1;
    LCD1602_Init();
    while(1)
        {
        while(!LCD1602_Write(0x80,1))k++;
        for(i=0;i<=16;i++)
                    {
                     while(!LCD1602_Write(str,0))k++;
                        }
                while(!LCD1602_Write(0xC0,1))k++;
            for(i=0;i<12;i++)
                    {
                     while(!LCD1602_Write(str2,0))k++;
                        }
                g=k%10+0x30;
                s=k/10%10+0x30;
                b=k/100%10+0x30;
                q=k/1000%10+0x30;

                while(!LCD1602_Write(q,0))k++;
                while(!LCD1602_Write(b,0))k++;
                while(!LCD1602_Write(s,0))k++;
                while(!LCD1602_Write(g,0))k++;
                j=0;

                while(j<=500)
                        {
                                 if(SysTime1Ms)
                                {
                             j++;
                             SysTime1Ms=0;
                                }
                        }
                k=0;
                while(!LCD1602_Write(0x01,1))k++; //清屏
        }
}

这是1602.c
//#include <STC90.H>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acroAndConst.h"
#include "Time.h"

/*           晶振=12M        */

//////LCD1602端口定义//////
sbit LCD1602_RS=P2^6;                  //0=读写状态or命令 ,1=读写数据
sbit LCD1602_RW=P2^5;                  //0=写,1=读
sbit LCD1602_EN=P2^7;                  //1=读,高脉冲=写
sbit LCD1602BUSY=P0^7;        //1=液晶忙,0=空闲
#define LCD1602_DAT P0

//////LCD1602忙判断///////////////////////
bit LCD1602_Busy(void)
{
    LCD1602BUSY=1;
    LCD1602_EN=0;
    LCD1602_RS=0;
    LCD1602_RW=1;
    LCD1602_EN=1;
    while(LCD1602BUSY)return 0;                  //空闲标志=1
    LCD1602_EN=0;
    return 1;

}

//////LCD1602写命令或数据函数//////
bit LCD1602_Write(uchar LCD_DAT,bit ComOrDat)
{
           //while(!SysTime1Ms);SysTime1Ms=0;                //写命令内的延时,死循环
        if((!ComOrDat)&&LCD1602_Busy())                        //ComOrDat=0,写数据
        {
        LCD1602_RS=1;
        LCD1602_RW=0;
        LCD1602_DAT=LCD_DAT;
        LCD1602_EN=1;
        LCD1602_EN=0;
        return 1;
        }
    if((ComOrDat)&&LCD1602_Busy())                                //ComOrDat=1,写命令
        {
        LCD1602_EN=0;
        LCD1602_RS=0;
        LCD1602_RW=0;
        LCD1602_DAT=LCD_DAT;
        LCD1602_EN=1;
        LCD1602_EN=0;
        return 1;
        }
    return 0;
}

////////初始化最关键,注意调节延时。仿真失败不代表真机不行。//////
void LCD1602_Init(void)
{
                                          //仿真用延时
    while(!LCD1602_Write(0x38,1));
    while(!LCD1602_Write(0x08,1)); //关显,无光标
           while(!LCD1602_Write(0x01,1)); //清屏
    while(!LCD1602_Write(0x0c,1)); //开显,无光标
  //while(!LCD1602_Write(0x06,1));

}

这是time.c
#include "MacroAndConst.h"
#include <reg52.h>

bit SysTime1Ms;
bit SysTime2Ms;

void Delay1Ms(unsigned long j)                   //初始化不必忌讳用Delay
{
        //if(j=0)return;
    while(j--)
    {
        while(!SysTime1Ms);
        SysTime1Ms=0;
    }
}

void Timer0Init(void)
{
    TMOD &= 0xf0 ;
    TMOD |= 0x01 ;      //定时器0工作方式1
    TH0  =  0xfc ;      //定时器初始值
    TL0  =  0x17;
    TR0  = 1 ;
    ET0  = 1 ;
}

void SysTimeIst() interrupt 1
{
  //  static unsigned int c;
        TH0  =  0xfC ;      //定时器初始值
    TL0  =  0x1f;
    SysTime1Ms=1;
//        if(++c>=1){SysTime2Ms=1;c=0;}
}

头文件1602.h
#ifndef         _LCD1602_H_
#define                _LCD1602_H_

extern bit LCD1602_Write(unsigned char,bit);
extern void LCD1602_Init(void);
#endif

time.h
#ifndef _Time_H_
#define _Time_H_
extern void Timer0Init(void);
extern void Delay1Ms(unsigned long);
extern bit SysTime1Ms;
extern bit SysTime2Ms;
#endif

网友:
试一下将查忙部分用简单的延时来替换试试吧,一般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找个例子研究下吧  网上多的是
贴一大堆程序让大家找BUG     看着都累

网友:
不要做浮躁的工程师哦。。亲

楼主:
编译已经通过,运行正常
main()循环3个写命令,32个写数据
STC90C516RD+:
12M 12T读出BUSY计数为50-53,6T下计数为126-129
33.8688M 6T计数为401-403,12T计数为181-18316M计数484-488

STC12C5A60S2:
1T 外部12M计数为353-356,内部RC 计数为331-334
33.8688M晶振不行了,一团麻子....
27M也不行....麻子

网友:
没有 cowboy 的人肉驱动1602变态,,,

网友:
没有什么变态,各有各法能用就行。

网友:
BT在哪里?

网友:
为何要变态了,常态不是很好么?

网友:
用定时器做延时。。。。有啥变态?
有时候程序里做超时等待,还不能用软件延时,硬件定时器+状态变量是最简单的了。

网友:
程序写的太个性了,不太容易看明白呀

楼主:
主要是看初始化函数和main()的while()
我的意思是,用while死等忙信号难道不危险吗?
难道大家的1602始终都会有空的吗?不会卡死?
如果大家都认为这类写法很正常,是不是说大家都没有被忙信号卡死过?

网友:
忙等待 要加入超时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