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8F08A RESETN 引脚复位不起作用. 复位一定要断电怎么回事?

楼主(2012-04-21):
复位按钮按得没反应. 偶尔偶尔会好一下. 要复位, 一定要断电后, 重新上电.

楼主:
CPU 引脚上的低电平信号是没问题的. 用示波器确认过了.

网友:
恭喜你套件已经到手,我的还不知道要什么时候去了

网友:
使用了外部晶振?

楼主:
改为内部振荡器没有问题了. 外部晶振 18.432MHz出现复位问题, 我换了一个CPU问题也是一样的.

希望能给出稳定工作条件下, 外部晶振的极限频率.

楼主:
jianghu-00091:
    哇靠, 你咋这了解情况? 大侠, 您哪位?

    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
第一次用AVR芯片. 感觉不太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改为内部振荡器没有问题了. 外部晶振 18.432MHz出现复位问题, 我换了一个CPU问题也是一样的.

希望能给出稳 ...

我们内部测试已确认这个问题, 目前的工程样片外部时钟和外部复位之间的确存在无法同时工作。
拿到工程片的用户, 建议使用内部晶振。工程片的外部晶振功能与外部复位功能只能同时取其一。

我们已经在量产芯片中已经修复这个问题。

非常感谢楼主反映这个问题, 以及给予我们的帮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们内部测试已确认这个问题, 目前的工程样片外部时钟和外部复位之间的确存在无法同时工作。
拿到工程片 ...

建议厂方发布个勘误表,详细列出目前已经测试确认的问题,并给出解决方案。这样可以使很多初次使用的用户少走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厂方发布个勘误表,详细列出目前已经测试确认的问题,并给出解决方案。这样可以使很多初次使用的用户 ...

多谢楼主的建议, 我会在一个专门的主题中发布已经确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