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编程器用MAX232是怎么产生12v电压的????

楼主(2012-04-21):
如图,我卖的一款51简易编程器,就编89c51 52 55 89s51 52还有89c2051 89c1051 89c4051,
我用PROTEUS仿真怎么都没有12v,我就不懂,这是如何产生12v的。把编程器接上USB,实际测量,可以得到12v,D3+极7.94V,D3-极10.54V,D4-极 13.82v,逐级升压啊???

网友A:
MAX232内部带有充电泵
查查充电泵 charge pump 的原理就知道是如何升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X232内部带有充电泵
查查充电泵 charge pump 的原理就知道是如何升压了

MAX232内部的升压器,反相器我知道,
关键是
D3+极7.94V,D3-极10.54V,D4-极 13.82v,逐级升压啊???
D3+极,也就是MAX232的v+,

网友:
我以前也没了一个这编程器
估计要从232这芯片内部原理分析了!不是很清楚
楼主还不如买一USBASP下载线!也就25元钱AT S系列加AVR全系列都支持!

网友:
还不如直接买莫大的LTG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