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8F0XA测试问题汇总

楼主(2012-04-21):
问题1. 外部晶振与外部复位无法同时工作;

          这是目前工程样片中存在的问题, 我们已经在量产芯片中修复。
          建议拿到目前样片的用户使用内部晶振, 如需使用外部晶振,请注意一下限制:
          1. 无法使用外部复位功能。
          2. 在使用内部WDT复位和软件复位前, 需要首先将系统切换至内部晶振。

问题2. 动态功耗与待机功耗偏大;

          目前工程片的动态功耗12~17mA @3.0V, 8MHz。
          这个问题是芯片后端设计问题, 已经在量产芯片中解决, 最后芯片的动态功耗将会小于5mA。

以上为我们内部确定LGT8F08A-16C存在的问题, 量产芯片将会以LGT8F0XA-25C 区分。

网友:
还没用外部晶振呢,在折腾内部的RC,一会儿看看温度影响大不大。

网友:
复位不了开始还以为是CPU问题, 还换了一个, 结果问题一样, 然后怀疑电源, 还翻了半天把3.3V的隔离电源找出来挂上去了. 还好片子便宜.

网友:
问题1. 外部晶振与外部复位无法同时工作;

          这是目前工程样片中存在的问题, 我们已经在量产芯片中修复。
          建议拿到目前样片的用户使用内部晶振, 如需使用外部晶振,请注意一下限制:
          1. 无法使用外部复位功能。
          2. 在使用内部WDT复位和软件复位前, 需要首先将系统切换至内部晶振。

那就是说对于之前我提到的"手触摸外晶振不会改写EEPROM"测试无法进行了?

楼主:
可以啊, 你还是可以使用外部晶振。 只是说这时候外部复位无法工作。其他功能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啊, 你还是可以使用外部晶振。 只是说这时候外部复位无法工作。其他功能一切正常。 ...

测了也是白测呀,
内RC与外部晶振不能同时使用,
而你的EEPROM是要用到内RC的,
这样一来要使用EEPROM时要切换到内部RC来工作,
这时候外部晶振也就没用到了呀,
摸了也是白摸,还不如自摸

楼主:
那句话是说了内部RC不能与外部晶振同时使用啊?
内部RC与外部晶振完全可以同时工作。
放心大胆的摸吧

网友:
内外可以同时摸

网友:
难道现在买的不是量产片子?是工程样片?这个有点晕了。。。

网友:
本想画个农网用单相电表的板去做电磁兼容实验,但那既麻烦又费钱,公司老板说还是等拿到量产的正式版芯片再试吧。

网友:
楼上的兄弟,你也多少买点工程样片参与测试啊,而且看你还可以单位报销的
说不定你还能试出官方不知道的bug
只有大家参与了,才能会更快的出稳定的产品

我已经下单买了20片,绝对不是吹的

网友(2012-08-01):
我也买了20片,估计是要砸手里了,下载程序一直有问题啊???
我都快哭了
我为了便宜,买了48元的ISP下载器,结果上面2号引脚是VTG,这个引脚什么用啊,接新片的那里????
我是否应该再买个JTAG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句话是说了内部RC不能与外部晶振同时使用啊?
内部RC与外部晶振完全可以同时工作。
放心大胆的摸吧 ...

大哥,我为了图便宜,没有买58元的JTAG而是买了48元的ISP 下载器,而且我买了20个SSOP的LGT
现在我使用1117  3.3供电,ISP上面2号引脚VTG,应该接那里啊,求解释啊???
多谢了

网友:
to: 楼上,你不用担心芯片问题,你现在买到的芯片,已经是量产的了,问题已经解决了
VTG,就是目标芯片电源的意思,当然是接到芯片的VDD电源正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