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老大的免费LGT套件,玩转IO,上传相关图片及ICC测试工程

楼主(2012-04-21):
收到老大的免费LGT套件,见下图,10分钟成功玩转IO翻转,并仿真。

测试工程,ICCAVR7.22

全套:

传说中的LGT:

仿真器:

数据线及样片:

DS203 Mini示波器测IO输出波形:

仿真截图:

主要时间是花费在头文件上,ICCAVR7.22里选#include <iom164pv.h>,在AVRstudio仿真选项里选M162,过后和AVR仿真一样,哈哈,非常好玩。

在此特别感谢:老大免费赠送LGT套件和一剑网友免费赠送DS203 Mini示波器。

网友A:
示波器亮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亮点啊。

确实爱不释手啊,走哪带哪,哈哈。

网友:
示波器,羡慕的流口水啊。

网友:
示波器,带宽多少的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实爱不释手啊,走哪带哪,哈哈。

LZ的示波器多少银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的示波器多少银子?

lz说了,也是免费赠送的。

网友:
示波器好炫。icc里面的配置向导适合lgt?

网友:
DS203 Mini示波器
这个是什么东东呀?
我看此贴有点喧宾夺主了.示波器成大大亮点了

网友:
顶 DS203 Mini示波器 !

网友:
示波器…………口水…………
应该不便宜

网友:
乱搜了1下,发现了,零售要接近1K.
楼主这套是某论坛版主赠送给他的

网友:
示波器太cute了~~~

网友:
楼主是最先发布老大免费LGT套件的应用的吗?

网友:
示波器...靓....

网友:
示波器也成此贴主角

网友:
挺好的。谢。。。以后用ICC了,既可以玩AVR也可以玩LGT....

网友:
示波器主角!

网友:
ds203不便宜, 零售八九百,
ds201便宜呢, 却只有1M采样率.

网友:
示波器亮点!

网友:
DS203 Mini示波器 要900+啊

网友:
口水示波器

网友:
LGT和DS203mini都不错

网友:
咋一看上去以为是手机呢!

楼主:
铁通这破网---,在家时回个贴真难啊。怎么都说示波器?示波器确实不错,但LGT也相当给力,软件都直接用AVR的,连仿真也是在AVRStudio,还用的JTAG插件,真是牛X!但是板子上面的ISP接口是做啥的?ISP的硬件会是啥呢?仿真器在ISP软件上好象用不了的。

网友:
我是来看示波器的

网友:
DS203 Mini示波器  亮点呀,LGT同样是亮点!

网友:
示波器确实有点喧宾夺主了。

网友:
示波器买不起。。。。

网友:
不错,示波器也很精致呀

网友:
这示波器确实看着不错,赶明儿咱也从哪儿寻摸一个。

网友C:
示波器亮点。不过淘宝上一搜还真的贵。问下楼主,这个示波器好用不。值不值900

网友:
示波器是不是太贵啦!买不起,说实话非常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亮点。不过淘宝上一搜还真的贵。问下楼主,这个示波器好用不。值不值900 ...

同问,900其实不算贵了。

网友:
LGT的第一篇测试帖子,不过好像被示波器抢了风头。

楼主:
楼上的兄弟,对示波器感兴趣的,去看这个贴子吧---经济型袖珍示波器-0203-研发披露http://www.ourdev.cn/forum.php?m ... 9&highlight=203

大家别跑话题啊,继续LGT,还是要搞清楚寄存器与M164p的区别,才能更好玩转它。我的上一个贴子没总结完。

网友:
示波器亮点

网友:
示波器。。。口水ing。。。。

网友:
顶示波器,去现场调试确实是个好东西!

网友D:
引用 楼主:
楼上的兄弟,对示波器感兴趣的,去看这个贴子吧---经济型袖珍示波器-0203-研发披露http://www.ourdev.cn ...

同问,这示波器用起来行不?

网友:
大家感受都一样啊,哈哈,第一感觉示波器太帅!

网友:
大家都是识货的,我也看上了,建议魏坤山寨个100M的,肯定有市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的示波器多少银子?

  DS203 Mini示波器 关键词,搜索taobao,,900多大元啊!!!

网友:
示波器成主角了 ,真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问,这示波器用起来行不?

用起来感觉非常不错,72M的采样率,四通道,两路数字通道,两路模拟通道,波形输出等,一般应用足够了,现在改动的比较多,软件、硬件都一直在升级,外壳全换成合金的了,非常靓。反对意见的网友请绕道别拍砖,谢谢。

楼主:
这楼被你们歪的,快要倒啦。

网友:
哈哈吵止是我一个人,看到LGT,还看到示波器了,真PL啊!

网友B:
LZ能否测点别的,只是搞点IO翻转太简单,有推销示波器的嫌疑!?

网友:
看了以后,就就记得示波器很不错。

网友:
lz应该将示波器盖起来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能否测点别的,只是搞点IO翻转太简单,有推销示波器的嫌疑!?

楼被你们歪了,我晕啊,这样子搞下去我倒真成推销示波器的了。昨天是第一次接触LGT,下班前30分钟开始玩的,所以临时写个IO翻转的贴子,这段时间事情太多了,很少有功夫能闲的下来。还有ISP下载器有没有推出?现在用JTAG,熔丝位对不上,没敢改写。今天休息在家,带儿子玩,呵呵。LGT套件放公司里了,闲一点时会继续深入,感觉差不多就直接先在工程中试用了。

网友:
DS203 Mini示波器  亮点呀

网友:
示波器很抢眼啊!!!!!!!!!!!楼主在哪里买的啊?

网友:
这示波器真好

网友:
你们看的是示波器吧

网友:
示波器很帅啊

网友:
楼主好人,啥都有人送。

网友:
果然大家都看上示波器了

网友:
羡慕死了啊!好东西啊,可惜没钱买不起啊,有没有人搞一个android的或者iphone的?

网友:
示波器给个链接

网友:
不是喧宾夺主,看楼主的拍摄突出的就是示波器,有为这款示波器做广告的嫌疑,

网友:
奇怪,怎么刚打完逗号就发出去了,我还没写完,《和楼主开个玩笑,投桃报李也也是应该的》,这段和上面连接

网友:
所以不要拍个靓MM在调试LGT板子,不然MM被顶上了不好弄啊。

网友E:
想知道ICC中怎么配置LGT。
不明白这个~~“ ICCAVR7.22里选#include <iom164pv.h>,在AVRstudio仿真选项里选M162 ”

BTW:示波器定型没有?一直想买一个呀,不过它一直在改进。

网友:
引用 网友E:
想知道ICC中怎么配置LGT。
不明白这个~~“ ICCAVR7.22里选#include ,在AVRstudio仿真选项里选M162 ”

因为寄存器兼容164,而AVRStudio不支持164的ICE JTGA调试,就选162来凑合一下。

网友:
同样一眼就看上了示波器。。。也去百度了下,,,零售接近1K了。LZ好幸福。

网友:
大伙都被示波器吸引了

网友:
不知道这种示波器和品牌的有多大的区别,这种示波器只是玩玩可以还是可以当个东西用?

楼主:
你们这些人,摆明了想让我犯错啊。本贴只讨论LGT。
logicgreen :JTAG能否操作LGT的熔丝位?在JTAG里能读出162的,但没敢乱改。

网友:
对示波器感兴趣!

网友:
又是STM32的强大应用……
首先声明,我没有打广告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买家也和买家没有丝毫的关系,如果有异议,删除即可

DS203是一个5踪4线的通用电子工程任务的数字示波器。它的基于ARM Cortex M3内核的CPU,采用FPGA实现对外接ADC的管理控制和数据缓存,内置2MB的U盘,用户可以通过U盘来存储波形和升级系统固件,并提供4个应用程序分区,方便用户装载和升级最多4个不同的应用程序固件。

技术指标:

主控CPU: ARM Cortex M3
FIFO及控制:FPGA
ADC: AD9288-40,(超频使用)
可升级AD9288-80,AD9288-100、
AD9218-40,AD9218-60、AD9218-80,AD9218-105、 低噪声
模拟通道数 2( [CH_A] [CH_B] )
数字通道数 2( [CH_C] [CH_D] )
运算通道数 [CH_A]+[CH_B], [CH_A]-[CH_B], [CH_C]&[CH_D], [CH_C]&[CH_D]
垂直灵敏度 20mV-10V/div(1-2-5 STEP) 采用x1探头时
200mV-100V/div(1-2-5 STEP) 采用x10探头时
垂直分辨率 8 bits
存储深度 单通道8K
4通道4X4K
输入耦合方式 直流、交流
最大输入电压 80Vpp 采用x1探头时
400Vpp 采用x10探头时
软触发类型 正负边沿、高低电平
硬触发类型 正负边沿
触发模式 自动、标准、单次、慢扫描、即时扫描
触发源 [CH_A] [CH_B] [CH_C] [CH_D]
信号源 方波:
10Hz到8MHz共20档约2.8Vpp信号源,占空比10~90%可调
正弦波、三角波、锯齿波:
10Hz到20KHz共11档约2.8Vpp
采样波:
ΔT内波形片段 开发中
文件储存容量 内置2M USB盘
文件储存格式 BMP,DAT
自动测量类型 最大值、最小值、峰峰值、平均值、有效值、频率、周期、脉宽、占空比
光标测量 时间值、幅度值
显示模式 4线显示:
1线: [CH_A] , HIDE
2线: [CH_B] , HIDE
3线: [CH_C] , HIDE
4线: [CH_D] ,HIDE, [CH_A]+[CH_B], [CH_A]-[CH_B], [CH_C]&[CH_D], [CH_C]&[CH_D] , FILE_1, FILE_2, FILE_3, FILE_4
采样模式 实时采样
采样率 30S/s ~ 72MS/s
30S/s ~ 144MS/s 开发中
电源 电池供电
尺寸 98mm(长)x60mm(高)x14.5mm(厚)
重量 80g(不含电池)

原理图:

细节图:

外观图:

网友:
又是STM32的强大应用……
首先声明:我没有打广告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买家也和买家没有丝毫的关系,如果有异议,删除即可

DS203是一个5踪4线的通用电子工程任务的数字示波器。它的基于ARM Cortex M3内核的CPU,采用FPGA实现对外接ADC的管理控制和数据缓存,
内置2MB的U盘,用户可以通过U盘来存储波形和升级系统固件,并提供4个应用程序分区,方便用户装载和升级最多4个不同的应用程序固件。

技术指标:
主控CPU: ARM Cortex M3
FIFO及控制:FPGA
ADC: AD9288-40,(超频使用)
可升级AD9288-80,AD9288-100、
AD9218-40,AD9218-60、AD9218-80,AD9218-105、 低噪声
模拟通道数 2( [CH_A] [CH_B] )
数字通道数 2( [CH_C] [CH_D] )
运算通道数 [CH_A]+[CH_B], [CH_A]-[CH_B], [CH_C]&[CH_D], [CH_C]&[CH_D]
垂直灵敏度 20mV-10V/div(1-2-5 STEP) 采用x1探头时
200mV-100V/div(1-2-5 STEP) 采用x10探头时
垂直分辨率 8 bits
存储深度 单通道8K
4通道4X4K
输入耦合方式 直流、交流
最大输入电压 80Vpp 采用x1探头时
400Vpp 采用x10探头时
软触发类型 正负边沿、高低电平
硬触发类型 正负边沿
触发模式 自动、标准、单次、慢扫描、即时扫描
触发源 [CH_A] [CH_B] [CH_C] [CH_D]
信号源 方波:
10Hz到8MHz共20档约2.8Vpp信号源,占空比10~90%可调
正弦波、三角波、锯齿波:
10Hz到20KHz共11档约2.8Vpp
采样波:
ΔT内波形片段 开发中
文件储存容量 内置2M USB盘
文件储存格式 BMP,DAT
自动测量类型 最大值、最小值、峰峰值、平均值、有效值、频率、周期、脉宽、占空比
光标测量 时间值、幅度值
显示模式 4线显示:
1线: [CH_A] , HIDE
2线: [CH_B] , HIDE
3线: [CH_C] , HIDE
4线: [CH_D] ,HIDE, [CH_A]+[CH_B], [CH_A]-[CH_B], [CH_C]&[CH_D], [CH_C]&[CH_D] , FILE_1, FILE_2, FILE_3, FILE_4
采样模式 实时采样
采样率 30S/s ~ 72MS/s
30S/s ~ 144MS/s 开发中
电源 电池供电
尺寸 98mm(长)x60mm(高)x14.5mm(厚)
重量 80g(不含电池)

原理图:

细节图:

外观图:

网友:
示波器好啊

网友:
以为是MP3呢,很棒!

网友:
早看中这个示波器了,就是没钱

网友:
起初以为是手机放旁边,再一看,亮了示波器;
什么时候我们的手机也带示波器功能那该多好啊

网友:
都是好东西啊。看来也得整厅套LGT来学学了。

网友:
整整队形---

网友(2012-11-11):
羡慕示波器,的确很靓。

网友:
被示波器迷倒了……

网友:
喧宾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