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温试了下两块样片。

楼主(2012-04-21):
内部8M,BAUD RATE 115200,向上位机发送数据,期间用热风枪加热到80~90度,持续3分钟~~~未发现误码。

可惜没有合适的环境和条件做长期测试。

晚上再测试下A/D。。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提供的高温测试数据! :)

网友:
这样也可以??呵呵

网友:
三分钟不够的,通常温度测试需要用80度高温加热10分钟以上,然后突然降温到0度左右(持续10分钟),继续高温测试……
不过这类测试一般是测可靠性……至于RC……太苛刻了吧?

网友:
有没有网友公司有冷热冲击机,可以放进去测试一下。

楼主:
肯定是不够。。。没条件啊

俺只是看看稳定性如何,是不是会偏移严重到出误码。。。毕竟8M时钟下使用115200的波特率本身的误差就很大了。

网友:
我这里倒是有小高低温测试箱,常年都有测试在做,不过手头没板子,不然倒可以搭着帮测一下

网友A:
115200bps高温无误码确实很厉害,楼主试一下电压变化影响

网友B:
恒温箱工作一两个小时才算,三分钟太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5200bps高温无误码确实很厉害,楼主试一下电压变化影响

仁兄说的对,rc对电压比较敏感,不过08a的rc不会因电压变化而漂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恒温箱工作一两个小时才算,三分钟太短了。

其实对俺的这个测试来说,时间长短并不重要。。。

如果温度稳定性不好,这么大的温差立刻就会有影响。

==================================================

从理论上讲电源电压变化对振荡频率影响不大的,远比温度影响小。当然,俺指的是缓慢的变化。

电压变化时,逻辑门限也会随着变化,这与比较器电路的固定门限不同。所以,相对来说,频率变化并不明显。俺是这么认为的,或许有错。。。。

网友:
期间用热风枪加热到80~90度,持续3分钟~~~未发现误码。
--------------------我是分割线---------------------------------------------
感觉这种测试已经说明片子很强了,3分钟呀,鸡蛋都熟了。
要是能测试下低温,也能稳定运行,那就太牛了。

网友:
我们实验室有高低温实验相,等样板到了可以测测低温。不过做不了温度冲击下的影响。可以尝试突然拿到室温下看看怎样~不过一切得等到板子到了再说了。

网友:
额,有空做个板装电表壳里,按国网智能电表标准做一下脉冲群和静电的实验!

网友:
我们做了NXP LPC1766的测试,高温85摄氏度,CPU满负载运行,电流达到120多ma,30分钟会重启,很规律。只要降到84,一段时间稳定了,MCU就不会出现重启问题,他们的DS是尊重事实的,没要夸大

楼主:
这个最好是厂家做下测试,给出数据来。虽然说产品很难会应用到这么恶劣的条件下,但不能没有。
比如说抽测多少片的测试数据。

网友C(2012-07-07):
我可提供高低温冲击环境,前提是必须尽可能小,方便口袋带进带出。这方便公司管的太变态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可提供高低温冲击环境,前提是必须尽可能小,方便口袋带进带出。这方便公司管的太变态了, ...

仁兄的爱好真是和我一样,我也喜欢拍些可怕的恶心的虫子神马的,拍过巨大个蟑螂、长脚蜘蛛,还有不知名像香肠一样的虫,想想真是恶趣味啊~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可提供高低温冲击环境,前提是必须尽可能小,方便口袋带进带出。这方便公司管的太变态了, ...

这个要量的,而且是不同批量抽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要量的,而且是不同批量抽测。

呵呵,我的意思是坛友私下交流探讨的。不是说给王老板批量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仁兄的爱好真是和我一样,我也喜欢拍些可怕的恶心的虫子神马的,拍过巨大个蟑螂、长脚蜘蛛,还有不知名像 ...

哈哈,这是当年大学教学楼窗户外侧的一只蚊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我的意思是坛友私下交流探讨的。不是说给王老板批量测试……

明白了。
不过做全面的测试需要好多程序,板子倒不需要多大。。。谁有空弄个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
不过做全面的测试需要好多程序,板子倒不需要多大。。。谁有空弄个吧。 ...

呵呵,如果哪位有想法,考虑一下我可以提供的参数

高低温冲击:-40℃~85℃,高温、低温各保持1~2小时,温度切换时间就在5min内,好像是氮气降温的,可能更快;
高温高湿:温度可以达到85度,湿度90%;
高温烘烤:这个温度室温~110℃,时间想多长就多长。哈哈

另外还可以给芯片引脚加5kv交流或直流冲击的设备,这个也是很容易的

网友:
楼上同学装备齐全啊,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