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2812内部ADC的ADCTRL2寄存器中RST_SEQ1位不能置1

楼主(2012-04-21):
配置SEQ1和SEQ2为 级联模式,顺序采样16次(0~3通道各采集4次),并且SEQ1的启动转换触发,使能ADC中断
下面是配置内部ADC的代码:
void InitAdc(void)
{
        unsigned int i;

        AdcRegs.ADCTRL1.bit.RESET=1;                                //复位整个ADC模块
        NOP;
        NOP;
        AdcRegs.ADCTRL1.bit.RESET=0;
        AdcRegs.ADCTRL1.bit.SUSMOD=3;                                //仿真悬挂模式,排序器和其他逻辑立即停止
        AdcRegs.ADCTRL1.bit.ACQ_PS=15;                                //采集窗口大小,即SOC的脉冲宽度,同时也决定了采样开关闭合的时间
        AdcRegs.ADCTRL1.bit.CPS=0;                                        //Fclk = CLK/1,对外设时钟HSPCLK分频
        AdcRegs.ADCTRL1.bit.CONT_RUN=0;                                //开始/停止模式,需要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复位排序器
        AdcRegs.ADCTRL1.bit.SEQ_CASC=1;                                //级联模式,SEQ1和SEQ2作为一个16状态排序工作

        AdcRegs.ADCTRL3.bit.EXTREF = 0;                                //内部参考源的输出引脚
        AdcRegs.ADCTRL3.bit.ADCBGRFDN=3;                        //带隙和参考电路上电
        for(i=0;i<10000;i++)        NOP;
        AdcRegs.ADCTRL3.bit.ADCPWDN=1;                                //ADC其他模拟地电路上电
        for(i=0;i<5000;i++)        NOP;
        AdcRegs.ADCTRL3.bit.ADCCLKPS=15;                        //ADC的内核时钟分频器,参数待定
        AdcRegs.ADCTRL3.bit.SMODE_SEL=0;                        //顺序采样模式,每次对一个通道进行采样

        AdcRegs.MAX_CONV.bit.MAX_CONV=15;                        //一次采样最大16个通道

        AdcRegs.CHSELSEQ1.bit.CONV00=0;                                //排序器初始化,对AINA0~3依次采样,连续采样16次,每道4次
        AdcRegs.CHSELSEQ1.bit.CONV01=1;
        AdcRegs.CHSELSEQ1.bit.CONV02=2;
        AdcRegs.CHSELSEQ1.bit.CONV03=3;

        AdcRegs.CHSELSEQ2.bit.CONV04=0;
        AdcRegs.CHSELSEQ2.bit.CONV05=1;
        AdcRegs.CHSELSEQ2.bit.CONV06=2;
        AdcRegs.CHSELSEQ2.bit.CONV07=3;

        AdcRegs.CHSELSEQ3.bit.CONV08=0;
        AdcRegs.CHSELSEQ3.bit.CONV09=1;
        AdcRegs.CHSELSEQ3.bit.CONV10=2;
        AdcRegs.CHSELSEQ3.bit.CONV11=3;

        AdcRegs.CHSELSEQ4.bit.CONV12=0;
        AdcRegs.CHSELSEQ4.bit.CONV13=1;
        AdcRegs.CHSELSEQ4.bit.CONV14=2;
        AdcRegs.CHSELSEQ4.bit.CONV15=3;

        AdcRegs.ADCTRL2.bit.EVB_SOC_SEQ=0;                        //不允许EVB SOC
        AdcRegs.ADCTRL2.bit.RST_SEQ1=1;                                //复位排序器1
        AdcRegs.ADCTRL2.bit.INT_ENA_SEQ1=1;                        //使能INT SEQ1产生的中断申请
        AdcRegs.ADCTRL2.bit.INT_MOD_SEQ1=0;                        //每个SEQ1序列结束时,INT SEQ1置位
        AdcRegs.ADCTRL2.bit.EVA_SOC_SEQ1=0;                        //EVA不能启动SEQ1
        AdcRegs.ADCTRL2.bit.EXT_SOC_SEQ1=0;                        //外部ADCSOC引脚信号不能启动ADC
        AdcRegs.ADCTRL2.bit.RST_SEQ2=0;                                //复位排序器2
        AdcRegs.ADCTRL2.bit.SOC_SEQ2=0;                                //SEQ2的转换触发启动
        AdcRegs.ADCTRL2.bit.INT_ENA_SEQ2=0;                        //INT SEQ2中断禁止
        AdcRegs.ADCTRL2.bit.INT_MOD_SEQ2=0;                        //中断模式,每个/间隔
        AdcRegs.ADCTRL2.bit.EVB_SOC_SEQ2=0;                        //EVB SOC不能启动SEQ2
//        AdcRegs.ADCTRL2.bit.SOC_SEQ1=1;                                //SEQ1的启动转换触发,软件启动转换

        PieCtrl.PIEIER1.bit.INTx6 = 1;                                //使能PIE模块中的ADC采样中断
}

在中断服务程序中清除SEQ1中断标志位,并置位AD_DOWN_Flag,数据处理程序在主程序中
下面是中断程序
AdcRegs.ADC_ST_FLAG.bit.INT_SEQ1_CLR = 1;
        PieCtrl.PIEACK.all = 0x0001;
        AD_DOWN_Flag = 1;
        EINT;
   return;

现在的问题是:仿真环境中,可以进一次ADC中断,但是执行完主程序中的
AD_DOWN_Flag = 0;
                        NOP;
        AdcRegs.ADCTRL2.bit.RST_SEQ1 = 1;
                        NOP;
        AdcRegs.ADCTRL2.bit.SOC_SEQ1=1;

后就不能再进入中断了。

逐步运行发现AdcRegs.ADCTRL2.bit.RST_SEQ1 = 1;这一句不能执行,RST_SEQ1不能置1,就是不能复位排序器,并且ADC状态寄存器中的INT SEQ1始终为1

请问这是为什么?为何RST_SEQ1不能置1?有什么解决的方法么?

楼主:
试了一些方法,发现答案了!
以前写的程序用的头文件不是ti公司原版的,是买的一块开发板上的头文件。现全部换为TI公司的。编译连接的库文件也用ccs自带的,编译运行成功了。复位排序器成功,也能进中断了。

楼主:
所以,写程序还是在ti公司例程上修改比较好,能减少很多问题。那些低质量的开发板简直是......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