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公布swd访问协议!

楼主(2012-04-21):
为了促进LGT的发展,建议公布SWD仿真和烧写协议,中文的是必须的(自己的当然是中文了)。这样才能繁荣 哈哈
期待ing.........

网友:
我们正在评估开放协议的方式。内部也在测试这些接口函数。
因为目前芯片还没有大量的投入应用, 所以我们可能后考虑迟一些公布相关信息。
我们会首先会发布ISP接口相关API,针对一些需要配合GUID定制量产工具的用户;

SWD接口协议的公布暂时没有时间表, 不过我们承诺会在发布下一颗芯片后完全公布。

网友A:
期待下一颗芯片   同事期待协议的公布

网友:
公开SWD协议,值得期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期待下一颗芯片   同事期待协议的公布

下一颗芯片是100腿封装的?
这不是瞎猜,逻辑绿官网上已经低调发布了啊,有图为证!

网友:
值得期待的,有公开的资料就方便多了

网友:
LZ又被吞了。。。。
awsoft 发表于 2 小时前
建议公布swd访问协议!
为了促进LGT的发展,建议公布SWD仿真和烧写协议,中文的是必须的(自己的当然是中文了)。这样才能繁荣 哈哈
期待ing.........

楼主:
LGT 100脚封装的芯片! (有图有真相)

agnd 仁兄 那是 XMEGA-A1 Xplained 开发板 ps 的 把你给骗了

The XMEGA-A1 Xplained kit features the ATxmega128A1 device which is a picoPower device optimized for the best possible combination of real time performance, integration and power efficiency. It is part of the 8/16-bit AVR XMEGA family of devices ranging from 44-100 pin, 16-256 KB of Flash program memory and 4-16 KB of SRAM. The XMEGA A1 Xplained kit features a separate board controller and UART/I2C bridge to USB to drive the USB port.

楼主:
The XMEGA-A1 Xplained kit features the ATxmega128A1 device which is a picoPower device optimized for the best possible combination of real time performance, integration and power efficiency. It is part of the 8/16-bit AVR XMEGA family of devices ranging from 44-100 pin, 16-256 KB of Flash program memory and 4-16 KB of SRAM. The XMEGA A1 Xplained kit features a separate board controller and UART/I2C bridge to USB to drive the USB port.

网友(2012-08-02):
估计有大量的客户生意后会公布相关的协议,比如STC由于使用的人没有预期的多,所以公布不完全

网友(2013-02-11):
目前的ISP协议还是破解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