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IMU AHRS 姿态板首试 动如脱兔 静若处子

楼主(2012-04-21):
不断的改程序测试再改再试,经几几个星期的努力,姿态仪的数据终于可以拿出来见人了。
硬件组成:
MPU-6050 集成3轴陀螺仪和3轴加速器
HMC5883L 3轴地磁传感器
BPM085  气压高度计
STM32F103T8  负责解算姿态
目前达到的效果是俯仰 横滚 航向稳定在0.1度内。高度与气压和温度有关,0.5米内波动。使用四元数表示姿态,
磁力计和加速度通过Pi环修正陀螺仪输出。
中间还有一些坎坷,上位机软件一直找不到有公开协议的,要么就是协议太复杂,要么就是效果不佳,自己动手做了一个: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zg0NzMyNjI0/v.swf

网友:
高手 不知道LZ开源不

网友A:
我以为他会开源 看到他底下的淘宝地址后 我就知道他不会开源了

网友B:
亮点是显示器左侧的彩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亮点是显示器左侧的彩页

这都让你看出来了,哈哈,房子是租的,平时焊接的时候我有甩锡的习惯,怕把人家房子搞脏了。
所以用超市的海报贴一层上去。

报名一下,有没有人想要这3D显示上位机的协议和软件,我拿出来给自己调试姿态仪的朋友。

楼主:
/**************************实现函数********************************************
*函数原型:                void UART1_ReportIMU(int16_t yaw,int16_t pitch,int16_t roll
                                ,int16_t alt,int16_t tempr,int16_t press)
*功  能:                向上位机发送经过解算后的姿态数据
输入参数:
                int16_t yaw 经过解算后的航向角度。单位为0.1度 0 -> 3600  对应 0 -> 360.0度
                int16_t pitch 解算得到的俯仰角度,单位 0.1度。-900 - 900 对应 -90.0 -> 90.0 度
                int16_t roll  解算后得到的横滚角度,单位0.1度。 -1800 -> 1800 对应 -180.0  ->  180.0度
                int16_t alt   气压高度。 单位0.1米。  范围一个整型变量
                int16_t tempr 温度 。 单位0.1摄氏度   范围:直到你的电路板不能正常工作
                int16_t press 气压压力。单位10Pa  一个大气压强在101300pa 这个已经超过一个整型的范围。需要除以10再发给上位机
                int16_t IMUpersec  姿态解算速率。运算IMUpersec每秒。
输出参数:没有
*******************************************************************************/
void UART1_ReportIMU(int16_t yaw,int16_t pitch,int16_t roll
,int16_t alt,int16_t tempr,int16_t press,int16_t IMUpersec)
{
        unsigned int temp=0xaF+2;
        char ctemp;
        UART1_Put_Char(0xa5);
        UART1_Put_Char(0x5a);
        UART1_Put_Char(14+2);
        UART1_Put_Char(0xA1);

        if(yaw<0)yaw=32768-yaw;
        ctemp=yaw>>8;
        UART1_Put_Char(ctemp);
        temp+=ctemp;
        ctemp=yaw;
        UART1_Put_Char(ctemp);
        temp+=ctemp;

        if(pitch<0)pitch=32768-pitch;
        ctemp=pitch>>8;
        UART1_Put_Char(ctemp);
        temp+=ctemp;
        ctemp=pitch;
        UART1_Put_Char(ctemp);
        temp+=ctemp;

        if(roll<0)roll=32768-roll;
        ctemp=roll>>8;
        UART1_Put_Char(ctemp);
        temp+=ctemp;
        ctemp=roll;
        UART1_Put_Char(ctemp);
        temp+=ctemp;

        if(alt<0)alt=32768-alt;
        ctemp=alt>>8;
        UART1_Put_Char(ctemp);
        temp+=ctemp;
        ctemp=alt;
        UART1_Put_Char(ctemp);
        temp+=ctemp;

        if(tempr<0)tempr=32768-tempr;
        ctemp=tempr>>8;
        UART1_Put_Char(ctemp);
        temp+=ctemp;
        ctemp=tempr;
        UART1_Put_Char(ctemp);
        temp+=ctemp;

        if(press<0)press=32768-press;
        ctemp=press>>8;
        UART1_Put_Char(ctemp);
        temp+=ctemp;
        ctemp=press;
        UART1_Put_Char(ctemp);
        temp+=ctemp;

        UART1_Put_Char(temp%256);
        UART1_Put_Char(0xaa);
}

/**************************实现函数********************************************
*函数原型:                void UART1_ReportMotion(int16_t ax,int16_t ay,int16_t az,int16_t gx,int16_t gy,int16_t gz,
                                        int16_t hx,int16_t hy,int16_t hz)
*功  能:                向上位机发送当前传感器的输出值
输入参数:
        int16_t ax  加速度 X轴ADC输出 范围 :一个有符号整型
        int16_t ay  加速度 Y轴ADC输出 范围 :一个有符号整型
        int16_t az  加速度 Z轴ADC输出 范围 :一个有符号整型
        int16_t gx  陀螺仪 X轴ADC输出 范围 :一个有符号整型
        int16_t gy  陀螺仪 Y轴ADC输出 范围 :一个有符号整型
        int16_t gz  陀螺仪 Z轴ADC输出 范围 :一个有符号整型
        int16_t hx  磁罗盘 X轴ADC输出 范围 :一个有符号整型
        int16_t hy  磁罗盘 Y轴ADC输出 范围 :一个有符号整型
        int16_t hz  磁罗盘 Z轴ADC输出 范围 :一个有符号整型

输出参数:没有
*******************************************************************************/
void UART1_ReportMotion(int16_t ax,int16_t ay,int16_t az,int16_t gx,int16_t gy,int16_t gz,
                                        int16_t hx,int16_t hy,int16_t hz)
{
        unsigned int temp=0xaF+9;
        char ctemp;
        UART1_Put_Char(0xa5);
        UART1_Put_Char(0x5a);
        UART1_Put_Char(14+8);
        UART1_Put_Char(0xA2);

        if(ax<0)ax=32768-ax;
        ctemp=ax>>8;
        UART1_Put_Char(ctemp);
        temp+=ctemp;
        ctemp=ax;
        UART1_Put_Char(ctemp);
        temp+=ctemp;

        if(ay<0)ay=32768-ay;
        ctemp=ay>>8;
        UART1_Put_Char(ctemp);
        temp+=ctemp;
        ctemp=ay;
        UART1_Put_Char(ctemp);
        temp+=ctemp;

        if(az<0)az=32768-az;
        ctemp=az>>8;
        UART1_Put_Char(ctemp);
        temp+=ctemp;
        ctemp=az;
        UART1_Put_Char(ctemp);
        temp+=ctemp;

        if(gx<0)gx=32768-gx;
        ctemp=gx>>8;
        UART1_Put_Char(ctemp);
        temp+=ctemp;
        ctemp=gx;
        UART1_Put_Char(ctemp);
        temp+=ctemp;

        if(gy<0)gy=32768-gy;
        ctemp=gy>>8;
        UART1_Put_Char(ctemp);
        temp+=ctemp;
        ctemp=gy;
        UART1_Put_Char(ctemp);
        temp+=ctemp;
//-------------------------
        if(gz<0)gz=32768-gz;
        ctemp=gz>>8;
        UART1_Put_Char(ctemp);
        temp+=ctemp;
        ctemp=gz;
        UART1_Put_Char(ctemp);
        temp+=ctemp;

        if(hx<0)hx=32768-hx;
        ctemp=hx>>8;
        UART1_Put_Char(ctemp);
        temp+=ctemp;
        ctemp=hx;
        UART1_Put_Char(ctemp);
        temp+=ctemp;

        if(hy<0)hy=32768-hy;
        ctemp=hy>>8;
        UART1_Put_Char(ctemp);
        temp+=ctemp;
        ctemp=hy;
        UART1_Put_Char(ctemp);
        temp+=ctemp;

        if(hz<0)hz=32768-hz;
        ctemp=hz>>8;
        UART1_Put_Char(ctemp);
        temp+=ctemp;
        ctemp=hz;
        UART1_Put_Char(ctemp);
        temp+=ctemp;

        UART1_Put_Char(temp%256);
        UART1_Put_Char(0xaa);
}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C:
关注,看后很激动。请问上位机是用什么实现的?

网友:
直接共享就完了,还报什么名啊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上位机是用什么软件做的?

网友:
非常不错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注,看后很激动。请问上位机是用什么实现的?

上位机是VB做的,用了iocomp的控件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上位机是VB做的,用了iocomp的控件

楼主好厉害 搞了几星期就弄出来了  我搞了 两三个月了 总是断断续续的 现在有被中断了 ~~~  还没搞出来

网友:
海报上面有奶罩!!!

网友:
楼主不是一般牛啊。上位机串口偶也在学习中,不过用的是C++Builder.

网友E:
唉,目前用加速度传感器,并没有做到0.1度的精度!
很想知道LZ用的是什么型号加速度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唉,目前用加速度传感器,并没有做到0.1度的精度!
很想知道LZ用的是什么型号加速度传感器? ...

MPU6050
特征
具有131 LSBs/°/sec 敏感度与全格感测范围为±250、±500、±1000与±2000°/sec 的3轴角速度感测器(陀螺仪)。
可程式控制,且程式控制范围为±2g、±4g、±8g和±16g的3轴加速器。
移除加速器与陀螺仪轴间敏感度,降低设定给予的影响与感测器的飘移。
数字运动处理(DMP: Digital Motion Processing)引擎可减少复杂的融合演算数据、感测器同步化、姿势感应等的负荷。
运动处理数据库支持Android、Linux与Windows
内建之运作时间偏差与磁力感测器校正演算技术,免除了客户须另外进行校正的需求。
以数位输出的温度传感器
以数位输入的同步引脚(Sync pin)支援视频电子影相稳定技术与GPS
可程式控制的中断(interrupt)支援姿势识别、摇摄、画面放大缩小、滚动、快速下降中断、high-G中断、零动作感应、触击感应、摇动感应功能。
VDD供电电压为2.5V±5%、3.0V±5%、3.3V±5%;VDDIO为1.8V± 5%
陀螺仪运作电流:5mA,陀螺仪待命电流:5µA;加速器运作电流:350µA,加速器省电模式电流: 20µA@10Hz
高达400kHz快速模式的I2C,或最高至20MHz的SPI串行主机接口(serial host interface)
内建频率产生器在所有温度范围(full temperature range)仅有±1%频率变化。
使用者亲自测试
10,000 g 碰撞容忍度

网友E:
这个也太复杂了,呵呵!
俺用的ADXL345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好厉害 搞了几星期就弄出来了  我搞了 两三个月了 总是断断续续的 现在有被中断了 ~~~  还没搞出来 { ...

这两天在忙写说明书,晚点整理一下把3D显示那一部分的软件发上来,让大家用这个调试。下位机的协议代码在6楼。

网友:
Nice Job! 做得挺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都让你看出来了,哈哈,房子是租的,平时焊接的时候我有甩锡的习惯,怕把人家房子搞脏了。
所以用超市 ...

你也爱甩锡?你喜欢横甩,我喜欢垂直甩。

网友:
做得很好啊

网友:
哇  确实很不错  IMU强大。
解姿态算法方面说个思路吧

网友:
楼主,请在百忙之中抽点时间,针对初学者对加速度计、陀螺仪、磁罗盘等传感器使用方法,编程思路、注意事项。搞个讲座,造福菜鸟。一枝独秀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満园。谢谢!

网友:
这个nb啊,不得不顶

网友:
有点想买...= =

网友:
楼主厉害啊。
姿态结算处理的很不错,很稳。看来我也得加把劲儿了!呵呵

网友:
仰慕你的上位软件

网友:
上位软件蛮漂亮

楼主:
终于找到一个大BUG,影响速度的Bug.现在上位机可以发布了。
可能还有更多的问题。希望用这个软件的同志们能及时反馈。

服务器无法上传这么大的文件?才3M不到。

楼主:
下面是通信协议:

网友:
兄弟你太好了,功德无量啊!

网友:
楼主好犀利啊,真好需要,谢谢啦

网友:
我也顶一下

网友F:
只用一个,如:void UART1_ReportIMU(int16_t yaw,int16_t pitch,int16_t roll,int16_t alt,int16_t tempr,int16_t press)发送给上位机就可以吧?

网友:
强大的上位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用一个,如:void UART1_ReportIMU(int16_t yaw,int16_t pitch,int16_t roll,int16_t alt,int16_t tempr, ...

可以的。两个函数可以独立调用

网友:
上位机的确很强大,如果再结合一下机械模型就碉堡了,记得之前有人发过用c#做的四轴那个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这个真要做个记号,以备学习

网友:
楼主不是一般的强悍!!我们公司也有自己写这软件。用于XBOX/PS3/WII手把中的GYRO的数据与原厂手把比对。

网友:
楼主牛B啊,几周时间久搞定了,我现在断断续续还在弄呢。上位机用MFC就写了两周多的时间,还没有完全ok。姿态这一块还是一大片的模糊啊。。。向楼主学习了

楼主(2012-05-21):
回楼上,两个帧是独立的,所以你的做法是可行的

网友:
楼主牛得可以啊

网友:
强帖留名,我的四轴之路有宽了

网友:
楼主放快速地变姿态的视频出来看看效果如何 现在这个只能说静若处子 动如脱兔还差一半吧

网友:
楼主太好了,非常感谢!学习学习

网友:
大头显示器也掩盖不住楼主横溢的才华

网友:
无法解压怎么回事?

网友G:
楼主你好,使用了你的上位机,很好很强大,万分感谢~~
这两天试了试书上写的旋转矢量求四元数,用的三字样优化算法,但是解算出的倾角误差很大,跟直接积分的感觉一样,如果单轴转动效果不错,三轴都有转动时转动后回到初始姿态误差有几十度,如果做圆锥运动误差就更明显,按照书上以及很多论文的说法这种算法效果应该不错,我不清楚问题出在哪里,这种算法的误差会有这么大么,程序用仿真一点点检查过了,不知道是我程序问题还是理解问题或者是算法问题,希望能得到帮助~
我用的6050,算法是从《惯性导航》上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亮点是显示器左侧的彩页

兄弟,够眼力。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好,使用了你的上位机,很好很强大,万分感谢~~
这两天试了试书上写的旋转矢量求四元数,用的三字样 ...

这个方法我没有试过。书上的东西和实际有些差别的。

网友:
喜欢3D效果,可是我用VC,不知道有谁会弄啊

网友:
楼主威武 来顶你下

网友H:
引用 楼主:
/**************************实现函数********************************************
*函数原型:                void UA ...

需要上位机~~~可否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需要上位机~~~可否传一下~~~

需要上位机可以 到 http://www.chiplab7.com/goods.php?id=9 这里去下载最新的。

网友I:
看视频里面那个方块有时候和实物的姿态在角度上有点偏移嘛。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视频里面那个方块有时候和实物的姿态在角度上有点偏移嘛。

有偏是因为,我的显示器不是朝北的,与正北有角度。也就是在指向显示器的时候会有一个偏角。

网友:
LZ能不能知道知道姿态解算啊,最近一直在看这个

网友(2012-06-24):
lz 厉害  谢谢上位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上位机可以 到 http://www.chiplab7.com/goods.php?id=9 这里去下载最新的。

看看效果如何再评论

网友J:
引用 楼主:
需要上位机可以 到 http://www.chiplab7.com/goods.php?id=9 这里去下载最新的。

有BUG,每秒10帧居然,一打开端口就报错

网友:
相当NB!i不顶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有BUG,每秒10帧居然,一打开端口就报错

你好,你出现的这们问题是由于操作系统缺少了一些部件引起的,具体的解决办法请参考:
http://www.pcmmc.com/runtime-err ... -block-variable.php

网友:
真心佩服楼主

网友:
请问楼主:有姿态结算,最后能不能输出控制四轴电机电调的控制信号啊

网友:
这个论坛真的很强大

网友:
很好很强大,正好需要上位机和STM32的串口发送数据的源程序,谢谢了,楼主!

网友J:
引用 楼主:
你好,你出现的这们问题是由于操作系统缺少了一些部件引起的,具体的解决办法请参考:
http://www.pcmmc. ...

我测试发现该软件运行时很占资源,显示数据时一拖动软件就挂了,3D显示也比较卡

网友:
楼主神人,软件很给力,对大家应该帮助很大。
算法什么的能公开就更给力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测试发现该软件运行时很占资源,显示数据时一拖动软件就挂了,3D显示也比较卡 ...

是的,这个波形显示非常占资源  最新版本的 修正了一些bug  但是还是建议上传的帧率不要超过 20hz  。
当然电脑的配置 也是会影响图形显示的

网友:
楼主厉害 看起来好高级哦

网友:
求背景音乐。。。

网友:
收藏一下//用得着的时候好找

网友K(2012-07-25):
不知道LZ的陀螺仪积分周期是多少,这软件,单片机向上位机发送频率一大就显示溢出,会很卡,姿态解算的反三角函数很耗时间,不知道LZ是怎么解决的,就算我5ms的积分周期,采集数据+四元数更新+欧拉角解耦+数据放送,远远超过5ms了而且上位机还卡,显示数据溢出,是不是上位机姿态解算来不及??想知道LZ咋解决的,望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知道LZ的陀螺仪积分周期是多少,这软件,单片机向上位机发送频率一大就显示溢出,会很卡,姿态解算的反三 ...

陀螺仪积分周期 不限定 约有2ms 500Hz 。
你可能搞错了上位机的作用。你下面解算多快与电脑端的软件无关,它只是一个显示波形的软件,就算上传的不是姿态数据它也一样会按格式把接收到的数据显示出来。

所以 放心地加速计算。在有空或者是定期地上传数据给上位机显示。

网友K:
引用 楼主:
陀螺仪积分周期 不限定 约有2ms 500Hz 。
你可能搞错了上位机的作用。你下面解算多快与电脑端的软件无关 ...

你2MS就可以解算出欧拉角啦!好快的速度啊,对了,我如果不加延时,就是每周期发送,上位机就卡了,但是如果我发送完一帧数据后加5ms延时,那么就OK,我也奇怪的,之前传ADXL和HMC5883啥的不加延时一点问题没有,传姿态数据,就卡,

网友:
发现各位高手的关注焦点各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2MS就可以解算出欧拉角啦!好快的速度啊,对了,我如果不加延时,就是每周期发送,上位机就卡了,但是 ...

每个周期都 发送,那当然卡了,像你5ms 那已经是 200Hz了
这个上位机的最高接收帧频率是 20Hz  不建议上传超过这个速度的。
因为波形显示和绘图是需要时间的。

网友L:
为什么这个模块程序里面发送的是“ab”(随便发的,作为测试),电脑串口显示的却是“O'”(大写O和单引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为什么这个模块程序里面发送的是“ab”(随便发的,作为测试),电脑串口显示的却是“O'”(大写O和单引号)呢? ...

你可能需要了解什么是 ASCII  什么是十六进制

网友:
上位机是源程序还是一个可执行文件?

网友:
牛人!谢谢上位机。

网友:
上位机相当猛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能需要了解什么是 ASCII  什么是十六进制

问题解决,原来板子输出的是TTL电平,还要转换成RS232才能接上电脑。

网友M:
Lz的mpu6050与HMC5883L之间的数据是通过辅助I2c传输的么?是的话能否指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M:
Lz的mpu6050与HMC5883L之间的数据是通过辅助I2c传输的么?是的话能否指教一下  ...

是的,使用是MPU6050的 AUXSCL AUXSDA 连接到HMC5883, 但是并没有用6050采集5883的数据。而是通过设置成直连接的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使用是MPU6050的 AUXSCL AUXSDA 连接到HMC5883, 但是并没有用6050采集5883的数据。而是通过设置成 ...

Lz能否分享一下6050和5883L的寄存器配置啊

网友L:
引用 网友K:
不知道LZ的陀螺仪积分周期是多少,这软件,单片机向上位机发送频率一大就显示溢出,会很卡,姿态解算的反三 ...

你用的什么微控制器?

网友N:
引用 楼主:
需要上位机可以 到 http://www.chiplab7.com/goods.php?id=9 这里去下载最新的。

最新的貌似下不了啊

网友:
上位机开源不?想玩玩3D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用的什么微控制器?

stm32f103单片机

网友O:
引用 楼主:
是的,使用是MPU6050的 AUXSCL AUXSDA 连接到HMC5883, 但是并没有用6050采集5883的数据。而是通过设置成 ...

lz你好,看了你的miniIMU源代码,写得很清晰,是学习的好资料。

但有一个问题,在你的例程中用GPIO模拟IIC的方式来读取这些传感器的值,如果我在程序中还要使用中断,比如定时中断或外部中断,这样是不是会对模拟的IIC通讯造成影响呢?有没有测试过这样情况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O:
lz你好,看了你的miniIMU源代码,写得很清晰,是学习的好资料。

但有一个问题,在你的例程中用GPIO模拟I ...

模拟的IIC 应该不会有什么影响   如果用的是硬件的IIC 就有可能死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D:
模拟的IIC 应该不会有什么影响   如果用的是硬件的IIC 就有可能死了                                    ...

如果在GPIO通过bit-bang方式传输SDA上的数据或SCL上的时钟信号的时候,有中断产生,CPU会先去处理中断程序,然后回来。这就会使某一个数据bit或某一个时钟位的时间拉长,这样会不会给挂在IIC总线上的其他器件造成误读或读取失败呢?

硬件IIC的问题了解,只是不知道模拟的方式是否足够可靠,如果有中断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O:
如果在GPIO通过bit-bang方式传输SDA上的数据或SCL上的时钟信号的时候,有中断产生,CPU会先去处理中断程 ...

像这样的系统 要求中断程序执行时间尽量的短。I2C时序并不会那么矫情,同一个读周期里,两个时钟间us级的差别不会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N:
最新的貌似下不了啊

网站正在备案中。

楼主:
以上是最新的软件包。

网友P(2012-08-26):
请问楼主,这些代码是什么运算,从哪里得来的?
  // compute reference direction of flux
  hx = 2*mx*(0.5f - q2q2 - q3q3) + 2*my*(q1q2 - q0q3) + 2*mz*(q1q3 + q0q2);
  hy = 2*mx*(q1q2 + q0q3) + 2*my*(0.5f - q1q1 - q3q3) + 2*mz*(q2q3 - q0q1);
  hz = 2*mx*(q1q3 - q0q2) + 2*my*(q2q3 + q0q1) + 2*mz*(0.5f - q1q1 - q2q2);
  bx = sqrt((hx*hx) + (hy*hy));
  bz = hz;

  // estimated direction of gravity and flux (v and w)
  vx = 2*(q1q3 - q0q2);
  vy = 2*(q0q1 + q2q3);
  vz = q0q0 - q1q1 - q2q2 + q3q3;
  wx = 2*bx*(0.5f - q2q2 - q3q3) + 2*bz*(q1q3 - q0q2);
  wy = 2*bx*(q1q2 - q0q3) + 2*bz*(q0q1 + q2q3);
  wz = 2*bx*(q0q2 + q1q3) + 2*bz*(0.5f - q1q1 - q2q2);

楼主:
引用 网友P:
请问楼主,这些代码是什么运算,从哪里得来的?

分别计算 磁力计估算的磁向量与现在的姿态差,用于修正姿态

网友:
引用 网友P:
请问楼主,这些代码是什么运算,从哪里得来的?

这代码是附送的??

网友P:
引用 楼主:
分别计算 磁力计估算的磁向量与现在的姿态差,用于修正姿态

这么复杂的计算有出处和公式吗,请问在哪里能找到理论根据?

网友:
强帖,顶起,楼主霸气侧漏啊……!!!

网友:
楼主高手啊,赞一个~

网友:
高手 看着很鸡动!

有空了也去搞搞去

网友:
程序飞得不错.好好学习

网友Q:
多謝分享!用了您的源碼和上位機軟件調試MPU050,下載程序后發現有時候正常,有時候感覺mpu6050的各個軸好像有被比例放大了,稍微動一下上位機那邊就偏的很厲害。
另外在靜置的時候航向角是無法靜止的,要嘛順時針勻速旋轉,要嘛就逆時針勻速旋轉。當然也有正常的時候,反正是同樣的程序下載之後運行的狀態可能有不小的差別。
盼複!

楼主:
引用 网友Q:
多謝分享!用了您的源碼和上位機軟件調試MPU050,下載程序后發現有時候正常,有時候感覺mpu6050的各個軸好 ...

1. 各轴的数据被放大,这个不太可能的。这个软件只是将你上传的数据用波形的方式显示,它本身不会进行解算和数据加工处理。你应该从下位机的程序入手,检查一下。
2.如果只有MPU6050,解出来的YAW航向是不能确定的。你需要加入磁力计。

网友Q:
引用 楼主:
1. 各轴的数据被放大,这个不太可能的。这个软件只是将你上传的数据用波形的方式显示,它本身不会进行解 ...

      感謝回覆!
     “使用四元数表示姿态,磁力计和加速度通过Pi环修正陀螺仪输出。”。。。。搜了一下大概知道怎麼回事,但是沒有看懂。故再次請教:
      1.  如果沒有磁力計修正的話單純MPU6050能否計算輸出準確的水平旋轉角度(類似航向),比如我將傳感器水平放置,旋轉720度之後它能否算出我旋轉的720度(精度)。
      2.  不需要指明南北航向如何把水平旋轉的角度剝離出來?
      3.  若得空還請樓主講解一下磁力計和加速度是如何修正陀螺儀輸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Q:
感謝回覆!
     “使用四元数表示姿态,磁力计和加速度通过Pi环修正陀螺仪输出。”。。。。搜了一 ...

1. 单纯使用陀螺仪积分出来的角度会漂,来自几个方向:
1). 陀螺仪本身的零偏和温漂 还有线性度
2). 积分的速度,或者是说积分的频率,当然,积分更新越快越好
3). 积分时间的偏差。
由于以上的因素,当你旋轉720度之後,能否得到720度的精度,我在这只能回答你,一般很难达到。

2. 这个我不清楚。

网友R:
引用 楼主:
1. 单纯使用陀螺仪积分出来的角度会漂,来自几个方向:
1). 陀螺仪本身的零偏和温漂 还有线性度
2). 积分 ...

热心的楼主,问个问题,HMC5883L出来的数据不是很正确,貌似地磁分量偏移了,怎么解决呢??

网友S:
解算代码贴出来一起学习下啊

网友Q:
引用 网友S:
解算代码贴出来一起学习下啊

偷偷貼一下,若有不妥請樓主說明我再刪除
還有很多不懂的地方,希望有人過來上課。
/**************************实现函数********************************************
*函数原型:           void IMU_AHRSupdate
*功  能:         更新AHRS 更新四元数
输入参数: 当前的测量值。
输出参数:没有
*******************************************************************************/
#define Kp 1.0f   // proportional gain governs rate of convergence to accelerometer/magnetometer
#define Ki 0.53f   // integral gain governs rate of convergence of gyroscope biases

void IMU_AHRSupdate(float gx, float gy, float gz, float ax, float ay, float az, float mx, float my, float mz) {
  float norm;
  float hx, hy, hz, bx, bz;
  float vx, vy, vz, wx, wy, wz;
  float ex, ey, ez,halfT;

  // 先把这些用得到的值算好
  float q0q0 = q0*q0;
  float q0q1 = q0*q1;
  float q0q2 = q0*q2;
  float q0q3 = q0*q3;
  float q1q1 = q1*q1;
  float q1q2 = q1*q2;
  float q1q3 = q1*q3;
  float q2q2 = q2*q2;
  float q2q3 = q2*q3;
  float q3q3 = q3*q3;

  now = micros();  //读取时间
  if(now<lastUpdate){ //定时器溢出过了。
  halfT =  ((float)(now + (0xffff- lastUpdate)) / 2000000.0f);
  }
  else        {
  halfT =  ((float)(now - lastUpdate) / 2000000.0f);
  }
  lastUpdate = now;        //更新时间

  norm = invSqrt(ax*ax + ay*ay + az*az);
  ax = ax * norm;
  ay = ay * norm;
  az = az * norm;

  norm = invSqrt(mx*mx + my*my + mz*mz);
  mx = mx * norm;
  my = my * norm;
  mz = mz * norm;

  // compute reference direction of flux
  hx = 2*mx*(0.5f - q2q2 - q3q3) + 2*my*(q1q2 - q0q3) + 2*mz*(q1q3 + q0q2);
  hy = 2*mx*(q1q2 + q0q3) + 2*my*(0.5f - q1q1 - q3q3) + 2*mz*(q2q3 - q0q1);
  hz = 2*mx*(q1q3 - q0q2) + 2*my*(q2q3 + q0q1) + 2*mz*(0.5f - q1q1 - q2q2);
  bx = sqrt((hx*hx) + (hy*hy));
  bz = hz;

  // estimated direction of gravity and flux (v and w)           估计重力方向和流量/变迁
  vx = 2*(q1q3 - q0q2);
  vy = 2*(q0q1 + q2q3);
  vz = q0q0 - q1q1 - q2q2 + q3q3;
  wx = 2*bx*(0.5 - q2q2 - q3q3) + 2*bz*(q1q3 - q0q2);
  wy = 2*bx*(q1q2 - q0q3) + 2*bz*(q0q1 + q2q3);
  wz = 2*bx*(q0q2 + q1q3) + 2*bz*(0.5 - q1q1 - q2q2);

  // error is sum of cross product between reference direction of fields and direction measured by sensors
  ex = (ay*vz - az*vy) + (my*wz - mz*wy);
  ey = (az*vx - ax*vz) + (mz*wx - mx*wz);
  ez = (ax*vy - ay*vx) + (mx*wy - my*wx);

if(ex != 0.0f && ey != 0.0f && ez != 0.0f){
  exInt = exInt + ex * Ki * halfT;
  eyInt = eyInt + ey * Ki * halfT;
  ezInt = ezInt + ez * Ki * halfT;

  // adjusted gyroscope measurements
  gx = gx + Kp*ex + exInt;
  gy = gy + Kp*ey + eyInt;
  gz = gz + Kp*ez + ezInt;

  }

  // integrate quaternion rate and normalise
  q0 = q0 + (-q1*gx - q2*gy - q3*gz)*halfT;
  q1 = q1 + (q0*gx + q2*gz - q3*gy)*halfT;
  q2 = q2 + (q0*gy - q1*gz + q3*gx)*halfT;
  q3 = q3 + (q0*gz + q1*gy - q2*gx)*halfT;

  // normalise quaternion
  norm = invSqrt(q0*q0 + q1*q1 + q2*q2 + q3*q3);
  q0 = q0 * norm;
  q1 = q1 * norm;
  q2 = q2 * norm;
  q3 = q3 * norm;
}

/**************************实现函数********************************************
*函数原型:           void IMU_getYawPitchRoll(float * angles)
*功  能:         更新四元数 返回当前解算后的姿态数据
输入参数: 将要存放姿态角的数组首地址
输出参数:没有
*******************************************************************************/
void IMU_getYawPitchRoll(float * angles) {
  float q[4]; // 四元数
  volatile float gx=0.0, gy=0.0, gz=0.0; //估计重力方向
  IMU_getQ(q); //更新全局四元数

  angles[0] = -atan2(2 * q[1] * q[2] + 2 * q[0] * q[3], -2 * q[2]*q[2] - 2 * q[3] * q[3] + 1)* 180/M_PI; // yaw
  angles[1] = -asin(-2 * q[1] * q[3] + 2 * q[0] * q[2])* 180/M_PI; // pitch
  angles[2] = atan2(2 * q[2] * q[3] + 2 * q[0] * q[1], -2 * q[1] * q[1] - 2 * q[2] * q[2] + 1)* 180/M_PI; // roll
  if(angles[0]<0)angles[0]+=360.0f;  //将 -+180度  转成0-360度
}

网友Q:
引用 楼主:
1. 单纯使用陀螺仪积分出来的角度会漂,来自几个方向:
1). 陀螺仪本身的零偏和温漂 还有线性度
2). 积分 ...

加入HMC5883L,模塊靜置一段時間航向可以穩定了。模塊旋轉一定角度停止旋轉時候航向指針會逆著我旋轉的方向漸漸拉回去。
具體操作:   將模塊水平放置,順時針轉過任意角度,航向指針也會順時針旋轉,當我停止旋轉后航向指針馬上就開始慢慢逆時針漸漸旋回最後才穩定在一定的角度。因為代碼還沒理解,請萬能的樓主繼續點撥一二。
同樣的四元數計算出來的橫滾和俯仰角都是正常而且很穩定的,爲什麽航向角不穩定?

网友:
IMU_AHRSupdate  请问输入此函数9轴信息的单位都是什么

网友T:
引用 网友Q:
加入HMC5883L,模塊靜置一段時間航向可以穩定了。模塊旋轉一定角度停止旋轉時候航向指針會逆著我旋轉的方 ...

陀螺或罗盘没校正好。
陀螺过冲了。

网友:
看下面  囧rz

网友Q:
引用 网友T:
陀螺或罗盘没校正好。
陀螺过冲了。

這麼說來應該是羅盤沒有校好的原因。我現在只是用加速度和陀螺儀,不會有那種狀況出現了。可是仍然是航向角每隔一段時間(約5秒)就增加0.1度,這個是不是所謂的漂移?如何消除?

网友:
引用 网友Q:
這麼說來應該是羅盤沒有校好的原因。我現在只是用加速度和陀螺儀,不會有那種狀況出現了。可是仍然是航向 ...

在只用陀螺仪和加速度计的情况下,如果你仅绕Z轴绕,当然不会察觉,你试试绕X或Y轴绕。
要纠正那个漂移,就加上罗盘了。罗盘和加速度计是好基友。

楼主:
引用 网友Q:
加入HMC5883L,模塊靜置一段時間航向可以穩定了。模塊旋轉一定角度停止旋轉時候航向指針會逆著我旋轉的方 ...

这个情况应该是磁力计没有校准,或者是说周围的磁干扰扭曲了地球磁力线。在这个情况下,还会出现航向角漂乎不定。

网友R:
引用 楼主:
这个情况应该是磁力计没有校准,或者是说周围的磁干扰扭曲了地球磁力线。在这个情况下,还会出现航向角漂 ...

所谓的地磁模块校准,是在上电时放在水平,然后记录下这个时候三个方向的磁场方向?然后在后期旋转的时候再以原先磁场的方向作为参考?

网友(2012-09-28):
看这图挺不错的,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终于找到一个大BUG,影响速度的Bug.现在上位机可以发布了。
可能还有更多的问题。希望用这个软件的同志们能 ...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需要哈哈

网友:
iocomp可以实现3D吗??求共享iocomp学习资料

网友U:
请问楼主,你的pitch  roll 下面的那个图是怎么做的?

网友:
楼主着实强大啊!

网友:
能买到成品吗,好想买个学习。

网友:
购买淘宝的那个飞控板,能直接调节电调控制电机吗?我想买

网友V:
你淘宝怎么没那个飞控了?昨天还见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V:
你淘宝怎么没那个飞控了?昨天还见到了.....

家里出了些事情,暂时关店。谢谢你的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W:
期待开源

   就是开源的哦  不过要购买才有 源码送的

网友X(2012-11-09):
引用 网友Q:
偷偷貼一下,若有不妥請樓主說明我再刪除
還有很多不懂的地方,希望有人過來上課。
/****************** ...

请问
void IMU_AHRSupdate(float gx, float gy, float gz, float ax, float ay, float az, float mx, float my, float mz)
这个函数中的参数 :  gx  、gy 、gz           ax 、   ay  、 az      mx  、   my 、   mz
分别要传递什么数据进去呢?
gx  ,  gy  ,  gz   参数代表的是传递加速度的值么??  mx   my   mz   和  ax   ay  az代表的又是什么呢?

网友:
先mark一下 以后有机会一定搞一个

网友:
标记一哈 ,以后可能有用

网友:
关注中,做个标记

网友:
标记一下,学习

网友:
标记,说不得以后有用。

网友:
像我这种不会上位机的有福了

网友Y:
楼主的MPU6050 和 HMC5883L  的连接方式是将 MPU6050的  6脚AUX_DA和7脚AUX_CL个 HMC5883L的 1和16脚的IIC总线连接,STM32的IO口跟MPU6050的24,23脚的SDA和SCL连接。
但是想不明白,为什么不直接将MPU6050的24,23,HMC5883的1和16跟 STM32的IO口连接呢?这样连接跟楼主的连接方式在程序上有何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Y:
楼主的MPU6050 和 HMC5883L  的连接方式是将 MPU6050的  6脚AUX_DA和7脚AUX_CL个 HMC5883L的 1和16脚的IIC ...

这两种接法不一样, MPU6050还有一个功能 是可以自动去读磁力计的测量值然后存在自己的FIFO中。
我最初是想用MPU6050 去读HMC5883的数据,然后处理器直接一次从6050中读九轴的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种接法不一样, MPU6050还有一个功能 是可以自动去读磁力计的测量值然后存在自己的FIFO中。
我最初是 ...

但是实际测试发现,直接将MPU6050的24,23,HMC5883的1和16跟 STM32的IO口连接  也可以正常工作。

不知楼主能否详细说说这两者的接法在使用上有何不同之处?

但是没发现有例子使用MPU6050读取 HMC5883L 数据的程序,楼主有无相关参考的?

网友Z:
楼主帮忙界定一下下面视频的怎么样?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cyNDc4NTc2.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Z:
楼主帮忙界定一下下面视频的怎么样?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cyNDc4NTc2.html

做得不错。上位机上的画线那一段没看明白。

网友:
挺有意思的,不错

网友:
非常强大,要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面是通信协议: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AA(2012-12-09):
能发个原始传感器的曲线么。我的加速度计即使不动也跳动很厉害,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A:
能发个原始传感器的曲线么。我的加速度计即使不动也跳动很厉害,不知道什么原因 ...

没有原始传感数据的,这只是一个波形显示器,如果是加速度计即使不动也跳动很厉害。应该从程序方面找一下原因,或者是传感器的问题

网友AA:
引用 楼主:
没有原始传感数据的,这只是一个波形显示器,如果是加速度计即使不动也跳动很厉害。应该从程序方面找一下 ...

我用的也是mpu6050.我在看看是什么原因。顺便问下:ustra->dr寄存器,写入的值可以是什么类型的?我传感器的值是int,串口发送时转换成unsigned char,是不这块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A:
我用的也是mpu6050.我在看看是什么原因。顺便问下:ustra->dr寄存器,写入的值可以是什么类型的?我传感 ...

请注意看前面帖子的通信协议。如果你不知道  usart->dr寄存器,写入的值可以是什么类型的? 请先去学习 单片机会好一些。
传感器的输出当然是一个int 类型,直接输入 子程序:
void UART1_ReportMotion(int16_t ax,int16_t ay,int16_t az,int16_t gx,int16_t gy,int16_t gz,
                                        int16_t hx,int16_t hy,int16_t hz)

就可以了。

网友:
昨天已经弄好了。是变量类型的问题

网友AA:
我的横滚角显示正常,其他角度开始显示是正常的,但是一会就变成0了。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A:
我的横滚角显示正常,其他角度开始显示是正常的,但是一会就变成0了。不知道为什么? ...

这个可能和你的程序有关系,如果可以,到www.chiplab7.com下载最版本的软件试试。
仍然不能解决的,你需要检查下位机的程序是否正常运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可能和你的程序有关系,如果可以,到www.chiplab7.com下载最版本的软件试试。
仍然不能解决的,你需 ...

下了新的还是有问题,我再查查吧……好奇怪的问题。

网友AB:
楼主,我按你的通信协议发数据,只有RX灯一直闪,没有曲线出来,哪里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B:
楼主,我按你的通信协议发数据,只有RX灯一直闪,没有曲线出来,哪里问题? ...

应该是协议 没有对上,校验失败的可能性大一些,你试试新版本的。到www.chiplab7.com下载。

网友:
谢谢楼主,我再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面是通信协议:

为什么下载下来不能完全解压,缺少什么压缩分卷。好郁闷啊???????求助

网友S:
楼主的地平仪那个怎么做的,就是roll和pitch的显示,用的什么控件?

楼主:
引用 网友S:
楼主的地平仪那个怎么做的,就是roll和pitch的显示,用的什么控件?

直接用图片  做的。

网友AC:
引用 楼主:
直接用图片  做的。

莫非楼主的网站给360盯上了?

开玩笑啦!
  6月份的MiniAHRS_PRO.exe没报木马
12月份的MiniAHRS_PRO2.exe报了木马,不知是不是真的有问题。

网友:
我也买过楼主的模块,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为他会开源 看到他底下的淘宝地址后 我就知道他不会开源了

超级聪明人,看重点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C:
莫非楼主的网站给360盯上了?

很多客户 和我反应上位机软件 引起360报病毒的,  建议要用的还是添加信任吧。

网友AC:
别的软件都没报错,就360报。一时兴起,想知道360有没有问楼主收保护费。哈哈

网友AD(2013-01-08):
楼主 您好 我试了下您主页里的专业固件,发现你这个比出厂配的代码,稳定多了,能不能透露下大概的思路,是用卡尔曼滤波么还是其它什么方法。最近在研究这个,用自己设计的卡尔曼,剧烈抖板子的时候,还是会抖得很厉害。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D:
楼主 您好 我试了下您主页里的专业固件,发现你这个比出厂配的代码,稳定多了,能不能透露下大概的思路,是 ...

任何解算姿态算法 在传感器数据出现严重偏差的情况下,如剧烈的动作引起加速度计的噪声, 这样的数据加入算法中,解算出来的角度无论如何都会有影响,我们需要在进入算法之前处理好噪声。才能得到准确的姿态估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C:
别的软件都没报错,就360报。一时兴起,想知道360有没有问楼主收保护费。哈哈 ...

360  没有问我要保护费。 你要是知道的透露一下  保护费大概在多少钱?

网友AE:
引用 网友AD:
楼主 您好 我试了下您主页里的专业固件,发现你这个比出厂配的代码,稳定多了,能不能透露下大概的思路,是 ...

如果输出频率不高,可以用均值处理,MCU采集数据多几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任何解算姿态算法 在传感器数据出现严重偏差的情况下,如剧烈的动作引起加速度计的噪声, 这样的数据加入 ...

谢谢 楼主 现在的一个思路是:1、先判断仪器有没有线运动,如果有就不使用加速计而是使用陀螺仪;
                                         2、我看到一些其它做的一些项目是使用Butterworth Filter先对原始数据滤波,然后再使用算法;
                                          不知上面的思路可行否,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它思路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E:
如果输出频率不高,可以用均值处理,MCU采集数据多几个。

恩 已经先对原始数据做过均值处理了

网友X:
楼主的3D不知道用的是什么控件,不知道能不能说下!

楼主:
引用 网友X:
楼主的3D不知道用的是什么控件,不知道能不能说下!

引用 directx8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现函数********************************************
*函数原型:                void UA ...

为什么pitch是-90~90,而roll是-180~180呢?

网友:
这么好的东西,不顶一下说不过去。

网友(2013-02-08):
引用 网友P:
请问楼主,这些代码是什么运算,从哪里得来的?

参见论坛里的帖子《捷联惯导算法心得》

网友:
引用 网友R:
热心的楼主,问个问题,HMC5883L出来的数据不是很正确,貌似地磁分量偏移了,怎么解决呢?? ...

简单的是吧最大和最小值相加除2,算出偏移量然后每次的数据减去这个偏移量就可以,然后乘以一个缩放系数,这个系数是X轴Y轴最大值的商,这样磁力计的数据就被校正成圆了。要更精确的话把数据读出来用matlab做拟合。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这么复杂的计算有出处和公式吗,请问在哪里能找到理论根据?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4%E6%83%AF%E5%AF%BC

基本原理是把加速度计解算出的姿态和上次解算出的姿态(认为是正确的)进行向量叉乘,得到两个向量的差,然后把这个差乘以比例系数和角速度数据融合得到认为是正确的角速度里,将正确的角速度代入到龙格库塔方程里推算出当前正确的姿态。方程里所需的半周期halfT是由TIM2中断产生的(TIM2每2ms中断一次,即T=2ms,halfT=1ms)。在这个过程里还引入里积分环节来消除静差。

网友:
引用 网友Q:
加入HMC5883L,模塊靜置一段時間航向可以穩定了。模塊旋轉一定角度停止旋轉時候航向指針會逆著我旋轉的方 ...

因为加计可以解算出俯仰和滚转角作为陀螺仪数据的观测值进行校正(重力向量在x,y轴的分量),而加速度计不能解算出偏航角,也就是说偏航角没有观测值,更谈不上数据融合,所以解算出的四元数再转成欧拉角以后偏航角相当于只有陀螺仪积分在起作用,有累积误差。

网友:
引用 网友Q:
感謝回覆!
     “使用四元数表示姿态,磁力计和加速度通过Pi环修正陀螺仪输出。”。。。。搜了一 ...

把磁力计解算的角度作为偏航的观测值,把加计解算的角度作为俯仰滚转的观测值,分别校正陀螺仪积分的角度,取长补短。

网友:
引用 网友Q:
這麼說來應該是羅盤沒有校好的原因。我現在只是用加速度和陀螺儀,不會有那種狀況出現了。可是仍然是航向 ...

那个是累积误差,用磁力计数据融合消除。

网友:
引用 网友R:
所谓的地磁模块校准,是在上电时放在水平,然后记录下这个时候三个方向的磁场方向?然后在后期旋转的时候 ...

为什么要校准?因为假设磁力计水平放置,每一时刻会读出一个xy轴数据我们当成点(x,y),转一圈会得到很多点,这些点其实是一个中心不在原点的椭圆,而要想准备解算,要把这个偏移的椭圆校正成中心在原点的原,至于怎么校正我前几条回复里说了。

网友AF:
引用 网友X:
请问
void IMU_AHRSupdate(float gx, float gy, float gz, float ax, float ay, float az, float mx, flo ...

g,gyro角速度, m magnetic 磁力计 a 不用说了吧,物理上一直用这个表示加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F:
g,gyro角速度, m magnetic 磁力计 a 不用说了吧,物理上一直用这个表示加速度。 ...

谢谢指导,这个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

网友:
非常值得一看,谢谢Lz

网友:
学习了,标记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U:
请问楼主,你的pitch  roll 下面的那个图是怎么做的?

竟然头像还能冲突,缘分啊

网友AG:
引用 楼主:
下面是通信协议:

楼主,您好,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你,我现在也在做四轴,用的的8位单片机做四元数算法,问题如下:
1、由于算姿态角需要较长间,采样周期为8MS,你STM32做姿态解算需要多长时间。
2、得到姿态角后,如何利用姿态度解控制电机输出?我目前的做法利用姿态角做PI,来控制电机,但油门加大后,四轴立马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G:
楼主,您好,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你,我现在也在做四轴,用的的8位单片机做四元数算法,问题如下:
1、由于 ...

1.8位单片机,算姿态吃力了些,如果用来做四轴,建议看一下MK的代码,没有必要得到真正的姿态。STM32做运算,读传感器数据+解算,约需要2ms
2.姿态角做PI ,还不够,需要加微分。拿陀螺仪的输出乘一个D参数,

网友:
楼主能放出MPU6050驱动参考一下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1.8位单片机,算姿态吃力了些,如果用来做四轴,建议看一下MK的代码,没有必要得到真正的姿态。STM32做运 ...

楼主,您好!按照你所说的,将陀螺仪的输出作一个D参数,现在不会翻掉了,谢谢你的细心指导。
但现在还有如下两个问题,不知道你是怎么解决的。还请指教!
1、飞在空中不停的摇晃。
2、飞在空中不停的打圈,由于我只用了陀螺仪和加速度传感器。陀螺仪Z轴没办法纠正,请问有什么好方法避免这种现象。

网友:
按照说明,翻滚角-180~180,可以实现360度翻滚,俯仰是-90~90,结果在俯仰过90度时会出现姿态错误啊~~

网友:
串口发送一帧数据给上位机,上位机在编写接收的时候采用什么方法接收保证接收的数据都正确呢?!希望楼主给个方法介绍

网友:
太强大了,学习了

网友AH(2013-03-12):
请教楼主,上位机软件可以打开,但一读数据就出现“run time error '8020', error reading comm device”,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H:
请教楼主,上位机软件可以打开,但一读数据就出现“run time error '8020', error reading comm device”, ...

可能你使用的USB转串口 芯片用的是PL2302. 如果是,那请找最新的驱动换一下。 或者是换一个转换器,用CP2102,FT232 CH341这样的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你使用的USB转串口 芯片用的是PL2302. 如果是,那请找最新的驱动换一下。 或者是换一个转换器,用CP2 ...

谢了,我试试

网友AA:
你的软件可以把数据保存成数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A:
你的软件可以把数据保存成数值吗

新版本的可以存数据,并且回放,最新版本的下载请到  www.chiplab7.net 下载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版本的可以存数据,并且回放,最新版本的下载请到  www.chiplab7.net 下载吧 ...

那个网站总是打不开啊

楼主:
姿态仪上位机V2.6版本
1. 修正大部分的bug
2. 增加数据存储和回放功能
3. 增加数据可视化界面
4. 增加 captain飞控的监控和设置界面

相关通信协议和范例见 压缩包里的文件夹

网友:
楼主确实厉害!膜拜中

网友(2013-04-14):
引用 楼主:
下面是通信协议:

真的是好东西,准备做一个上位机,具体用什么软件做,还没想好

网友:
楼主姿态解算的思路是什么阿,

网友:
原来我不顶几个帖子一直都是新注册用户啊…………

网友:
你好,我是武汉大学遥感信息工程学院的一名大二学生。我在论坛上看到了你的关于miniIMU的帖子,而我们科研项目与你的这个类似,我希望请教您一些问题,如果可以的话请给予答复,谢谢啦~

网友:
太有才了,激动

网友:
多谢楼主,我也在写上位机,差不多了一起交流一下。

网友:
求四元数用一阶的龙格库塔是不是误差太大了,楼主为什么不用四阶的?

网友:
关注一下,楼主强人啊!

网友(2013-05-30):
引用 网友Q:
偷偷貼一下,若有不妥請樓主說明我再刪除
還有很多不懂的地方,希望有人過來上課。
/****************** ...

能否共享下?798187427@qq.comO(∩_∩)O谢谢啦

网友:
楼主太有才了     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为他会开源 看到他底下的淘宝地址后 我就知道他不会开源了

不开源是可以理解的。楼主开发这个模块,需要时间和金钱的投入,楼主只有在有一定的资金的支持下这个模块才有良性的发展。

200多块也不贵。

网友:
楼主,急需上位机啊,没上位机我的调试都没法进行

网友:
其实最感兴趣的是楼主的姿态解释算法,这个才是最核心的,相反VB用来制作这种面向窗体对象的上位机,这本就是他的优势,建议大家学学VB,的确好用,自己也开发了一些有用的上位机程序,不过大部分是关于智能车的,可以交流交流。总之,楼主好样的,期盼楼主的姿态解析啊。。。。。。

网友:
很帅,能分享解算代码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I:
能否共享下?(∩_∩)O谢谢啦

同求啊,

楼主:
这是最新V2.6版本的上位机。另外,上位机软件确实不开源的,请见谅了。

网友AJ:
楼主,如何从ADC的数据转换得到那几个角度,如何换算呢?
即已知:
      int16_t ax  加速度 X轴ADC输出 范围 :一个有符号整型
        int16_t ay  加速度 Y轴ADC输出 范围 :一个有符号整型
        int16_t az  加速度 Z轴ADC输出 范围 :一个有符号整型
        int16_t gx  陀螺仪 X轴ADC输出 范围 :一个有符号整型
        int16_t gy  陀螺仪 Y轴ADC输出 范围 :一个有符号整型
        int16_t gz  陀螺仪 Z轴ADC输出 范围 :一个有符号整型
如何换算得到:
               int16_t yaw 经过解算后的航向角度。单位为0.1度 0 -> 3600  对应 0 -> 360.0度
                int16_t pitch 解算得到的俯仰角度,单位 0.1度。-900 - 900 对应 -90.0 -> 90.0 度
                int16_t roll  解算后得到的横滚角度,单位0.1度。 -1800 -> 1800 对应 -180.0  ->  180.0度

可否指点一二,3q~~~

楼主:
引用 网友AJ:
楼主,如何从ADC的数据转换得到那几个角度,如何换算呢?
即已知:
      int16_t ax  加速度 X轴ADC输出  ...

从传感器数据到姿态角,需要数据融合算法。常见的有卡尔曼滤波算法和互补DCM滤波算法。

网友AJ:
引用 楼主:
从传感器数据到姿态角,需要数据融合算法。常见的有卡尔曼滤波算法和互补DCM滤波算法。

好复杂,你看看和这个是不是一个道理啊
http://www.geek-workshop.com/for ... thread&tid=3670
或者移植官方的DMP也是可以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J:
好复杂,你看看和这个是不是一个道理啊
http://www.geek-workshop.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7 ...

粗看,连接中的帖子并没有使用数据融合算法。只是简单的将陀螺仪单独积分,加速度算出各轴的夹角。
用MPU6050自带的DMP也是不错的选择。简单快速有效,但是学不到姿态解算的东西。

网友AJ:
引用 楼主:
粗看,连接中的帖子并没有使用数据融合算法。只是简单的将陀螺仪单独积分,加速度算出各轴的夹角。
用MPU ...

那就是说我列举的这两种,前者是初级阶段,后者是调用别人的库(作用上等价),你所说的采用卡尔曼滤波还有数据融合之类的,是高级阶段了~~~(我目前对一些概念还比较模糊)

那请问下,你是如何修订陀螺仪和加速度器的offset的?是不是要把放着静止不动(还要平放吧,不然3D效果就有误差了)的时候的数据都归为0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J:
那就是说我列举的这两种,前者是初级阶段,后者是调用别人的库(作用上等价),你所说的采用卡尔曼滤波还 ...

陀螺仪的offset  是在静止的时候取得。加速度的offset 是要标定的。

网友:
马克一个  楼主强大啊

网友AK(2013-08-13):
上位机软件一直找不到有公开协议的,要么就是协议太复杂,要么就是效果不佳,自己动手做了一个:

那请问复杂的协议哪里可以找的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K:
上位机软件一直找不到有公开协议的,要么就是协议太复杂,要么就是效果不佳,自己动手做了一个:

有一个mavlink,看了很久,不得其门/

网友:
请问,上位机用到一半卡掉,,这可能是哪里出的问题呢。。。

网友:
楼主的航向能稳定得了吗,,我的航向会一直偏移,有规律地变大或者变小

网友:
还有人在弄呀?!

网友AL:
楼主,为什么运行你的上位机出现这种情况,我是win7 32位系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L:
楼主,为什么运行你的上位机出现这种情况,我是win7 32位系统的

这个软件是支持win7的,已经有无数和网友验证过了。在第一次运行时,你只需要按以下要求做:

win7 64bit下,上位机程序初次运行时记得右键管理员权限运行,以注册各个控件;初次3d显示时需要注册dx8vb.dll,win7 64bit下需要把dx8vb.dll放在syswow64里并管理员运行syswow64里的cmd,命令regsvr32 dx8vb.dll

win7 32bit下请参考以上的办法做,但是在注册dll 上是不一样的。如果你不知道如何在 win7上注册dll.请百度 或者是 google搜索一下。
搜索关键字就是: win7 dll 注册

祝你好运。

网友:
想买套开发板,但是略贵~~犹豫中~~

网友AL:
引用 楼主:
这个软件是支持win7的,已经有无数和网友验证过了。在第一次运行时,你只需要按以下要求做:

win7 64bit ...

多谢楼主,问题完美解决,现在可以用了,给大家共享个注册.dll和.ocx的文档(dx8vb.dll也传上来了),另外win7运行cmd一定要以管理员身份运行才行

网友(2013-10-08):
好东西,不过磁力计麻烦一些。自己做的老是漂移。

网友:
程序看了好几遍了,还是不懂。期待楼主的算法解析

网友AM(2013-11-13):
WIN7 32 安装出现错误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M:
WIN7 32 安装出现错误怎么解决。

这个软件是支持win7的,已经有无数和网友验证过了。在第一次运行时,你只需要按以下要求做:

win7 64bit下,上位机程序初次运行时记得右键管理员权限运行,以注册各个控件;初次3d显示时需要注册dx8vb.dll,win7 64bit下需要把dx8vb.dll放在syswow64里并管理员运行syswow64里的cmd,命令regsvr32 dx8vb.dll

win7 32bit下请参考以上的办法做,但是在注册dll 上是不一样的。如果你不知道如何在 win7上注册dll.请百度 或者是 google搜索一下。
搜索关键字就是: win7 dll 注册

祝你好运。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软件是支持win7的,已经有无数和网友验证过了。在第一次运行时,你只需要按以下要求做:

win7 64bit ...

网友AN:
MPU6050的电子罗盘效果

我玩4轴,之前一直用10DOF/9DOF板子(包含MPU6050/HMC5883L/BMP085)所以,姿态,电子罗盘,高度都反映的不错。

但最近,我就只接了一个6050,然后就用海盗代码试了试,结果发现,地面站的姿态,电子罗盘也很好(竟然也指向北)。

我也知道6050的围绕Z轴姿态也能反映出来,但能达到电子罗盘的效果,让我很诧异啊。

有人知道具体为啥啊。按说不应该有电子罗盘的效果。

是不是就只要6050,就行了啊,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N:
MPU6050的电子罗盘效果

那是积分的结果,上电的时候,模块的X轴刚好指向北。 你可以移动模块,让X轴指向东,然后再上电,看它能不能修正到90度航向?

网友:
赛,高手啊,果然专家

网友:
只知道秀,不知道开源的家伙。。。。。。。

网友(2013-12-20):
引用 网友AL:
多谢楼主,问题完美解决,现在可以用了,给大家共享个注册.dll和.ocx的文档(dx8vb.dll也传上来了),另 ...

多谢你的指点

网友AO:
引用 楼主:
那是积分的结果,上电的时候,模块的X轴刚好指向北。 你可以移动模块,让X轴指向东,然后再上电,看它能 ...

请问楼主,右下角的空地球是怎么实现的,可以指点一二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O:
请问楼主,右下角的空地球是怎么实现的,可以指点一二吗,谢谢

就是一个图片,然后旋转移动。

网友:
东西我买了。。。。挺贵的,不过这也是别人的知识创造的,值得吧。

网友:
问一个问题哈、。。今天看着楼主的协议 。我修改后放到了飞思卡尔的kineitis  K60 的芯片上。也能够收到传回的MMA8451的数据。也能够在示波器上进行显示。但是当我打开3D模式时。3D 的图。是有数据的。但是图没有什么变化,示波器也瞬间没有了数据。   注册成功的。

网友:
恭喜!!强人啊。

网友(2014-02-03):
下位机源码不买贵店的硬件能开源吗?
要是能的话,发我邮箱:huanter@126.com
在此先感谢LZ!!!

网友:
引用 网友Z:
楼主帮忙界定一下下面视频的怎么样?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cyNDc4NTc2.html

请问这个朋友,你的上位机是用什么软件编写的?VB?

网友AP:
引用 楼主:
是的,使用是MPU6050的 AUXSCL AUXSDA 连接到HMC5883, 但是并没有用6050采集5883的数据。而是通过设置成 ...

楼主请问下:用的都是同一个I2C,那我的处理芯片怎么知道都出来的是MPU6050的数据还是HMC5833的数据,是通过他们的INT来区别的吗 ?先谢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P:
楼主请问下:用的都是同一个I2C,那我的处理芯片怎么知道都出来的是MPU6050的数据还是HMC5833的数据,是 ...

这软件是用VB写的。MPU6050和HMC5833在I2C总线上有不同的地址。读的时候,按地址读数据,不会乱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软件是用VB写的。MPU6050和HMC5833在I2C总线上有不同的地址。读的时候,按地址读数据,不会乱 ...

哦,他们的地址怎么知道的?还有就是HMC5833的DRDY和MPU6050的INT,FSYNC这这个管脚有什么用,有些人引回MCU,有些直接不接了。楼主能不能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2014-03-07):
引用 网友E:
这个也太复杂了,呵呵!
俺用的ADXL345 !

还有mpu6050好

网友AQ:
为啥我用你的上位机一打开串口就 卡死啊

网友:
大哥能加qq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为他会开源 看到他底下的淘宝地址后 我就知道他不会开源了

呵呵,好吧

网友AR:
引用 楼主:
每个周期都 发送,那当然卡了,像你5ms 那已经是 200Hz了
这个上位机的最高接收帧频率是 20Hz  不建议上 ...

楼主大哥,Heading = arctan(Yh / Xh ),Yh= X sinRollsinPitch +Y cosRoll+ Z sinRollcosPitch,Xh =X cosPitch+ Z sinPitch

这个公式好像只在静态的时候有效吧,动态的时候磁力计的数据和倾角的变化不同步,用这个公式不能得出好的航向角,

我用陀螺仪解算航向角和它做互补滤波也不行。。。

请问你有好的求教航向角的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Q:
为啥我用你的上位机一打开串口就 卡死啊

可能你用的是PL2303芯片做的转换器,建议找最新的PL2303驱动装上,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R:
楼主大哥,Heading = arctan(Yh / Xh ),Yh= X sinRollsinPitch +Y cosRoll+ Z sinRollcosPitch,Xh =X c ...

可以直接用 Madgwick的AHRSupdate.

网友AR:
引用 楼主:
可以直接用 Madgwick的AHRSupdate.

楼主大哥,AHRSupdate这个算法我也用过,但是Yaw不太正常,变化不均匀,不知道为什么。
陀螺仪,加计,磁力计的原始数据都可以准确无误地读出来,现在Pitch和Roll也很正常,就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得出准确的Yaw吗?除了融合9轴的这个算法?
恳请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R:
楼主大哥,AHRSupdate这个算法我也用过,但是Yaw不太正常,变化不均匀,不知道为什么。
陀螺仪,加计,磁 ...

AHRSupdate前,磁数据需要做校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AHRSupdate前,磁数据需要做校准。

我的磁力计做了X,Y轴的校准,我用的9150模块,轴向也旋转到一致了,初始化得到的角度也很正常,但是水平转动Yaw的时候,Pitch也会在0度左右有较大变化,真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所以想用IMUupdate这个算法,Pitch和Roll都很正常,就是不知道怎样得到准确的Yaw,楼主能否帮忙解答,谢谢了

网友(2014-04-08):
兄弟,相当不错呀,仰慕呀!我特意花30块买的帐号来下载的呀,确实值呀!

网友:
不开源下位机有毛用,楼主原来是来做广告的,不怕封吗

网友AS:
引用 楼主:
AHRSupdate前,磁数据需要做校准。

hmc5883用什么方法校正呢    如果用椭圆拟合后 怎么加进AHRS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S:
hmc5883用什么方法校正呢    如果用椭圆拟合后 怎么加进AHRS呢

修正后的5883数据,直接加入ahrs_update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正后的5883数据,直接加入ahrs_update

可是  椭圆拟合 实际是 电子罗盘 X Y轴的校正  如果将(X-X0)/a  以及(Y-Y0)/b带入AHRS的话  Z轴的数据怎么办呢

网友:
早知道你们的模块是带姿态解算的  应该买你们的模块的     但现在刚买了别人的模块 而他们只是简单读数据 还是51的 自己用AHRS时yaw拼命自加或自减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S:
引用 楼主:
修正后的5883数据,直接加入ahrs_update

我自己做了椭球拟合,但开始用AHRSupdate解算时,在开始的十几二十秒内yaw角会乱七八糟的飘,之后就不飘了,这种飘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S:
我自己做了椭球拟合,但开始用AHRSupdate解算时,在开始的十几二十秒内yaw角会乱七八糟的飘,之后就不飘 ...

这没遇到过,不清楚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没遇到过,不清楚呢。

楼主用的什么算法,使用卡尔曼了么,角度输出稳定么,稳定的话准备买块玩玩,另外你后所得磁传感器校准是怎么校准的?

网友AT:
你做的飞控和AHRS板用的相同的解算算法么?另外磁阻传感器你是如何校准的啊,有好的方法么?

网友:
怎么无法回帖呢 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AT:
你做的飞控和AHRS板用的相同的解算算法么?另外磁阻传感器你是如何校准的啊,有好的方法么? ...

磁标定做得很常规的,任意姿态转,得到各轴的最大值max,最小值min .取
offset =(max + mini) /2

网友:
引用 楼主:
磁标定做得很常规的,任意姿态转,得到各轴的最大值max,最小值min .取
offset =(max + mini) /2

这么简单就行?静态时候会有漂移么?

网友(2014-05-12):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学习学习

网友(2014-06-24):
不错,好东西啊,正需要

网友AU(2014-08-11):
引用 楼主:
下面是通信协议:

双击上位机软件,如下问题。
请教LZ。

楼主:
引用 网友AU:
双击上位机软件,如下问题。
请教LZ。

试试,右键管理员身份运行

网友(2014-09-29):
收藏,准备调6050

网友(2014-12-01):
我需要下位机源码。

网友(2015-04-02):
下载地址好像失效了?

网友:
楼主,  STM32F103 读取传感器 下位机程序 有开源的么? 想学习一下    谢谢

网友(2015-05-02):
楼主,希望你能给我们讲解下void IMU_AHRSupdate(float gx, float gy, float gz, float ax, float ay, float az, float mx, float my, float mz)这个函数,现在就是这个函数看不懂了,期待楼主的解答,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好,使用了你的上位机,很好很强大,万分感谢~~
这两天试了试书上写的旋转矢量求四元数,用的三字样 ...

楼主能不能分享惯性导航那本书!

网友(2016-01-17):
楼主很厉害。已下载,开始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