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STM32做过语音识别吗?软件实现

楼主(2012-04-21):
有人用STM32做过语音识别吗?用软件实现

求大侠们提点下,思路,建议

网友A:
应该做不到吧,速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做不到吧,速度不够

有个朋友给了我个样片,板上就只有一片STM32,是用软件实现的。所以想问问大家

网友:
速度应该能将就,主要还是语音识别的算法

网友B(2012-06-14):
LZ可以参考一下这个,用ATmega32做的语音识别...
一个简单的语音识别程序

网友:
运算量很大很大~~~~~

网友(2013-05-08):
引用 网友B:
LZ可以参考一下这个,用ATmega32做的语音识别...
一个简单的语音识别程序

请教一下, 在程序中,采样频率如果是8K,每帧数据64个点,总共34帧。

时间T= 64*34/8000 = 0.272秒,采集这么短时间的语音信息,识别的成功率应该不高吧?

如果要识别效果更好,请问程序改如何改更好?谢谢

网友:
楼上给出了参考链接了,这个东西要做出来太困难了,语音识别的很多算法根本就没有公开,可供参考的资料少。不然市面上的语音识别模块咋那么贵

网友:
数据量比较大啊

网友(2019-06-17):
引用 楼主:
有个朋友给了我个样片,板上就只有一片STM32,是用软件实现的。所以想问问大家    ...

请问那个STM32软件识别的,他的识别率高吗

网友C(2020-07-31):
有,stm32可以的
思路没法提供了
自己弄的算法,但是不能公开
stm32资源就可以,不过得m4的大容量的

额,挖坟了

网友:
找新唐。
有专用芯片比stm32便宜,应用成熟,直接调用他们的库就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stm32可以的
思路没法提供了
自己弄的算法,但是不能公开

请问你的算法,是否需要采集大量语料用算法进行训练?还是说只能识别录过音的特定人的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的算法,是否需要采集大量语料用算法进行训练?还是说只能识别录过音的特定人的呢 ...

不用训练,不用特定人,适应嘈杂环境
不过研究算法的时候是采集了大量语音的,研究阶段用,在电脑上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用训练,不用特定人,适应嘈杂环境
不过研究算法的时候是采集了大量语音的,研究阶段用,在电脑上用的 ...

这么先进的吗。最近了解有专门做语音识别芯片的公司做的方案,还需要采集大量语料做训练,每增加一条识别关键词都要训练。感觉你的方案应该是只能识别有限个且固定的关键词的方案吧?如果要加新的内容识别,还是需要采集语料训练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么先进的吗。最近了解有专门做语音识别芯片的公司做的方案,还需要采集大量语料做训练,每增加一条识别 ...

当然不是有限的,就不需要训练 —— 你说的那么简单的还有什么研究价值

学习了人耳耳蜗的构造、世界多种语言特点
自己研究数学算法 —— 数学是关键,比如高斯曲线是我最喜欢用的
不能透露更多了,保密性问题
只能回答你,stm32可以实现

离线的,想效果好,自己研究数学吧
在线的,科大讯飞现成的

网友:
楼上牛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然不是有限的,就不需要训练 —— 你说的那么简单的还有什么研究价值

学习了人耳耳蜗的构造、世界多种 ...

真牛。低成本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然不是有限的,就不需要训练 —— 你说的那么简单的还有什么研究价值

学习了人耳耳蜗的构造、世界多种 ...

牛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