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CM KM281A01的问题,忘大家指教

楼主(2012-04-21):
看到坤哥原理图上的lcd用的是KLM281A01,但是查了很久都没找到相关信息,请问这个36个引脚的lcd驱动和原版中的HX8347有什么区别吗?我是根据这个36引脚lcd自己仿画的原理图,如果要能直接用上附件上M128TFT.prj这个程序,要用什么36引脚的显示屏才好,急啊!!!

网友A:
那个屏是ILI9320驱动的通用屏,只要是9320驱动的都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屏是ILI9320驱动的通用屏,只要是9320驱动的都可以用

谢了啊,那36管脚是不是要对上才好啊?我在网上找了很久都没找到,请问有什么型号推荐的吗?
自己先做一个,可是找不到屏啊!推荐几款市面上买的到的型号吧
先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