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串行通讯无法进入接收中断,请帮看一眼

楼主(2012-04-21):
一段书中的例子,工程设置如下,用串口调试助手给单片机发字符的时候,使终进不去接收中断的断点,而串行接收中断已经使能了。。。晶振3.6864MHz,波特率9600,8N1,请大家帮看一眼。

程序如下:
#include  <msp430x14x.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init_clk()
{
  uchar i;
  BCSCTL1&=~XT2OFF;

  BCSCTL2|=SELM1+SELS;
  do
  {
    IFG1 &= ~OFIFG;                           // Clear OSCFault flag
    for (i = 0xFF; i > 0; i--);               // Time for flag to set
  }
  while ((IFG1 & OFIFG));                     // OSCFault flag still set?
  IFG1&=~OFIFG;
}

void init_uart()
{
  U0CTL|=SWRST;
  U0CTL|=CHAR;
  U0TCTL|=SSEL1;

  U0BR0=0x80;                                 // 3.6864Mhz,9600
  U0BR1=0x01;                                 // 3.6864Mhz,9600
  UMCTL0=0x00;                                // 3.6864Mhz,9600

  ME1|=UTXE0+URXE0;

  U0CTL&=~SWRST;
  IE1|=URXIE0;
  P3SEL|=BIT4;
  P3SEL|=BIT5;
  P3DIR|=BIT4;
}

void sent_byte(uchar data)
{
  while((IFG1&UTXIFG0)==0);
  U0TXBUF=data;
}

#pragma vector=UART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art0_rx (void)
{
  uchar data;
  data=U0RXBUF;
  sent_byte(data);
}

void main()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init_clk();

  init_uart();

  _EINT();

  while(1);
}

楼主:
问题已自行解决。这个问题是工程设置的问题。

将工程属性中的Debugger选为FET后,全部保存。然后重新打开工程。问题解决。。。

全当是经验吧。

网友:
这个最容易忽略地毛病

楼主:
感谢楼上的兄弟关注我的问题。刚用IAR。

网友:
正好准备用430了,分享下楼主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