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 LGT8F0XA 的VCC与GND引脚中间要隔一个引脚?

楼主(2012-04-21):
这么做有什么特别意义么?

话说现代IC为了退耦良好,都把电源和地做成引脚紧邻的方式。。。

网友:
电源地紧挨着,容易出现短路。

楼主:
这个。。。牵强了点吧?

如果是中间引脚与地短路,会烧I/O。
如果是VCC和GND短路,会烧什么?

网友A:
这是内部电源分割的需要。 放到中间是保证良好的ESD特性。
但是的也不是一定需要放到中间。

对于楼主提到的退耦, 这里不会有任何影响。

LGT8F0XA已经过ESD测试, HBM 2000V, CDM 500V

楼主:
哦,俺只是感觉布线稍微有点不便。。

难得和厂家人员这么近,顺便问下:LGT的 Burn-in 是怎么做的?做多长时间?

网友:
我们内部做过高温高压下的稳定性测试。
量产后我们还会做更详细的测试。 这些测试也是为以后的设计积累数据。

网友(2012-07-10):
引用 网友A:
这是内部电源分割的需要。 放到中间是保证良好的ESD特性。
但是的也不是一定需要放到中间。

LGT的ESD这么差?HBM只有2000V?

网友:
电源和地靠在一起,不是为了退偶良好
想想,芯片内部的走线,顶层金属方块电阻最少是30毫欧,而外部的PCB走线,内阻要小得多
退偶来说,外部绕线比内部绕线要好,内阻低得多,而且可以大面积铺地

要说是为了ESD,也只会改善电源与地之间的ESD,对于IO与地,IO与电源,IO与IO之间的ESD来说,放不放在一起,没什么意思
打ESD的时候,如果不是直接打电源地的话,电流根本不从这两个脚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牵强了点吧?

如果是中间引脚与地短路,会烧I/O。

全烧咯~哪里最容易断先烧断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