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做过D类功放的,进来帮小弟解决个问题,谢了

楼主(2012-04-21):
这是H桥驱动的电路

这是R11负载两端输出的电压波形,仿真很顺利,但是在实际搭电路的时候,H桥部分出了问题电路中左下那一块IRF540发烫的特别厉害,是不是电路过大,如果是这样应该4块MOS管一起发烫的啊。该怎么解决,请大侠们指教,小弟新手,在此先谢过了

楼主:
是不是死区时间过短的问题,9540和540共同导通导致的,该怎么解决,求大侠来指点啊

网友A:
这图看不清楚

楼主:
是不是我的9540接错了,源极应该接电源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图看不清楚

现在可以了吗

网友:
还是看不清电路,太模糊了,MOS管都分不清箭头方向

网友B:
栅极驱动电压不足吧,你用HC14输出直接驱动MOS管?

另外,可以看看栅极的波形上升、下降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栅极驱动电压不足吧,你用HC14输出直接驱动MOS管?

另外,可以看看栅极的波形上升、下降沿 ...

之前是有加三极管来驱动的,栅极波形的幅度峰峰值有2.5V,9540和540的驱动是+-2v,是不是不够?

网友C:
管子没完全导通,你驱动做的太简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管子没完全导通,你驱动做的太简陋了

是应该再加三极管驱动还是?能不能详细说明一下

网友:
模电的复杂,用IR2153的驱动芯片吧 省事

网友:
是2103 记错了

网友C:
你主要是解决上下两管交替时一只管子还没关断另一只就导通了的问题

网友D:
驱动设计有误

网友E:
mos的驱动非常重要,用示波器看一下栅极波形,判断是开关损耗还是导通损耗造成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主要是解决上下两管交替时一只管子还没关断另一只就导通了的问题

死区时间不够长吗,那样频率会不会受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驱动设计有误

这是刚改的,这样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mos的驱动非常重要,用示波器看一下栅极波形,判断是开关损耗还是导通损耗造成发热

这是栅极波形,怎么判断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是刚改的,这样可以吗

http://www.ourdev.cn/thread-3983625-1-1.html

这个是我n年前设计的,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死区时间不够长吗,那样频率会不会受影响

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考下

谢谢,学习了

网友:
末极你的那个射极跟随输出用的 P/N 对管辅助电源要比主电源高+-各5v才行,楼上的Crazy_Rain兄弟的方案也是个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www.ourdev.cn/thread-3983625-1-1.html

这个是我n年前设计的,你可以参考一下 ...

推挽单端输出,输出功率是不是难以提高

网友:
驱动电压只有5V?也太低了点

网友F:
lz图看不清。。。上臂PMOS还是N啊?漏源接反了吧??
驱动电压是不是不够
死去时间是不是有问题,不过这个可能性小,9540内阻远远高于540,但是如果下臂不能完全打开就会烧毁~
还有mos管要设计好驱动,否则不能完全打开就会发热严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图看不清。。。上臂PMOS还是N啊?漏源接反了吧??
驱动电压是不是不够
死去时间是不是有问题,不过这个 ...

上面是9540,PMOS漏源接反了,已改正,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图看不清。。。上臂PMOS还是N啊?漏源接反了吧??
驱动电压是不是不够
死去时间是不是有问题,不过这个 ...

实际电路搭出来了,结果上面的9540发热严重,测了下栅极电压才2V,怎么才能提高栅源极电压

网友:
是-2V??
这么小呀。。用双电源好弄一点,或者加自举试试
不过9540我记得内阻也不是一般的大~两个并联配合一个540好像还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