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支持烧写bootloader的ISP下载线?芯片是ATMEGA2560

楼主(2012-04-21):
用过智峰的USBASP,支持部分AVR芯片的跳空写入,即如果程序前面是0xff的直接跳过,只烧写非0xff后面的程序,如atmega328,atmega1280都看,这对于只烧写bootloader是非常方便的,bootloader一般<4K,这样不用烧写完整个程序空间,但是这个USBASP不支持MEGA250的跳空写入,导致需要烧写256k的flash空间,时间长达几分钟-_-!有没有人知道哪里能找到支持mega2560跳空写入的ISP线?没有引出JTAG,只考虑ISP

楼主:
问过双龙,也没有这样的下载线~~~~

网友(2012-09-22):
额...把芯片时序调最高..然后大概写入速度能高一些吧...这也是无奈的一种办法...
至于跳空写入不太清楚了...

楼主:
谢谢你的解答
找到一个折中方法了,用avrisp MKII配合studio软件可以实现只写入bootloader,不过保存成工程文件就不支持跳空写入了,所以现在都是调入hex然后设置好熔丝位再烧写,下次烧写试一下用命令行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