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内部的RTC模块时钟源没有外部低频晶振的输入切换?

楼主(2012-04-22):
大致浏览下技术手册,带32位 GUID,用来处理程序硬件防解密很不错啊
发现有RTC模块,RTC的时钟源是内部的低速RC,
好像没有看到可以切换到外部低速晶振的模式,感觉可惜了点
就不知道这个100Hz RC的精度有多高?

网友:
RTC设计的初衷是在系统power/off之后有一个定时唤醒的功能。
并没有考虑将其作为精确定时的应用, 所以可能满足不了楼主的需求。
RTC设计精度位25%以内。 这是我们对系统power/off之后保留低速RTC的尝试。
我们将在以后的产品中完善这个RTC的功能。

楼主:
如果带外接32768时钟输入,就可以省去PCF8563, 那么,电子客房锁这类带操作时间记录的应用,将会有很大的优势,而且这个方面的应用,
量还是挺大的,业内有些在用HT66Fxx系列的,他的那个RTC就可以外接低频晶振,STM8L15x系列的应该也是可以的

对于定时唤醒,其实AVR芯片本身就有看门狗溢出产生中断用来唤醒,不是产生复位,记得以前的项目实现低功耗都是这么做的,
看门狗唤醒后执行些特定的动作,如果符合条件,程序进入主处理流程,否则继续睡觉,待机功耗大致在20uA,三节碱性电池还是能用挺久的

还有个问题,芯片的烧写是否可以用原来么mega8 ISP烧写模式? 烧写的时序没有在数据手册中看到,因为涉及到批量生产,以前AVR脱机烧写工具都是用
usbasp那个烧写方案改造的.

网友:
能够外接32768振荡的RTC很有用

网友:
这个功能的确很有用,楼主说的是

网友:
不错,需要加入32768hz,最好有双时钟输入比较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