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有LGT套件的朋友做一下测试,手触摸外晶振不会改写EEPROM

楼主(2012-04-22):
建议做一下用外晶振时,用手触摸一下晶振引脚,前提是要用到EEPROM,看看会不会改写EEPROM的参数.

因为我曾经遇到过此类问题,用的芯片是ATtiny2313,也许是我太菜,写的程序有问题,但是后来换芯以后就再也没发现此类问题.

等LGT套件回来也会进行此类测试的...

网友A:
发现你是LGT较早的用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现你是LGT较早的用户了。

何出此言?我今天刚刚下了套件定单,还没收到呢.

网友B:
LGT是使用内部16MHz RC驱动E2PROM接口逻辑。 与外部时钟没有任何关系。楼主拿到板子可以亲测下。
正因为此, 在需要读写E2PROM的应用中, 即使使用外部晶振, 也要在读写E2PROM前保证打开了内部RC

楼主:
引用 网友B:
LGT是使用内部16MHz RC驱动E2PROM接口逻辑。 与外部时钟没有任何关系。楼主拿到板子可以亲测下。
正因为此 ...

哦,原来读写E2PROM是要用到内部RC的呀,这样说来即使用了外部晶振,要用到E2PROM时也不能关闭内部RC了么???

另外我看编程手册时看到:"LGT8F0XA的端口中除去2个电源I/O",不知道什么意思???太菜了,见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原来读写E2PROM是要用到内部RC的呀,这样说来即使用了外部晶振,要用到E2PROM时也不能关闭内部RC了么??? ...

说明是原创啊!欢迎纠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原来读写E2PROM是要用到内部RC的呀,这样说来即使用了外部晶振,要用到E2PROM时也不能关闭内部RC了么??? ...

呵呵, 可能是我们没表达清楚:
那段话的意思是, SOP28封装共28个引脚, 其中VCC/GND占用了2个, RESET占用一个, 剩下的25个都可以作为GPIO使用。

楼主:
那叫除去2个电源引脚,电源引脚怎么可能是I/O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叫除去2个电源引脚,电源引脚怎么可能是I/O呢

你赢了 :)

以后都会写成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了防止误导, 请注明你之前用手触摸外晶振会改成EEPROM, 是什么芯片?

(你说的是肯定不是LGT芯片,因为 ...

是ATtiny2313芯片,在楼主位也改过来了

网友:
希望各位施主除了可以用手,用脚,用嘴,甚至可以用xx来测试,看看LGT和人会不会产生火花,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近乎折腾的测试方法看看LGT的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