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了解LGT静电测试

楼主(2012-04-22):
对于LGT高度关注,希望有实验板的朋友,可以帮忙测试一下IO抗静电能力吗?

网友:
打火机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单片机能过打火机测试的吗?

这个接触放电比较悬,可以做空气放电试试。

网友:
得有条件才行,这可不是玩的,大家很珍惜那块板子的。

网友:
对路边蚂蚁测试过打火机放电的威力,基本上一按一个倒

网友B:
LGT8F0XA已经过了ESD测试, HBM: 2000V, CDM 500V

网友C:
atmega8 测试过 空气 放电 2500v 接触 1000v

会重启,功能正常。   不会死机。

rm9200 也测试过,类似的效果。

stm8  就不行了, 会死机。  stm 32 好一点但  也会死机。    总结 stm 要喂 好一点的osc。  avr 皮 厚很多。

网友:
对了,最近测试 mega16,   烧写工具 选错了型号,烧进去了 35% 的样子报错。  然后isp 链接不上。  准备弄高压修复。 等座子

网友:
我做这样的测试,用打火机来电IO口,那个芯嘛就不说了,你懂的

网友D:
电火花可不是一般的干扰源……不用说直接打,拿导线感应过来都是个事儿。。。
说真的,如果应用环境非得放任电火花直接打单片机,那应该算军工的需求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事啊。坏了换一个芯片就是了。

SOP28的封装很容易焊接,并且才1.99元,烧得起 :) ...

说实在的,LGT芯片现在这个价钱,哪怕买来练焊接都不亏本
也就比邮购部那堆5毛钱的美信存货贵点儿。。。。。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火花可不是一般的干扰源……不用说直接打,拿导线感应过来都是个事儿。。。
说真的,如果应用环境非得放 ...

我是真的测试过的,竟然没事哟

网友:
静电、浪涌、群脉冲能过几级?

网友:
打火机。。。做不了静电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atmega8 测试过 空气 放电 2500v 接触 1000v

会重启,功能正常。   不会死机。

测试条件怎么样的?有没有加外壳?
接触放电是打在外壳上,还是直接打在线路板,或芯片引脚上?

网友C:
接触放电是打在外壳上,还是直接打在线路板,或芯片引脚上?

// 兄弟 你们公司有培训吗?     都是打在  外壳上的,直接打在  芯片能 吃得消吗?     直接打在芯片上 没有这样的测试方法的。  除非你的产品只有电路板没有外壳

网友:
当然外壳也要按照规定 打 接插件 什么的。  不可能打塑料什么的。

喜欢挑刺的肯定会反问我的。所以我补上

网友E:
大家可以用打火机电一下小JJ,很刺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触放电是打在外壳上,还是直接打在线路板,或芯片引脚上?

// 兄弟 你们公司有培训吗?     都是打在   ...

兄弟较真了。呵呵。
mega如果加壳做静电,应该不会过不了 空气 2500v 、接触 1000v。所以才会问起贵公司的测试条件。不好意思,抱歉。
前些年做msp430的时候,空气15KV,接触9KV都没问题的,mega应该比msp430皮实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家可以用打火机电一下小JJ,很刺激的

你测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LGT8F0XA已经过了ESD测试, HBM: 2000V, CDM 500V

这个指标有点低…

开个盖做个EMMI看看烧哪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火花可不是一般的干扰源……不用说直接打,拿导线感应过来都是个事儿。。。
说真的,如果应用环境非得放 ...

GJB才是军工要求,一般叫做国军标,电火花根本不算啥。。。

网友:
我这边最最简单的芯片也是这指标:

LGT还应该再打上去点。否则和日系比就没优势了。

国内放弃使用STC的基本上都是静电过不了

改投日系的,现在日系的价格和量都很大,LGT要是想分蛋糕的话还是要严格要求自己

否则招牌做的和STC一样那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LGT8F0XA已经过了ESD测试, HBM: 2000V, CDM 500V

EMMI的照片不太好传就算了。

可以把ESD和Latchup报告上传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F:
EMMI的照片不太好传就算了。

可以把ESD和Latchup报告上传么?

HBM 2000V后,我们的芯片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打坏的话, 估计也要3500V以上。

楼上说的很对, 我们一定会在这方面做更多的努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HBM 2000V后,我们的芯片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打坏的话, 估计也要3500V以上。

楼上说的很对, 我们一定 ...

可惜阿莫就给了我一个评估套件,否则我就帮你们看下了~

一般对别家的芯片,我喜欢打到死的那种,比较变态~哈哈~

高低温冲击和1000小时老化都做过么?对几个模拟参数比较关心~哈

网友C:
可惜阿莫就给了我一个评估套件,否则我就帮你们看下了~

一般对别家的芯片,我喜欢打到死的那种,比较变态~哈哈~

高低温冲击和1000小时老化都做过么?对几个模拟参数比较关心~哈

//
遇到同行了,呵呵,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你的测试方法???

难道真的有剥去外壳直接打芯片管脚的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可惜阿莫就给了我一个评估套件,否则我就帮你们看下了~

一般对别家的芯片,我喜欢打到死的那种,比较变态~ ...

首先先要大致了解几个词,decap,pad,pin,bounding,rebounding

如果要打到芯片内部,除非芯片是陶封的,且顶面开盖的,否则那需要对芯片decap,说白了就是开盖,把塑封化掉

那么啥是PAD呢?就是Wafer上割下的die上面用来bounding的地方,当然芯片不会每个pad都引到pin上,有些PAD是用作CP测试用的

那有些实验发现芯片有了问题需要看到内部pad怎么办呢?就只能去掉点无用管脚进行rebounding工作,把想看的脚引到割去原有金线的

pin上,一般来说这么做好是会重新打黑胶的,所以也不太会直接打pad,除非芯片失效,怀疑是植过线的pad耦合到没有引出的pad上

那才会直接对没引线的pad引出后再打,因为一般die上pad都靠的比较近,为了省面积,直接打容易误伤,所以直接打的可能性比较少。

网友:
引用 网友F:
首先先要大致了解几个词,decap,pad,pin,bounding,rebounding

如果要打到芯片内部,除非芯片是陶封 ...

大致了解了。

你的意思是 ic 内部叫 pad   封装 外部 叫pin

pad    ---->    pin  用金线连接。  工艺叫做 绑定。   之前绑定 我有看过 绑定的流程。

ic 内部有很多 pad ,  一些作为  测试,  只有一部分管脚 引出在   封装的pin上。

//  说白了  就是  宏观电路板的  ict 测试。呵呵, 还要做工装设备测试。

微观 ic 内部 要靠     切割金线 引出来做    ic的 极限参数 测试。 也就是 ds 上写的  absolutely parameter 。

这个 切割金线  用电子显微镜来做,用机器手来控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