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如何编程红外避障探头实现四驱动小车?

楼主(2012-04-22):
     我是初学者,对这个感兴趣。但是,写程序时遇到困难了。
我想用红外避障探头,单片机,电机驱动,51单片机。实现红外探头和四驱动小车,如何在探头 被遮挡后 走 _| ̄|_ 种路线。

网友:
去论坛那个智能小车版块看看吧
这个不是1句2句就能说清楚的

网友:
楼主先搜搜论坛的帖子学习一下,再来问会好点。

网友:
楼主改标题吧

网友:
楼主改标题吧。。。要被扣分了。。。

网友:
看不明白LZ说什么

网友A:
探头 被遮挡后 走 _| ̄|_ 种路线
这个你自己不是都说了么,被遮挡后左拐,走一段,右拐看看还挡着不,挡着继续左拐往前走,没挡着就右拐之后往前走,然后继续右拐看看拐过障碍物了没,如果拐过了,就在第二次右拐之后往前走回原先线路的延长线上,做码盘记下拐弯之后走了多少路就可以了~
不知道描述得清楚不清楚~另外,标题还是改改吧,我第一反应差点就点右下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探头 被遮挡后 走 _| ̄|_ 种路线
这个你自己不是都说了么,被遮挡后左拐,走一段,右拐看看还挡着不,挡 ...

嗯,好吧。我本打算用电子罗盘,但是考虑到电机的干扰会比较大。如果是您,怎么用gps,电子罗盘实现小车避障,定位功能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好吧。我本打算用电子罗盘,但是考虑到电机的干扰会比较大。如果是您,怎么用gps,电子罗盘实现小车 ...

GPS就免了,哪有这样的精度啊,罗盘可以辅助转弯,码盘闭环才是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