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电源 求助。。。

楼主(2012-04-22):
最近在做毕业设计,题目是“直接耦合式Hi-Fi音响功率放大器的设计”
设计的原理是参照网上的一个 OCL准互补功率放大电路,网上的图是这样的:

我在电路仿真时因为没找到上图的功放对管,所以就用自己手头上有的功放管来仿真的,

输入信号先经过OP37BZ构成的电压跟随器,然后输入差分放大电路,然后输出信号经过共射放大电路,最后4个功放对管准互补输出
但是在测波形时,发现差分的Q1管子好像打不开,集电极的电压接近电源电压,但用仿真器看时,感觉是一个很小的正弦波
这是其仿真波形图:

很难看出这个波啊,而且幅度很小很小,大概从11.076V—11.105V
但电路还是有输出的,就是输出幅度有点小,就1V不到,我的输入信号是20mv,1kHz的正弦波信号,要求的是输出10W以上的功率,且效率达到50%以上

想请大家看看我的错在哪儿了,

还有就是其电源电路,

这电源电路带负载能力很不行,我喇叭是6Ω的,16W的功率,所以我给个6Ω电阻后,就只有2V多一点的电压,不加负载输出还是有19.9V的
这是不带负载的:

这是带负载的:

谢谢大家了。。。

楼主:
有没有帮帮忙啊,看看问题出在哪儿呢

网友:
没必要搞这么复杂的电源,就大电容滤波就好了。。。
你仿真时候用的调整管肯定是错的。。应该找个大功率管试试看。

网友(2013-01-06):
Q9是不是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