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622驱动问题,一直点不亮,查了好几天没查出原因

楼主(2012-04-22):
/*
************************************************************
*                                          液晶显示命令字定义
************************************************************
*/
const u8 TAB_REST[9] =
{
        0b00000001,/*打开系统振荡器命令*/
    0b00000011,/*打开LCD 偏压发生器命令*/
    0b00000101,/*WDT 溢出标志输出失效命令*/
    0b00000110,/*时基输出使能命令*/
        0b00011000,/*系统时钟源片内RC振荡器命令*/
        //0b00101001,/*LCD1/3偏压选项4个公共口命令*/
        0b01000000,/*声音频率4KHz命令*/
        0b00001000,/*关闭声音输出命令*/
        0b10100000,/*时基/WDT 时钟输出1Hz命令*/
        0b10000000/*禁止/IRQ 输出有效命令*/
};

/*
************************************************************
*                         Start
*
*   功能描述:启动1622
*   参  数  :无
*   返回值  :无
************************************************************
*/
void Start(void)
{
    CS = HIGH;
    WR = HIGH;
    DATA = HIGH;
    Delay1622();
    Delay1622();
    CS = LOW;
    Delay1622();
}
/*
************************************************************
*                             Stop
*
*   功能描述:停止信号
*   参  数  :无
*   返回值  :无
************************************************************
*/
void Stop(void)
{
    WR = HIGH;
    CS = HIGH;
    DATA = HIGH;
    Delay1622();
}
/*
************************************************************
*                     Write1622
*
*   功能描述:写数据到1622
*   参  数  :无
*   返回值  :无
************************************************************
*/
void Write1622(void)
{
    u8 i,j,data;

    Start();
    Send(0xA0,3);
    Send(0x00,6);

    for(i = 0;i < 26;i++){
        data = LcdBuffer[i];
        for(j = 0;j < 8;j++){
            if(data & 0x01)
                DATA = HIGH;
            else
                DATA = LOW;
            WR = LOW;
            Delay1622();
            WR = HIGH;
            Delay1622();
            data >>= 0x01;
        }
    }
    Stop();
}
/*
************************************************************
*                     Command1622
*
*   功能描述:1622初始化
*   参  数  :无
*   返回值  :无
************************************************************
*/
void Command1622(void)
{
    u8 i;
    Start();
    Send(0x80,3);
    for(i = 0;i < 9;i++){
        Send(TAB_REST[i],8);
        Send(0x00,1);
    }
    Stop();
}
/*
************************************************************
*                     Delay1622
*
*   功能描述:延时一段时间
*   参  数  :无
*   返回值  :无
************************************************************
*/
void Delay1622(void)
{
    u8 i;
    for(i = 0;i < 5;i++);
    return;
}
/*
************************************************************
*                             Send
*
*   功能描述:写一个字节的数据
*   参  数  :Writebuffer(待写入数据),BitLength(写入数据长度)
*   返回值  :无
************************************************************
*/
void Send(u8 Writebuffer,u8 BitLength)
{
    u8 i;
    for(i = 0;i < BitLength;i++)
    {
        if(Writebuffer & 0x80)
            DATA = HIGH;
        else
            DATA = LOW;
        WR = LOW;
        Delay1622();
        WR = HIGH;
        Delay1622();
        Writebuffer <<= 1;
    }
}
大家帮忙看一下程序上是否有问题,通过示波器看波形没问题的,但是一直显示不了(或者说是很淡,基本看不清),硬件上VLCD通过一个1K电阻都VDD(5V),除了三根信号线(CS,WR,DATA)外其他没有接.先谢过大家!

网友:
硬件图呢?

楼主:
顶上来,大家都来看一下。。。

网友:
看不清硬件,能不能上个大图?

楼主:
图片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大图了

网友:
还是不大,看不清硬件,看了程序,没见入口主程序啊。改start为MAIN如何?

网友:
既然看波形没问题,太模糊的话是不是能出字符了?那就加个偏压吧。

楼主:
哪里加偏压?VLCD吗?加多少合适?

网友:
多少合适应该看液晶的说明,你应该把液晶的说明也上传的。如果你的液晶上面能看到字符,只是有点不清楚的话,可能这个有效果了。如果不是这样,那原因另查。

楼主:
不经意间把两个COM口给短路了,结果有显示,但是是乱码,正常的话就没有显示了。。。

网友:
有显示但是乱码那说明程序有问题了。看软件吧。

楼主:
回楼上,显示乱码是因为两个COM口短路了,正常情况下显示正常,只是很暗而已,而且我看过波形都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