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传封装库

楼主(2012-04-22):
这周末在家里搞了一下封装库,有需要的朋友自便。
做封装的时候发现四种封装的电源和地线位置位置差不多,电源和地线周围的管教基本一致,对面的管教单片机IO也一样就好了
例如图中GND和VCC中间的管脚都是PC6,但是VCC下面的管脚 两种是PA0,第三种是PA5,第四种是PA2,
这样同一个程序可以用在不同单品机上,测试升级也快,不用改端口

前面传的schlib 现在补一下pcblib sop-28的尺寸应该没有问题(样品片还没有到手),其他的请LGT查看一下

网友A:
是哪种软件的封装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哪种软件的封装库?

Altium Designer Winter 09

网友:
辛苦了,还是比较喜欢TQFP的封装,虽然现在没有,等后面资源种类会越来越多的,哈哈

网友:
继续努力。

网友:
楼主给力啊,谢谢了~~支持下~~

网友:
留住备用,方便自己

网友:
该来的总会来的

网友(2012-08-02):
真是不明白,世间会存在BGA封装,这个有什么用啊,根本无法焊接啊

网友(2012-09-04):
昨晚下载试着打开,99SE打不开,用2004的打开后结果悲剧了,打开后什么也没有的,后来发现99SE不正常了,打开PCB都变成一层一层显示了,点了顶层其它层就看不见了,变成点那层显示那层的了,晕,可能是我的电脑中标了,结果大卸后重装也不顶用,刚刚又恢复了一下系统,现在装SE又正常了,到现在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楼主不要误会,我只是说了我遇到问题的经过,并没有其它意思啊,你的文件并没有报毒,但这种现象从来没有遇到过.好生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