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 6~24V转5V 如何实现?

楼主(2012-04-22):
刚入行,请教一下。
诚心求教    ac (6~20V)转 5V 如何实现?最好效率高点的。有没有好方法?是不是只能用全桥或者半桥整流?
如果只能用整流桥的话,整流桥怎么选择。

网友A:
效率高的只能用DC/DC,交流输入直流输出不用整流还有其他办法么妹纸?常用的1N4001~7都可以选择作为整流二极管,视负载电流大小选择不同的芯片,话说妹纸给的信息量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效率高的只能用DC/DC,交流输入直流输出不用整流还有其他办法么妹纸?常用的1N4001~7都可以选择作为整流二 ...

首先谢谢你的回复,我现在就是有个小的交流发电机,3W的,交流电的,我想做个转化,做成 5V的,可以提供几百毫安供电的就行了。。。

网友:
按2楼说的,先整流再稳压,这两者不是一回事。
整流用成品全桥或整流二极管搭全桥,稳压用开关型DC-DC效率高。
淘宝有很多DC-DC模块,很便宜也适合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