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点阵动态显示时的鬼影可以消除吗?

楼主(2012-04-22):
前面的鬼影可以消除吗???求指点!!!

原标题:动态的路标
阿莫修改的标题:8*8点阵动态显示时的鬼影可以消除吗?

打击“标题不能说明帖子内容”,处罚250莫元
http://www.ourdev.cn/thread-5468735-1-1.html

此贴被网友举报, 楼主扣分250莫元。
举报成功的网友获得3莫元的奖励(已经发出)。
已经由阿莫修改成合格的标题。

楼主:
8*8点阵做的

网友A:
你要不要说下你led驱动板跟LED灯的连线长不长,电路长什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不要说下你led驱动板跟LED灯的连线长不长,电路长什么样?

什么意思???

网友:
调整led亮度试试

网友:
是被后面的照亮的吧

网友B:
当然可以消除。
看你的图片,是从左到右扫描,一次显示一列。重影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列保持输出时,位进行了右移,虽然右移后立即改变了列输出,但是还是有少量时间残留。
消除重影的方法即是,在做右移操作前先关闭列输出(如果是1亮则全部输出0,反之输出1),然后进行移位操作,再再列上输出新的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然可以消除。
看你的图片,是从左到右扫描,一次显示一列。重影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列保持输出时,位进行 ...

是啊,程序得细细推敲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可以消除。
看你的图片,是从左到右扫描,一次显示一列。重影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列保持输出时,位进行 ...

我再试试的!!!

网友:
有点意思看看 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可以消除。
看你的图片,是从左到右扫描,一次显示一列。重影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列保持输出时,位进行 ...

有调试了半天,还是不行,无法消除!!!

网友C:
虽然你的标题很让人费解

你在扫描的时候,切记先关闭列选,再移位,然后再开列选,这种情况我原来做LED广告灯的时候常碰到,一般都是时序引起的。
有条件的话,你可以抓一下那个弱光LED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虽然你的标题很让人费解

你在扫描的时候,切记先关闭列选,再移位,然后再开列选,这种情况我原来做LED广 ...

我试试的,谢谢啊,你说的抓弱光的波形使用示波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