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 文件系统的配置都要修改哪些地方?

楼主(2012-04-22):
我用红牛开发板,连接方式如图,用stm32f103ze芯片。我应该在哪些地方修改配置。

楼主:
SD卡用1G的可以吧!

网友:
同样用的是SDIO,那就什么都不用修改,直接就可以用。

楼主:
那为什么sd卡初始化失败!1G的卡不行吗?卡是FAT格式的

网友:
和容量应该没有关系,我高低容量都试验过,没有问题。并且使用RTT的文件系统我真的没有修改过硬件的设置,直接使用SDIO模式,不过你看看宏定义STM32_USE_SDIO是不是为1。

网友:
手上有仿真器,调试吧

楼主:
我的SD卡为啥会识别成mmc卡,识别成MMC卡也行啊,但是还是“SD-cmd-BSP-timeout”超时。为啥呢!这是哪里设置错了,还是SD卡不行,SD卡插电脑上好使的很啊。

楼主:
发送cmd55一直不成功,初始化失败,我应该咋办?初始化时钟频率改到200K也不行,还有什么好办法实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