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16*64点阵显示老是闪呢?

楼主(2012-04-22):
我编了一个16*64点阵程序,用P0,P2 口16位一次性输出,然后扫描,
但是每次显示都很闪,赋值后的延时调高,看见从做到右的扫描线,
调低就不显示。新手求指教。

网友A:
不知道你是怎样延时的,如果要是用的延时函数的话,你可以把延时用for语句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是怎样延时的,如果要是用的延时函数的话,你可以把延时用for语句代替。 ...

试了,没用呀!跟用while没区别

网友:
动态扫描我一般延时0.5~1mS

楼主:
我的16*48显示不闪,16*64就闪,为什么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16*48显示不闪,16*64就闪,为什么呢?

很多人做这个都出现了闪烁现象

按我的办法试试:
先把8X8=64的列数据全部送出
然后再依次送出8X2=16的行数据
这样算下来
我们只扫描了16次
不管有多少列数据
都是一次性全部送出
只扫描16行
因此闪烁现象就消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人做这个都出现了闪烁现象

按我的办法试试:

一次显示64位数据,怎么解决IO口问题呢,貌似IO口没那么多那?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次显示64位数据,怎么解决IO口问题呢,貌似IO口没那么多那?

为什么不试试最简单的595方案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次显示64位数据,怎么解决IO口问题呢,貌似IO口没那么多那?

需要扩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扩展~~~~~~~~~

还是没摆脱扩展命运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没摆脱扩展命运呀!!!!!

你现在的问题是解决闪烁呀
并非是扩展问题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