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初学VC++编写的串口调试助手(提供源代码,基于VS2008工程

楼主(2012-04-22):
如果想吃一顿饺子,就得从冰箱里取出肉,剁馅儿,倒面粉、揉面、醒面,擀成皮儿,下锅……
一整个繁琐流程,就是为了出锅时那一嘴滚烫流油的热饺子。

如果这个过程,禁不住饿,零食下肚了,饺子出锅时也就不香了……《非诚勿扰3》

网友:
楼主无私奉献,感谢啊

网友:
支持下,虽然同类软件较多

网友:
不错,这个必须支持,最近正在学c++,用得VS2008

网友A:
不错 支持下。为什么我用vs2010无法编译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 支持下。为什么我用vs2010无法编译通过?

项目配置选择多字节模式编译

网友B:
vs2008哪下的,有破解版么

网友C:
现在调试助手基本用PCCOMM,其他感觉都不怎么样,开发也是基于PCCOMM的库来开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vs2008哪下的,有破解版么

网上有很多啊,一般都是下官方的试用版,然后破解

网友:
好东西,拿去试试...

楼主:
版本更新
零点串口调试助手

├V2.2     (2012-05-06)
│ ->实现应用程序最小化托盘功能,并添加托盘图标右键菜单功能
│ ->实现接收数据编辑框超链接功能
│ ->修复BUG,在自动发送数据时关闭串口
│ ->运行本版本程序必须将文件夹里面的三个文件放在同一目录下才能正常运行
├V2.1     (2012-04-22)
│ ->实现了支持发送附加位(十六进制发送模式下不支持)
│ ->更改应用程序图标
│ ->实现了应用程序换肤的功能
│ ->运行本版本程序必须将文件夹里面的三个文件放在同一目录下才能正常运行

├V2.0     (2012-04-13)
│ ->采用多线程编程,使用灵活,不再受串口控件的限制
│ ->增加串口端口状态信号指示
│ ->增加保存接收数据功能
│ ->增加接收区数据自动清空
│ ->增加暂停接收区数据显示(此时数据仍在接收)
│ ->增加发送文件数据
│ ->实现可改变窗口大小,更加方便观看数据
│ ->添加置顶图钉,可以使窗口保持在最前端
│ ->实现超链接功能,“关于对话框”可以直接连接到零点电子论坛

├BataV1.0 (2012-04-09)
│
│利用CMSComm控件实现串口收发的基本功能

楼主:
attach://16208.zip
零点串口调试助手

├V3.0     (2012-05-09)
│ ->实现发送数据区文件拖放功能
│ ->舍弃第三方UI库,应用程序外观及功能全部自绘,使应用程序更简洁
│ ->实现串口状态动态图标指示
│ ->增加调试助手打开托盘提示功能
│ ->标题栏添加选项菜单
│ ->实现非客户区拖动窗口及全屏功能
│ ->增加文件源发送完成提示功能

网友:
支持下楼主
串口工具看似简单,做好也要下大功夫。

网友D:
界面刷新有问题,有时显示会跟后面的窗体交叉。谢谢分享

网友:
不错,标志,以后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界面刷新有问题,有时显示会跟后面的窗体交叉。谢谢分享

嗯,这个问题也是一直困扰我的,我也学VC不久

网友D:
这已经很不错了,我现在也只是在VC6上勉强玩玩,在2008里根本搞不定。主要是数据类型的问题,以前都是窄的字符集,现在用那种宽字符经常搞不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这个问题也是一直困扰我的,我也学VC不久

界面做得不错,至少我还没达到这个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已经很不错了,我现在也只是在VC6上勉强玩玩,在2008里根本搞不定。主要是数据类型的问题,以前都是窄的 ...

哎,甭提了,VS2008的数据类型真折磨人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哎,甭提了,VS2008的数据类型真折磨人

我也是因为数据类型搞不定才没有继续玩下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因为数据类型搞不定才没有继续玩下去的

我也查了一下,VC6的程序是很难移植到VS2008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查了一下,VC6的程序是很难移植到VS2008上的

是啊,网上的大部分例子都是基于VC6的,所以暂时还是VC6用起来方便些,虽然版本太老,而且也有不少BUG

网友:
正在学习这个啊

网友(2012-05-26):
奉献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谢谢,找了一个,学习

网友(2012-07-09):
支持支持,只要是努力地成果!

网友(2013-03-22):
准备学习使用VS2008编写串口调试助手,谢谢谢楼主

网友:
多谢楼主好人啊!

网友:
LZ无私奉献,必须顶下,谢谢分享!!

网友:
提示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调试助手基本用PCCOMM,其他感觉都不怎么样,开发也是基于PCCOMM的库来开发。 ...

前几天看到个是用pccomm的

相比mscomm控件有什么优势呢     之前一直用这个    这两天听到pccomm比较多

网友:
可以参照学习,谢谢。

网友:
借鉴一下,做个,modbus的

网友:
不错,顶一个!近期也在用VC做自己的串口调试助手!

网友(2013-04-22):
不错,正在学2008

网友:
VC 做串口通信 前来学习

网友:
这算广告吗

网友(2013-08-29):
正想自己做一个自制的。平时测试用

网友(2013-10-11):
谢谢分享,学习一下VC的MFC,做一个串口助手

网友(2013-12-05):
谢谢 ,学习一下,准备做个上位机

网友:
有空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程序有个小缺点,就是发送区不能加入回车。

网友(2014-02-18):
支持啊,我以前学过vb6.0,对vc很好奇,请问各位高手,vc比vb好在哪里啊?

网友:
正学VC串口编程,正需要。

网友(2014-07-21):
用vs2010无法编译通过

网友(2014-08-25):
最大到com4    回去改改   我想用COM6

网友(2014-09-27):
学完c#,正准备学vc++,谢谢了

网友(2014-11-23):
估计使用MFC写的,有没有办法我插入转串口芯片程序能检测出来,我知道设备的名字。。。,貌似名字唯一的

网友:
支持lz,支持开源,乐于分享!!!

网友(2015-01-27):
缺了个文件,无法编译

网友(2017-09-24):
哥们打开了,提示出错了,说不包含
//#include "SkinPPWTL.h"
//#include "SkinSE.h"
//#pragma comment(lib,"SkinSE.lib")
楼主,还有源码吗?

网友:
学习了。。。不过没学

网友(2018-10-22):
VS2010下可以用吗?

网友:
这是个垃圾,不要在下载了

网友(2019-03-15):
标记,后面学习

网友(2019-12-13):
支持开源!!!,支持开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