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用DTW算法去做语音识别的?能交流一下吗?

楼主(2012-04-22):
小弟现在正在用tiny6410去做一个语音识别,用的是孤立词汇识别的方法去做的,用DTW算法,用它的一个累积和最小的方法,

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怎么将一个音频文件转换成一个二维的数组,然后再去计算它的欧氏距离!有没有人做过的呢,能交流一下吗?

网友A:
没有接触这方面,帮顶,随便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接触这方面,帮顶,随便学习下

呵呵,谢谢哈!

其实这个网站很好的,之前我一直在找,没想到已经搬了!

网友A:
对于音视频算法类的东东,一般使用matlab仿真,效果理想后生产c???
不知道是不是这么个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音视频算法类的东东,一般使用matlab仿真,效果理想后生产c???
不知道是不是这么个过程?? ...

这个呀,我是用ARM的,直接去打开声卡设备就可以了,再用write或read就可以发声了,至于做mp3或者是wav格式的这个就还要再加一个头就可以了,仿真的话,是用matlab好,但是我还没有去实践,现在用DTW感觉都很ok就没有必要去动matlab了

网友:
不懂,绝对是高科技。google黑板报有一些自然语言识别的概述。感觉全拆成词又不显示,逐字读取再加向前试探?

楼主:
现在已经实现了用简单的文件,像。txt这样的较准了,现在就是想把音频文件写到.txt文件中去,再去较准,读取最吻合的那个文件,再去读它~~下午过实验室里去试试,不知成不成功~~

网友(2014-03-05):
DTW略显粗糙,算法原理简单,但是计算量太大,现在没啥实用价值了吧

网友(2014-06-24):
结果如何 了 哥们

网友(2015-05-25):
帮顶。最近也在学习语音识别与信息处理技术

网友(2019-05-09):
要先经过MFCC提取语音段里的特征值,再去DTW,直接拿音频DTW不现实,计算量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