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GT单片机做温控表和步进电机驱动器的可行性如何?

楼主(2012-04-22):
用LGT单片机做温控表和步进电机驱动器的可行性:
感觉用来做温控表应该是没有问题。
做步进电机驱动器,AD的精度和单片机的速度不知是否够,做过驱动器的牛人指点下。
-----------------------------------我是分割线----------------------------------------------------------
想用LGT单片机来做这两种东东。

网友A:
使用外置的AD不行吗?片上有就一定要用片上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外置的AD不行吗?片上有就一定要用片上的吗?

如果都用片外,那大部分单片机都能实现了,成本也上去了,这种产品量大,对成本敏感的。
这里是在讨论LGT单片机。

网友B:
首先,做温控是可行的。温控主要是采集温度,然后LED显示,控制。采用PWM控温也是可行的。
其次,步进马达驱动,可以用两路PWM,也可以用IO实现,因为可以跑高速(32Mhz),用IO实现。如果用到细分,那就要CPLD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做温控是可行的。温控主要是采集温度,然后LED显示,控制。采用PWM控温也是可行的。
其次,步进马达 ...

那先搞定温控表也行的。这个价格还是很不错的。后续的片子有没有可能用来做步进电机驱动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先搞定温控表也行的。这个价格还是很不错的。后续的片子有没有可能用来做步进电机驱动器呢 ...

有市场就会有生产!

网友C:
用这个片子做步进马达控制还是很有优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这个片子做步进马达控制还是很有优势的!

关键是AD,单片机的运行速度和程序空间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