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调试器焊接过程及相应疑问(有图)

楼主(2012-04-22):
1、请问知情人士,元件焊接对不?我没找到相关说明,只能凭经验焊接。SWC、SWD那里各焊接了一个100欧和10K电阻,串联上拉,为啥一个电阻不行?(刚刚在官网看见了调试器的原理图,大家参照那个图纸焊接就OK了)
2、焊接完后立马按照官方说明文件更新固件到1.4版本,下一步试试在IAR中试用,敬请期待

网友A:
lz能不能把官方相关资料传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能不能把官方相关资料传上来?                                                                       ...

好。已经更新到1楼

网友:
楼主动作还挺快吗,这么快就搞定可以使用了。

网友:
动作还真快,我的还没发货呢

网友B:
焊接比较干净,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接比较干净,还不错。

使用松香就比较脏了,建议各位焊接的时候多用焊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