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298N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2-04-22):
各位大神,求问如下:是不是L298n的输入input1、input2、input3、input4这四个引脚只能是高或者低电平,不能用”PWM和逻辑1“一起控制其中的“input1、input2”或者"input3、input4"?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如果input1赋值逻辑1,input2赋值PWM,则电机不转,没有反应;但是拔去其中任意一根线电机就可以转动。甚是不解?
但是这样连接的时候,PWM出现低的时候,电机一端连接逻辑1,一端连接逻辑0,这个时候电机是可以转动的。只有PWM出现逻辑1时,电机两端都是高电平,电机停止转动。根据PWM的占空比这样就可以控制电机的转速了,不知道为什么行不通,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

楼主:
自己顶一下吧!

楼主:
不解为什么没有人回答?

网友:
给你发个资料吧,自己参考看看,这个资料说得还挺详细的

网友(2013-12-02):
最近也被这东西搞得头大

网友:
你仔细看下DS什么都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