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推挽电路驱动下降时间问题求助

楼主(2012-04-22):
    前不久做了一个mos桥式驱动电路,准备做无刷驱动的,但是在测试电路的时候发现有点问题,想了很多方法仍然没解决,现在贴出来求助,希望各位帮帮我,谢谢!
  电路图是这样的:
   问题描述:我搭建了洞洞板,然后给steuer_b+端pwm信号,测了一下phase_b的波形,上升沿和下降沿这样的:

  主要是下降时间很长,竟然有8us左右。

网友A:
R17的阻值改一下吧

网友A:
R17的阻值建议改到1k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7的阻值改一下吧

刚刚测试了,没什么改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7的阻值建议改到1k吧

我刚刚改到4.7k

网友A:
在R14并联一只102的电容吧,加快电路的关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R14并联一只102的电容吧,加快电路的关断

我试试,先谢谢了

网友A:
R15阻值改为4.7K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5阻值改为4.7K差不多

恩,r15我改过了,现在是1.5k

网友:
正常为1us左右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试试,先谢谢了

我这里只有104的独石电容,我上了,测得如下,基本上没变化:

网友B:
R14改4.7k。

网友:
r16改为2R2试试.

网友B:
这个问题是T12的基区电荷存储效应引起的,和MOSFET无关,LZ可以同时测steuer_b+和T12的集电极波形,应该可以看到T12集电极波形除了上升沿比较缓,还会明显滞后于steuer_b+下降沿。

网友C:
建议T12改成共基, 频率特性会好不少

网友:
直接上驱动IC 啥问题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R14改4.7k。

r14改为4.7效果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是T12的基区电荷存储效应引起的,和MOSFET无关,LZ可以同时测steuer_b+和T12的集电极波形,应该可 ...

今晚下班后我试试,先谢谢啦

网友:
加贝克钳位,同时加大R14,减小R15

网友:
接上所有器件,仔细检查共地,包括后级的,上电测试

网友:
R14,R15,R18的值都可以减少, 加快三极管的开关速度.
R16,R19并接104电容和反向的1N4148. 加快MOS的开关速度.
如果还是不行, 就要换MOS, 用结电容小的.

楼主:
我比较赞成问题出在三极管上面,三极管t12的问题比较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是T12的基区电荷存储效应引起的,和MOSFET无关,LZ可以同时测steuer_b+和T12的集电极波形,应该可 ...

波形测出来了:CH1为t12集电极;CH2为steuer_b+

楼主:
很晚了,明晚再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T12改成共基, 频率特性会好不少

不知道你说的t2共基极是怎样的,能不能详细点呢?  我自己想了一种方案,不知是否可行:
attachimg]11916

网友B:
做了个仿真:
1.最左边的电路是楼主使用的参数,波形和实测接近。不知道楼主用什么管,我选的2N3904模型高频性能还算可以,所以速度比楼主的稍快。
2.中间是15楼说的共基,波形是最漂亮的,但是要注意两点,一是同相的,二是没有电压放大能力,即驱动信号是多少摆幅,输出也是多少摆幅,只是电压平移了,多数场合不太适用。
3.右边是左边电路基础上加了个加速电容,波形明显好很多了。根据实际电路参数计算元件值可以获得更完美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了个仿真:
1.最左边的电路是楼主使用的参数,波形和实测接近。不知道楼主用什么管,我选的2N3904模型 ...

能否具体分析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楼主:
我在R14上并联了电容,从22p到22n再到68n,效果差不多,测得phase输出下降沿还是那样:

楼主:
然后我在并联电容的情况下测了一下t12集电极和steuer波形如下:
其中ch1代表t12集电极,ch2代表steuer:

楼主:
与此同时我也测了一下t11的发射极和steuer对应的波形如下,其中ch1为t11发射极,ch2为steu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了个仿真:
1.最左边的电路是楼主使用的参数,波形和实测接近。不知道楼主用什么管,我选的2N3904模型 ...

今天下班后试试共基极方式,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与此同时我也测了一下t11的发射极和steuer对应的波形如下,其中ch1为t11发射极,ch2为steuer:

这个波形我觉得不错了啊,CH1上升沿不够陡是因为R15取值还是偏大,T11电流输出能力不足的原因,继续改小R15吧,不知道你的VCC是多少,12V的话取560~1K应该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波形我觉得不错了啊,CH1上升沿不够陡是因为R15取值还是偏大,T11电流输出能力不足的原因,继续改小R ...

更改了r15,试用过两个阻值:1k和180R,mos管的下降沿还是那样,没有丝毫变化~!

网友D:
也不知楼主用的是什么型号的BJT。。。

每一级都有延迟。。。累加起来就大了,10uS周期的信号,2N3904也满足不了要求。

T12这种电路,电压的建立是要花费时间的,电流越大,花费的时间越少,但在这上面行不通,电流不可能那么。
共基极电路倒是可以,不过楼主需要的是反相。。。

其实用一个HCMOS反相门是最简单的了。但逻辑电压又是个问题,而且成本也高了。

你可以看下MOS门电路内部结构的输入部分,俺的建议是就是这个——Diode Conncted。甚至可以抛掉图腾柱。
不过俺只做过仿真,还没实际试验过。

网友B:
可以考虑飞利浦UcD功放的驱动方式:

网友D:
415 Unsupported Media Type

俺决定以后改用JPG格式了。虽然说体积大了点,不过总比看不到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415 Unsupported Media Type

俺决定以后改用JPG格式了。虽然说体积大了点,不过总比看不到强啊。。。 ...

应该是服务器在调整,我刚发完是可以看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不知楼主用的是什么型号的BJT。。。

每一级都有延迟。。。累加起来就大了,10uS周期的信号,2N3904也满 ...

你好,我是用的是ss8050(npn)和ss8550(pnp),mos管的选型是irfr1205(nmos)和irfr5305(pmos)

楼主:
图片看不到啊,没办法,待会我换成共基极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飞利浦UcD功放的驱动方式:

图片看不到,另外,我刚刚试验了共基极驱动,基本上下降沿还是那样,没有变化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图片看不到,另外,我刚刚试验了共基极驱动,基本上下降沿还是那样,没有变化 ...

供电电压和逻辑驱动电压分别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供电电压和逻辑驱动电压分别是多少?

供电8v,逻辑电压5v,用的avr m8单片机

网友B:
忽然想起,你的MOSFET输出接负载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忽然想起,你的MOSFET输出接负载没有啊?

没接负载啊,就接了4.7k的下拉电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接负载啊,就接了4.7k的下拉电阻~

哦,当然了,换个小的看看,100欧以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当然了,换个小的看看,100欧以内吧。

我觉得和负载没什么关系吧,如果接100r以内的负载,那导通电流是比较大的(那就不能使用.25w的电阻了),况且从我测的波形来看,上升沿是没什么问题的,既然上升沿没因为这个阻值发生改变,那下降沿也不会~个人想法,不过我还是试试你所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飞利浦UcD功放的驱动方式:

不懂D10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懂D10是干什么用的

D10是肖特基箝位,阻止Q9饱和,加快关断速度。

你的电路我用UcD的驱动电路也仿真过了,4.7k负载下降沿基本上就是那个样子,47欧负载无论26楼的驱动方式还是UcD的都很陡了。
要接小负载波形才好的原因是栅极驱动电流会通过Cgd(这个电容还会被密勒效应放大很多倍)耦合到负载,所以4.7k负载上的波形就是个标准RC放电波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D10是肖特基箝位,阻止Q9饱和,加快关断速度。

你的电路我用UcD的驱动电路也仿真过了,4.7k负载下降沿基 ...

明天休息,我明天实测一下吧,先谢谢你了,不过我好像还是不懂你给的那个UCD电路的工作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D10是肖特基箝位,阻止Q9饱和,加快关断速度。

你的电路我用UcD的驱动电路也仿真过了,4.7k负载下降沿基 ...

我今天上了100r的负载,真的发现波形有很大改观啊~~~谢谢你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做了个仿真:
1.最左边的电路是楼主使用的参数,波形和实测接近。不知道楼主用什么管,我选的2N3904模型 ...

请问,你这个仿真用的是什么软件,我最近也要搞电机驱动,想对一些电路仿真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请问,你这个仿真用的是什么软件,我最近也要搞电机驱动,想对一些电路仿真一下,先谢谢了 ...

Proteus啊,只不过为了显示效果好点,我先输出黑白PDF再截图,就成那个样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Proteus啊,只不过为了显示效果好点,我先输出黑白PDF再截图,就成那个样子了。 ...

哦,这样子啊,明白了。。。。

网友:
mark                  mos管栅极加 加速电容

网友(2014-07-08):
感觉波形还不错了。。

网友:
坛子里面有电动车控制器全套图去找吧。里面的MOS驱动电路不错。你这样驱动速度慢多了。

网友:
楼主最终选定的电路驱动跟参数能不能详细提供出来呢

网友(2014-10-14):
学习了,有问题慢慢解决才能学到东西

网友:
回帖挺值得琢磨的~~

网友(2015-01-27):
楼主的电路最终设计的图片可否看一下

网友(2015-06-15):
最近正要搞一个PMOS驱动,看了上面讨论很受启发。谢谢

网友(2023-04-03):
古大师的水平真心是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