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处女作(LED流水灯,基于IAR平台)

楼主(2012-04-22):
代码如下
//#include <iom164p.h>
//#include <iolgt8f0xa.h>
#include <iolgt8f0xa_full.h>
#include<intrinsics.h>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A=0x00;
DDRA=0xFF;
}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
  for(;n>0;n--)
  {
    for(i=0;i<1000;i++)
    {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
  }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temp;
port_init();
while(1)
{
  temp = 0x01;
  for(i=0;i<8;i++)
  {
   PORTA = temp;
   delay_nms(10);
   temp<<=1;
  }
}
}
IAR中设置调试器部分如下图所示

但是有个问题,点击调试按钮后会弹出一个警告

按照提示设置相关项后就没有了
盗用老大的设计,焊接的LED如下图

网友A:
这么快,我的开发板还没到手呢!

网友B:
恭喜,恭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快,我的开发板还没到手呢!

今天收到的,焊接完调试器后就开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恭喜!

网友:
呵呵,好快,顶一个
由于前些天都在忙,根本就不知道这个LGT的出现,要不然也不会昨天才下单

网友C:
首先祝贺你那么快就跑起来,其次可不可以整点与众不同的东西,老是LED流水灯,我们等得都流口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祝贺你那么快就跑起来,其次可不可以整点与众不同的东西,老是LED流水灯,我们等得都流口水了。 ...

昨晚拿到的散件,焊接完就没什么时间了,晚上再整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