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桥驱动用MOS驱动与保护全方位请教

楼主(2012-04-22):
大家好.
背景:自己DIY一个直流电机控制系统,学生方案,目的在于实现功能与学习,最终目标当然是稳定地实现功能。
使用方案是:HIP4081A作为驱动芯片+IRF640N四个mosfet管构成H桥+后续电流检测(康铜+IN169)后闭环控制电流。
相关资料:之前在论坛中发过两个帖子,得到大家的帮助,1(电源部分).http://www.ourdev.cn/thread-5431421-1-1.html    2(IN169).http://www.ourdev.cn/thread-5463439-1-1.html
///////////////终于进主题了///////////////////程序习惯!!!哈
主题:发这帖子主要是请教大家关于MOSFET方面的驱动和保护

1.(上图)驱动:我自己的理解是G极小电阻是提供瞬间大电流,为GS间的电容充电,使得MOSFET快速打开。IN5824(是肖特基吧?要的是它的快速性)是为了快速泄流,达到快速关闭MOSFET的目的。
问题:GS间加入齐纳二极管稳压?稳压为15V?从而避免什么呢???如果是尖峰和高压,请问会是什么原因引起?

2.(上图)保护-缓冲:上图是从帖子(http://www.ourdev.cn/thread-989343-1-1.html)看到的RCD保护电路,请问什么原理(大概也网上找过了),是否需要,如何计算,还有什么其他方法?
3.保护-续流二极管:在上述帖子中看到飞机哥推荐20100作为MOSFET的续流二极管,为的是快速和大电流,请大家提意见。。。

(题外话)3.电源的毛刺在之前的帖子中提到过,先请问是什么原因引起,是开关的突然导通和关闭吧?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消除或者抑制?

谢谢,希望大家能在交流探讨中学到新的东西。。。

网友A:
GS稳压???不懂你说什么
DS续流吧?
尖峰呢 是电感引线电感的问题 DI/DT 很大 所以引起尖峰!
RCD有计算得公式我个人认为那个只是有参考价值 实际的还要实验出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GS稳压???不懂你说什么
DS续流吧?
尖峰呢 是电感引线电感的问题 DI/DT 很大 所以引起尖峰!

GS的稳压应该是防止高电压输入,把电压卡在15V最高。

网友B:
加那些东西效果不明显,我之前做板子把你说的那些都加上了,后来发现没用,现在的板子又全删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那些东西效果不明显,我之前做板子把你说的那些都加上了,后来发现没用,现在的板子又全删掉了 ...

可能在使用中不明显,但是个人感觉在测试中应该可以看到改善的吧。系统的稳定性应该也有所提高啊!!!

楼主:
1.整流二极管
2.肖特基二极管:低功耗、大电流、超高速半导体器件.
3.齐纳二极管:稳压管主要被作为稳压器或电压基准元件使用.
(看来图中不少标号有偏差)

楼主:
更新搜到的缓冲电路资料

网友B:
我拆过几个驱动器,效果最好的那个就是什么都没加。不过方案可能不一样,一个是数字的,一个是半模拟半数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拆过几个驱动器,效果最好的那个就是什么都没加。不过方案可能不一样,一个是数字的,一个是半模拟半数字 ...

程序上实现软启动和软停车?这也是方法之一吧。

楼主:
基本功能已经实现。上传一份最后版本的图吧。

网友(2012-11-09):
怎么下不了的

网友(2012-12-09):
我也在找这方面的资料,我的主要是干扰,有时干扰都能打输入信号覆盖了。

网友(2013-03-04):
楼主,我用HIP4081做的时候,电机换向时为什么会直通?程序里面延迟时间都增加到400毫秒还会直通,500毫秒不会直通。这么大的换向延迟对我们的应用是不能接受的,我用的电机小的1安,大的3安,小电机不会直通,大电机会直通。大家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2013-09-26):
那位有电荷泵电路路的驱动图

网友:
虽说老帖,但这个主题依旧不错

网友(2014-01-28):
楼主的资料提供的很详细 对元件的功用也分析的很清楚 谢谢楼主提供的原理图!

网友(2014-05-08):
关于楼主说的第三点:电源的毛刺在之前的帖子中提到过,先请问是什么原因引起,是开关的突然导通和关闭吧?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消除或者抑制?
请问楼主解决了么?